三线制PT100温度变送器要如何制作?求思路

楼主(2021-01-15):
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去实现

现在做一个PT100温度变送器:要求三线制PT100(量程为0-100度),供电电压为24V。电阻信号转变成电压信号,输出为0-5V,哪位大神指导一下。

楼主:
硬件设计

网友A:
三线制Pt100指的是Pt100与电桥之间的连接采用三线制,这种解法可以消除接线电阻对测量结果的影响。自己去百度一下就有了。这手伸的已经很长了!

网友B:
百度搜PT100电路图 一大把

另外 变送器一般都不是0~5v 是0.5~4.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