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程序!大神帮忙看下,读出全0

楼主:
这里逻辑分析仪输出的图像

网友A(2021-01-15):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968-1.html  看我这个贴子代码就行

网友A:
这是我分享的贴子,http://www.51hei.com/bbs/dpj-200968-1.html

网友B:
现在能读能写了,但是断电时间归零.电池电压正常,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能读能写了,但是断电时间归零.电池电压正常,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DS1302  需要纽扣电池一直供电的,功耗很低的, 断电数据准定会丢失了,就算保存到EEPROM里,上电也只能读取上次断电的时间数据, 时钟还是没走的。

网友D:
断电丢失数据,是后备电池或相关电路有问题,纽扣电池有一特点,失效时测电压基本正常,但不能输出电流。

网友E:
建议仔细看看DS1302的资料。注意1脚和8脚之间的关系。如果没有备用电源,DS1302断电后,数据就会丢失。

网友B:
之前买的1302很便宜可能有问题,重新换了一个进口的一切正常。感谢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