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LINK下载器Tag-Connect连接线的引脚图

楼主:
Tag-Connect 这种连接线的引脚分别是什么啊,直接接STLINK烧录的

这个是目标板

这个是目标板

这个是连接线这一头连着目标板,另外一头连着STLINK

这个是连接线这一头连着目标板,另外一头连着STLINK

网友A(2021-01-16):
STLINK是JTAG的标准接口,搞不懂你这是什么接口的,只能帮你顶一下。

网友B(2021-04-23):
这个不是stlink接口,看图片九针,可能是db8串口的伪装版

网友C:
ST-LINK 只需要接4根线就可以了, 找到目标板单片机和 STLINK的4根线对应关系就可以了,实际上就是两根DIO和CLK,其余两根是VDD和GND了。

网友D:
vcc
gnd
rx
tx

网友E:
先把你目标板那个图转过来一个孔的朝上,从一个孔的那一头开始数 ,左是1脚右是2脚  两个孔的那一头是5和6
1 VCC
2 SWD_DIO
3 SWD_RST
4 SWD_CLK
5 GND
6 NC/SWD/T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