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IC单片机的PWM生产一个频率和幅值可调的正弦波

楼主:
#include "Head.h"
void main (void)
{
     OSCCON=0b11110000;
     TRISD=0;
     PORTD=0;
     TRISC=0b10000000;
     OPTION_REG=0b10001000;
     INTCON=0b11100000;
     PIE1=0b00100000;//开串口中断
     CCP1CON=0b00001100;
     PR2=255;
     T2CON=0b00000100;//  最大脉冲宽度 4*(255+1)=1024
     TXSTA=0b00100100;     //SYNC=0;BRGH=1;
     RCSTA=0b10010000;
     BAUDCON=0b00001000;   //BRG16=1;
     SPBRGH=0;
     SPBRG=207;            //FOSC/[4(n+1)] (32000000/38400)/4-1=207

     while(1)
     {
      Send();
     }
}

//定时器中断程序
void interrupt TMR0INT(void)//4/32*256=32us
{
    static unsigned char a=0,b=0,c=0;
    static unsigned int pwm_duty=0;
    const unsigned int pwm_1[PI_data]={0,13,25,37,50,62,74,85,96,107,118,127,137,146,154,162,
    169,175,181,186,190,194,196,198,200,200,200,198,196,194,190,186,
    181,175,169,162,154,146,137,127,118,107,96,85,74,62,50,37,
    25,13};
    const unsigned int pwm_2[PI_data]={0,31,63,94,124,155,184,213,241,268,294,319,342,364,385,405,
    422,438,452,465,476,484,491,496,499,500,499,496,491,484,476,465,
    452,438,422,405,385,364,342,319,294,268,241,213,184,155,124,94,
    63,31};
    const unsigned int pwm_3[PI_data]={0,63,125,187,249,309,368,426,482,536,588,637,685,729,771,809,
    844,876,905,930,951,969,982,992,998,1000,998,992,982,969,951,930,
    905,876,844,809,771,729,685,637,588,536,482,426,368,309,249,187,
    125,63};

    if(T0IF)
    {
        T0IF=0;
        LATD6^=1;
        if(++a==Pwm_frequency)  //1000000/(Pwm_frequency*32*50)=频率HZ  1000000/(6*32*50)=104HZ
        {
          a=0;
          if(++b==PI_data)b=0;
          switch(c)
          {
             case 1:  {pwm_duty=pwm_1;break;}
             case 2:  {pwm_duty=pwm_2;break;}
             case 3:  {pwm_duty=pwm_3;break;}
             default: {pwm_duty=pwm_1;break;}
          }  CCP1CON=(CCP1CON&0xcf)|((pwm_duty&3)<<4);CCPR1L=pwm_duty>>2;
       }
    }

   if(RCIF)
   {
      static unsigned char temp=0;
      if(OERR==1){CREN=0;asm("nop");CREN=1;}
      temp=RCREG;
      switch(temp)
      {
        case 'a':{Pwm_frequency++;break;}//频率加
        case 'b':{if(Pwm_frequency)Pwm_frequency--;break;}//频率减
        case 'c':{c++;if(c>3)c=1;break;}//振动幅度
      }
    }
}

网友A(2021-01-16):
收下了,有汇编的吗?

网友B:
汇编的没啊,

网友C(2021-06-03):
好东西,先收下了,感谢分享

网友D:
正想弄一个SPWM输出电路,先收下了,谢谢

网友E:
这个正正弦波不正

网友F(2021-09-21):
为什么PWM产生周期用TIMER2,中断里面确实TIMER0的程序?

网友G(2021-10-28):
负半周是三角波,正半周看着象一锅窝头。

网友H:
正负半周能否对称圆滑一点?谢谢!

网友I(2021-11-30):
用查表的方式!

网友J(2022-05-23):
where is  "Head.h" ?

Thanks

网友K(2023-04-19):
发这样的程序最好说用什么晶振,因为PIC的CCP输出没计算好的话脉宽调整并不是真的是0~1023,频率高是话有的300就到100%了

网友L(2023-12-07):
有没有按键固定选择几个周期,占空比不变的思路,望指点下~,是不是每次选择PR2; CCPR2L;CCP2CON; 都要重新填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