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C单片机做的7KW电动车充电桩源程序

楼主(2021-01-16):
用是STCD 15W404AS 做主控,片内资源用到了,可调PWM,ADC , 串口(用来读取计量模块的数据),具体功能,可按键调充电功率,1602显示实时电压,电流,功率,电能累计,
设计有1602显示,但是不知道时序写的还有些问题还是干扰问题,充电的时候就白屏了或者乱码了,,不充电有时候有时候是正常的,这里还需要调试,目前已经正常充电,电流30A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sfr AUXR        =   0x8E;   //0000,0000 辅助寄存器
sfr T2H         =   0xD6;   //0000,0000 T2高字节
sfr T2L         =   0xD7;   //0000,0000 T2低字节

sfr P0M1 = 0x93;
sfr P0M0 = 0x94;
sfr P1M1 = 0x91;
sfr P1M0 = 0x92;
sfr P2M1 = 0x95;
sfr P2M0 = 0x96;
sfr P3M1 = 0xb1;
sfr P3M0 = 0xb2;
sfr P4M1 = 0xb3;
sfr P4M0 = 0xb4;
sfr P5M1 = 0xC9;
sfr P5M0 = 0xCA;
sfr P6M1 = 0xCB;
sfr P6M0 = 0xCC;
sfr P7M1 = 0xE1;
sfr P7M0 = 0xE2;
/////////////////////////////////////////////////////////////////////////////////////////////
//PWM模块寄存器定义
sfr P_SW1  = 0xA2;             //外设功能切换寄存器1   针脚选择功能寄存器

#define CCP_S0 0x10                 //P_SW1.4         选择针脚功能
#define CCP_S1 0x20                 //P_SW1.5         选择针脚功能
#define S1_S1 0x80                 //P_SW3.6         选择针脚功能
#define S1_S0 0x40                 //P_SW3.7         选择针脚功能
sfr ADC_CONTR   =   0xBC;           //ADC控制寄存器
sfr ADC_RES     =   0xBD;           //ADC高8位结果
sfr ADC_LOW2    =   0xBE;           //ADC低2位结果
sfr P1ASF       =   0x9D;           //P1口第2功能控制寄存器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电源控制位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完成标志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起始控制位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54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L  0x20            //36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H  0x40            //18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HH 0x60            //90个时钟

sfr CCON        =   0xD8;           //PCA控制寄存器
sbit CCF0       =   CCON^0;         //PCA模块0中断标志
sbit CCF1       =   CCON^1;         //PCA模块1中断标志
sbit CR         =   CCON^6;         //PCA定时器运行控制位
sbit CF         =   CCON^7;         //PCA定时器溢出标志
sfr CMOD        =   0xD9;           //PCA模式寄存器
sfr CL          =   0xE9;           //PCA定时器低字节
sfr CH          =   0xF9;           //PCA定时器高字节
sfr CCAPM0      =   0xDA;           //PCA模块0模式寄存器
sfr CCAP0L      =   0xEA;           //PCA模块0捕获寄存器 LOW
sfr CCAP0H      =   0xFA;           //PCA模块0捕获寄存器 HIGH
sfr CCAPM1      =   0xDB;           //PCA模块1模式寄存器
sfr CCAP1L      =   0xEB;           //PCA模块1捕获寄存器 LOW
sfr CCAP1H      =   0xFB;           //PCA模块1捕获寄存器 HIGH
sfr CCAPM2      =   0xDC;           //PCA模块2模式寄存器
sfr CCAP2L      =   0xEC;           //PCA模块2捕获寄存器 LOW
sfr CCAP2H      =   0xFC;           //PCA模块2捕获寄存器 HIGH
sfr PCA_PWM0    =   0xf2;           //PCA模块0的PWM寄存器
sfr PCA_PWM1    =   0xf3;           //PCA模块1的PWM寄存器
sfr PCA_PWM2    =   0xf4;           //PCA模块2的PWM寄存器
///////////////////////////////////////////////////////////函数列表、、、、、、、、、、、、、、、、、、、、、、、、、、、
void UartInit();   //初始化串口
void Timer0Init(); //初始化T0
void UartWxd();         //发送数据查询实时信息
void jiexibuf();         //解析接受到的数据
void pwm();         //解析接受到的数据
void InitADC(); //初始化ADC
void GetADCResult();   //读取ADC的值存储在变量adc里面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           //软件延时 1.6毫秒左右
void chongdian();                        //          充电流程
void  diannengjisuan();//J计算初始电能并计算已用电能
void dianliuxuanze(); //按钮选项电流
///////////////////////////////////////////////////////////定义的一些变量、、、、、、、、、、、、、、、、、、、、、、、、、、、
bit flagTxd = 0; //单字节发送完成标志,用来替代 TXD 中断标志位
sbit s1 = P3^3;         //切换继电器
sbit km = P3^2;         //功率继电器接触器
sbit pwmdip = P1^1;
sbit k1 = P3^0;                //按钮
//sbit LED = P1^2;
unsigned char cntRxd = 0; //接收字节计数器
unsigned char pdata bufRxd[30]; //接收字节缓冲区
unsigned char code bufWxd[8] ={0x01,0x03,0x00,0x48,0x00,0x0A,0x45,0xDB,};//发送的数据        增加了code关键字,此数组写在程序区减少使用内部内存128K
unsigned long pdata cnt = 0; //毫秒计数
unsigned long pdata sec; //秒计数
//unsigned cha *but;// 发送指针
unsigned int pdata vcc; // 电压
unsigned int pdata vci; // 电流
unsigned int pdata power; // 功率
unsigned long pdata kwh=0; // 电能
unsigned long pdata kwh1; // 初始电能
unsigned char pw;         //设定的空占比%
unsigned char cp; //充电桩PWM波形 cp电压采集信号        120
////            关于LCD 1602        /////////////////LCD的一些定义
sfr P5   = 0xC8;
unsigned char pdata lcd1[16];         //LCD第一行
unsigned char pdata lcd2[16];         //LCD第二行
sbit LCD1602_RS = P5^5;         //命令、数据选择 H\L
sbit LCD1602_E = P5^4;         //使能
unsigned char pdata ki;        //电流显示1表示16A   2表示32A

#define LCD1602_DATAPINS P1    //定义P1口为数据端
void LcdWriteCom(unsigned char com); /*LCD1602写入8位数据子函数*/
void LcdWriteData(unsigned char dat);        /*LCD1602写入8位数据子函数*/
void LcdInit();                        /*LCD1602初始化子程序*/
void lcd1602();         //1602显示刷新
void Lcd1602_Delay5ms();
void Lcd1602_Delay1ms();

void main(){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P6M0 = 0x00;
    P6M1 = 0x00;
    P7M0 = 0x00;
    P7M1 = 0x00;
        P_SW1=P_SW1|S1_S0;
    EA = 1; //使能总中断
        ES = 1;    //使能串口1中断
           UartInit();         //初始化串口
            pwm();         //初始化pwm模块设置
        InitADC(); //初始化ADC

        Timer0Init(); //初始化T0
                LcdInit();//初始化lcd

    while (1){
        chongdian();  //充电流程
        dianliuxuanze(); //电流选择函数

        if(TF0==1){                                   //t0溢出的次数
                cnt++;}
      if(pwmdip==1){           //检测
          GetADCResult(); //读取刷新ADC的值         cp就是读取的8位电压信号

           }
        if(cnt>=20000){                  //大概1秒钟,还可以调整

             cnt=0;
                 sec++;

                 UartWxd();          //发送电能模块读取命令
                 jiexibuf();  //解析接受到的数据
                 diannengjisuan(); //电能计算函数
                 lcd1602();          //lcd显示
                          }

                                         }  }
  void chongdian(){          //、、、、、、、、、、、、、、、、、、、、、、、、、、、、、、、、充电流程

           if(cp>111){      //当cp电压大于11.1时                          状态1
                 s1=1;                        //小接触器不吸合 常闭点12V  s1
                 km=1;
                         }           //主接触器不吸合
           if(98>cp && cp>81){           //当cp电压大于8.1V小于9.8时          状态2                 与车辆已连接
                 s1=0;                        //小接触器吸合         切换至PWM
                 km=1;                        }           //主接触器不吸合
           if(66>cp && cp>51){                  //当cp电压大于5.1小于6.6时          状态3         充电中
                 s1=0;                   //小接触器吸合         切换至PWM
                 km=0;                                    //主接触器吸合  开始充电

                         }
                        }

  void dianliuxuanze(){                         //电流选择初始值16A
                 bit i=0;                //电流选择初始值16A
                 if (i==1){            //不切换电流16A
                           pw=33;
                                   ki=1;}
                  else{pw=60;
                  ki=2;}         // 切换电流32A

       if(k1==0)
        {  Lcd1602_Delay5ms();
                   Lcd1602_Delay5ms();
                   if(k1==0){
              i=!i;//k1按下置反i
                             }

}
        }

  void pwm(){  //PWM程序、、、、、、、、、、、、、、、、、、、、、、、、、、、、、、、、、、、、、、、、、、、、、、、、、、

    ACC = P_SW1;                                        //累加器 等于外设寄存器
    ACC &= ~(CCP_S0 | CCP_S1);      //CCP_S0=0 CCP_S1=0
    P_SW1 = ACC;                    //(P1.2/ECI, P1.1/CCP0, P1.0/CCP1, P3.7/CCP2)         读取累加器的值写进外设寄存器
    CCON = 0;                       //初始化PCA控制寄存器
                                    //PCA定时器停止
                                    //清除CF标志
                                    //清除模块中断标志
    CL = 0;                         //复位PCA寄存器
    CH = 0;
        CMOD = 0x04;
   // CMOD = 0x04;                    //设置PCA时钟源        t0定时器
                                    //禁止PCA定时器溢出中断
    PCA_PWM0 = 0x00;                //PCA模块0工作于8位PWM
    CCAP0H = CCAP0L =255-255*60/100;         //PWM0的占空比为87.5% ((100H-20H)/100H)         255-255*设定空占比        /100
    CCAPM0 = 0x42;                  //00101010  PCA模块0允许比较功能        使用CCP0脚为可调脉冲输出         P1.1

                                 }
void Timer0Init()                //T0作为PWM频率基准发生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d5;        //设置定时初值                计算方法,65536-晶振/(256*需要频率)
        TH0 = 0xFf;                //设置定时初值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0;                        // 禁止T0中断
        TF0 = 0;                //清除TF0标志
//        EA  =0;                        关闭总总中断
    CR = 1; }                        //PCA定时器开始工作

///////////////////////////////////////////////////////////// /////////////////////////////////////////////////////////////////////////////////////////////////////////////////////////////////////////////////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        TL0 = 0xff;                //设置定时初值
//        TH0 = 0xf6;                //设置定时初值
//        TF0 = 0;                //清除TF0标志
//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初始化ADC
----------------------------*/
void InitADC() //初始化ADC
{
    P1ASF = 0x01;                   //设置P1.0口为AD口
    ADC_RES = 0;                    //清除结果寄存器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Delay(2);                       //ADC上电并延时
}
/*----------------------------
读取ADC结果
----------------------------*/
void GetADCResult()
{        unsigned long y;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0 | ADC_START;         //ADC电源    540个时钟ADC_SPEEDHH    ADC_SPEEDLL  通道号           启动
    _nop_();                        //等待4个NOP
    _nop_();
    _nop_();
    _nop_();
    while (!(ADC_CONTR & ADC_FLAG));//等待ADC转换完成
    ADC_CONTR &= ~ADC_FLAG;         //Close ADC

         //实际滤波测得4.6V一下不予处理
         if(ADC_RES>0x64){
            y=12000000/256*(ADC_RES+1);                                                  //ADC结果转换 单位是最大12000毫伏
           cp=y/100000;                                                        //结果转换120v  放大10倍最大电压
                                        }
}

   void jiexibuf()                 //解析接受到的数据
{        unsigned long h;
        unsigned long j;
        unsigned long l;
        unsigned long o;
        vcc    = (bufRxd[3]<<8)| bufRxd[4];        //电压          int16位
        vci    = (bufRxd[5]<<8)| bufRxd[6];        //电流          int16位
        power  = (bufRxd[7]<<8)| bufRxd[8];        //功率          int16位
         h     = (bufRxd[9]<<8)| bufRxd[10];//电能 32位数据高16位
         j           = (bufRxd[11]<<8)|bufRxd[12];//电能 32位数据低16位
         l     = h<<16;
         o     = (l|j)*100;
        kwh   =  o/3200;
                                }
void  diannengjisuan()        //计算电能显示函数
{         unsigned long x;
          static bit p=1;

         if(p==1){        //开始初始电能记录
                     if(s1==0){  //刷新是否有电能数据
                                    x=kwh1;                // 初始电能传给x
                                    p=0;                //退出初始电能记录
                                                          }
                       }
     // kwh=kwh1-x;
             }

void UartInit()                //4800bps@11.0592MHz

{
//        P_SW1=P_SW1|S1_S0;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01;                //串口1选择定时器2为波特率发生器
        AUXR |= 0x04;                //定时器2时钟为Fosc,即1T
        T2L = 0xC0;                //设定定时初值
        T2H = 0xFD;                //设定定时初值
        AUXR |= 0x10;                //启动定时器2
}
void UartWxd(){
        unsigned char u; //数据位置         bufWxd[u]
         for(u=0;u<=7;u++)
         {
        flagTxd=0;
                SBUF=bufWxd[u];                //          SBUF=bufWxd[u];
                while(!flagTxd);

        }
                                        }

/*----------------------------
软件延时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x;

    while (n--)
    {
        x = 5000;
        while (x--);
    }
}

void InterruptUART() interrupt 4{
    if (RI){ //接收到字节
        RI = 0; //手动清零接收中断标志位
        bufRxd[cntRxd++] = SBUF; //接收的数据存到接收缓冲区,数组
           if(cntRxd==25){                  //接收24帧数据,然后复位接收计数器,下次从0开始接收
                 cntRxd=0;
                              }
    }
    if (TI){ //字节发送完毕
       TI = 0; //手动清零发送中断标志位
           flagTxd = 1; //设置字节发送完成标志
    }
        }
//清中断标志/清中断标志
//void PCA_isr() interrupt 7
//{
//    CCF0 = 0;                       //清中断标志
//    CCAP0L = value;
//    CCAP0H = value >> 8;            //更新比较值
//    value += T100Hz;
//    if (cnt-- == 0)
//    {
//        cnt = 100;                  //记数100次
//       PCA_LED = !PCA_LED;         //每秒闪烁一次
//    }
//}
////            关于LCD 1602 LCD 1602 LCD 1602 LCD 1602 LCD 1602 LCD 1602 LCD 1602                            /////////////////LCD的一些定义

void LcdWriteCom(unsigned char com)          //写入命令
{
        LCD1602_E = 0;         //使能清零
        LCD1602_RS = 0;         //选择写入命令

        LCD1602_DATAPINS = com >>2;        //由于4位的接线是接到P0口的高四位,所以传送高四位不用改
        Lcd1602_Delay1ms();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5ms();
        LCD1602_E = 0;

        LCD1602_DATAPINS = com << 2; //发送低四位
        Lcd1602_Delay1ms();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5ms();
        LCD1602_E = 0;
                                }
void LcdWriteData(unsigned char dat)                        //写入数据
{
        LCD1602_E = 0;          //使能清零
        LCD1602_RS = 1;          //选择写入数据
//        LCD1602_RW = 0;          //选择写入

        LCD1602_DATAPINS = dat >>2;        //由于4位的接线是接到P0口的高四位,所以传送高四位不用改
        Lcd1602_Delay1ms();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5ms();
        LCD1602_E = 0;

        LCD1602_DATAPINS = dat << 2; //写入低四位
        Lcd1602_Delay1ms();

        LCD1602_E = 1;          //写入时序
        Lcd1602_Delay5ms();
        LCD1602_E = 0;
}
void LcdInit()                                                  //LCD初始化子程序
{
        Delay(20);
        LcdWriteCom(0x32);         //将8位总线转为4位总线
        LcdWriteCom(0x28);         //在四位线下的初始化
        LcdWriteCom(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WriteCom(0x06);  //写一个指针加1
        LcdWriteCom(0x01);  //清屏
        //LcdWriteCom(0x80);  //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
void lcd1602()
{        LcdWriteCom(0x80);  //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LcdWriteData('V');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vcc/10000%10);
        LcdWriteData('0'+vcc/1000%10);
        LcdWriteData('0'+vcc/100%10);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vcc/10%10);
        LcdWriteData('0'+vcc%10);
        LcdWriteData(' ');
……………………

所有程序51hei提供下载:

网友A(2022-09-22):
原理图都没有,怎么分析??/

网友A:
原理图与 pcb都可能,结合程序分析才能分析.下载看你的还要币???怎么的会有人帮分析老大???

网友B:
从事电源类开发的。加个好友一起学习一下。

网友C(2024-06-21):
AD能接LCD1602?

网友C:
我换了STC154K32S4,PWM无输出,也是这个程序:#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sfr AUXR        =   0x8E;   //0000,0000 辅助寄存器
sfr T2H         =   0xD6;   //0000,0000 T2高字节
sfr T2L         =   0xD7;   //0000,0000 T2低字节

sfr P0M1 = 0x93;
sfr P0M0 = 0x94;
sfr P1M1 = 0x91;
sfr P1M0 = 0x92;
sfr P2M1 = 0x95;
sfr P2M0 = 0x96;
sfr P3M1 = 0xb1;
sfr P3M0 = 0xb2;
sfr P4M1 = 0xb3;
sfr P4M0 = 0xb4;
sfr P5M1 = 0xC9;
sfr P5M0 = 0xCA;
sfr P6M1 = 0xCB;
sfr P6M0 = 0xCC;
sfr P7M1 = 0xE1;
sfr P7M0 = 0xE2;

sfr        P7     = 0xF8;

//PWM模块寄存器定义
sfr P_SW1  = 0xA2;             //外设功能切换寄存器1   针脚选择功能寄存器

#define CCP_S0 0x10                 //P_SW1.4         选择针脚功能
#define CCP_S1 0x20                 //P_SW1.5         选择针脚功能
#define S1_S1 0x80                 //P_SW3.6         选择针脚功能
#define S1_S0 0x40                 //P_SW3.7         选择针脚功能
sfr ADC_CONTR   =   0xBC;           //ADC控制寄存器
sfr ADC_RES     =   0xBD;           //ADC高8位结果
sfr ADC_LOW2    =   0xBE;           //ADC低2位结果
sfr P1ASF       =   0x9D;           //P1口第2功能控制寄存器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电源控制位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完成标志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起始控制位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54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L  0x20            //36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H  0x40            //18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HH 0x60            //90个时钟

sfr CCON        =   0xD8;           //PCA控制寄存器
sbit CCF0       =   CCON^0;         //PCA模块0中断标志
sbit CCF1       =   CCON^1;         //PCA模块1中断标志
sbit CR         =   CCON^6;         //PCA定时器运行控制位
sbit CF         =   CCON^7;         //PCA定时器溢出标志
sfr CMOD        =   0xD9;           //PCA模式寄存器
sfr CL          =   0xE9;           //PCA定时器低字节
sfr CH          =   0xF9;           //PCA定时器高字节
sfr CCAPM0      =   0xDA;           //PCA模块0模式寄存器
sfr CCAP0L      =   0xEA;           //PCA模块0捕获寄存器 LOW
sfr CCAP0H      =   0xFA;           //PCA模块0捕获寄存器 HIGH
sfr CCAPM1      =   0xDB;           //PCA模块1模式寄存器
sfr CCAP1L      =   0xEB;           //PCA模块1捕获寄存器 LOW
sfr CCAP1H      =   0xFB;           //PCA模块1捕获寄存器 HIGH
sfr CCAPM2      =   0xDC;           //PCA模块2模式寄存器
sfr CCAP2L      =   0xEC;           //PCA模块2捕获寄存器 LOW
sfr CCAP2H      =   0xFC;           //PCA模块2捕获寄存器 HIGH
sfr PCA_PWM0    =   0xf2;           //PCA模块0的PWM寄存器
sfr PCA_PWM1    =   0xf3;           //PCA模块1的PWM寄存器
sfr PCA_PWM2    =   0xf4;           //PCA模块2的PWM寄存器
///////////////////////////////////////////////////////////函数列表、、、、、、、、、、、、、、、、、、、、、、、、、、、

void Timer0Init(); //初始化T0

void pwm();         //解析接受到的数据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           //软件延时 1.6毫秒左右

///////////////////////////////////////////////////////////定义的一些变量、、、、、、、、、、、、、、、、、、、、、、、、、、、
bit flagTxd = 0; //单字节发送完成标志,用来替代 TXD 中断标志位
sbit s1 = P3^3;         //切换继电器
sbit km = P3^2;         //功率继电器接触器
sbit pwmdip = P1^1;
sbit k1 = P3^0;                //按钮
sbit PCA_LED = P1^2;

unsigned char cntRxd = 0; //接收字节计数器
unsigned char pdata bufRxd[30]; //接收字节缓冲区
unsigned char code bufWxd[8] ={0x01,0x03,0x00,0x48,0x00,0x0A,0x45,0xDB,};//发送的数据        增加了code关键字,此数组写在程序区减少使用内部内存128K
unsigned long pdata cnt = 0; //毫秒计数
//unsigned long pdata sec; //秒计数
//unsigned cha *but;// 发送指针
unsigned int pdata vcc; // 电压
unsigned int pdata vci; // 电流
unsigned int pdata power; // 功率
unsigned long pdata kwh=0; // 电能
unsigned long pdata kwh1; // 初始电能
unsigned char pw;         //设定的空占比%
unsigned int value; // 电压
unsigned char cp; //充电桩PWM波形 cp电压采集信号        120
////            关于LCD 1602        /////////////////LCD的一些定义
sfr P5   = 0xC8;
unsigned char pdata lcd1[16];         //LCD第一行
unsigned char pdata lcd2[16];         //LCD第二行
sbit LCD1602_RS = P5^5;         //命令、数据选择 H\L
sbit LCD1602_E = P5^4;         //使能
unsigned char pdata ki;        //电流显示1表示16A   2表示32A

#define LEDDATA P7   //定义P1口为数据端
#define T100Hz 256
void LcdWriteCom(unsigned char com); /*LCD1602写入8位数据子函数*/
void LcdWriteData(unsigned char dat);        /*LCD1602写入8位数据子函数*/
void LcdInit();                        /*LCD1602初始化子程序*/
void lcd1602();         //1602显示刷新
void Lcd1602_Delay5ms();
void Lcd1602_Delay1ms();

void main(){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P6M0 = 0x00;
    P6M1 = 0x00;
    P7M0 = 0x00;
    P7M1 = 0x00;

        P_SW1=P_SW1|S1_S0;
    EA = 1; //使能总中断

            pwm();         //初始化pwm模块设置

        Timer0Init(); //初始化T0

    while (1){

                                         }
}

  void pwm(){  //PWM程序、、、、、、、、、、、、、、、、、、、、、、、、、、、、、、、、、、、、、、、、、、、、、、、、、、

    ACC = P_SW1;                                        //累加器 等于外设寄存器
    ACC &= ~(CCP_S0 | CCP_S1);      //CCP_S0=0 CCP_S1=0
    P_SW1 = ACC;                    //(P1.2/ECI, P1.1/CCP0, P1.0/CCP1, P3.7/CCP2)         读取累加器的值写进外设寄存器
    CCON = 0;                       //初始化PCA控制寄存器
                                    //PCA定时器停止
                                    //清除CF标志
                                    //清除模块中断标志
    CL = 0;                         //复位PCA寄存器
    CH = 0;
        CMOD = 0x04;

    PCA_PWM0 = 0x00;                //PCA模块0工作于8位PWM
    CCAP0H = CCAP0L =255-255*60/100;         //PWM0的占空比为87.5% ((100H-20H)/100H)         255-255*设定空占比        /100
    CCAPM0 = 0x42;                  //00101010  PCA模块0允许比较功能        使用CCP0脚为可调脉冲输出         P1.1

                                 }
void Timer0Init()                //T0作为PWM频率基准发生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d5;        //设置定时初值                计算方法,65536-晶振/(256*需要频率)
        TH0 = 0xFf;                //设置定时初值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0;                        // 禁止T0中断
        TF0 = 0;                //清除TF0标志
//        EA  =0;                        关闭总总中断
    CR = 1;
        }                        //PCA定时器开始工作

网友C:
这是源码带PWM仿真,没有PWM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