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制作一个关于温湿度检测的显示器,求建议

楼主:
这个温湿度检测用的显示屏可以触屏显示,而且带有蓝牙和无线网功能可以手机收发实时数据,另外可以检测温湿度和当下粉尘浓度,各位大佬能不能给点建议,用什么样的触屏芯片,什么样的微处理器比较好点,多谢指点。

网友A(2021-01-16):
温湿度传感器有模拟的和数字的,选用数字的较简单些,利用IIC或SPI口读取传感器的数据,粉尘浓度好像只有数字的,这个没用过,楼主可以百度一下,触摸屏和显示器是做在一起的,有电阻屏和电容屏,目前电容屏的较多,单片机选自己熟悉的,好一点的话,选用STM32F0XX的,资料多,用的人多,便于交流。

网友B:
菜鸟的话显示和触控就直接用正点原子或者野火带的屏,蓝牙,无线网,温湿度都有现成的教程。粉尘这个要找找,用那种数字的,串口通信就好了

网友C:
stm32f103rct6,正点原子的mini开发板,电阻触屏。或者买一个串口屏。加工芯片控制就可以。

网友D:
你好!
前段时间做了一个环境多功能检测系统,可以检测7种环境参数;
可以根据实际应用做设计修改。

实现的主要功能:
1、单片机自带汉字液晶,实时显示测试数据
2、带有时钟芯片,可以按照需要定时存储数据
3、带有SD卡存储单元,能存90天检测数据,并通过上位机读取
4、具有WIFI无线功能,APP显示数据和数据曲线
5、实物已经做出PCB,焊接制作调试方便快捷

后面会接着再上传实物图片和APP的截图

网友E:
想要显示效果好一点的就用TFT屏,MCU就用自己熟一点的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好!
前段时间做了一个环境多功能检测系统,可以检测7种环境参数;
可以根据实际应用做设计修改。

主要得用触摸屏,1602不考虑,但是建议不错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菜鸟的话显示和触控就直接用正点原子或者野火带的屏,蓝牙,无线网,温湿度都有现成的教程。粉尘这个要找找 ...

你说的都是集成一块的了,我想要独立模块

网友G:
直接在网上买一个手机的屏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H:
触屏可以直接找个旧手机的拆下来即可。

网友I:
温度传感器和数码管,温度显示稳定且制作简单,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C:
买个串口屏,简单快捷。然后选一个合适的单片机串口比较多的那种。然后就是找一些传感器接上去读取数据显示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