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网上都找不到ADIS16203的源程序,在这里存下

楼主(2021-01-16):
#include "adis16203.h"
#include "halmain.h"
#include "stm32f4xx_hal_spi.h"
#include "stm32f4xx_hal_gpio.h"
extern SPI_HandleTypeDef hspi2;
ADIS16203_DATA_Typedef ADIS16203_DATA; //定义ADIS16203数据结构体
//bool write;
//SPI2口初始化
//这个spi初始化可以丢其他地方
//hspi2在halmian.h有声明
void SPI2_Init(void)
{
    hspi2.Instance = SPI2;                                   //SPI2
    hspi2.Init.Mode = SPI_MODE_MASTER;                       //设置SPI工作模式,设置为主模式
    hspi2.Init.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             //设置SPI单向或者双向的数据模式:SPI设置为双线模式
    hspi2.Init.DataSize = SPI_DATASIZE_16BIT;                //设置SPI的数据大小:SPI发送接收16位帧结构
    hspi2.Init.CLKPolarity = SPI_POLARITY_HIGH;              //串行同步时钟的空闲状态为高电平
    hspi2.Init.CLKPhase = SPI_PHASE_2EDGE;                   //串行同步时钟的第二个跳变沿(上升或下降)数据被采样
    hspi2.Init.NSS = SPI_NSS_SOFT;                           //NSS信号由硬件(NSS管脚)还是软件(使用SSI位)管理:内部NSS信号有SSI位控制
    hspi2.Init.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64; //定义波特率预分频的值:波特率预分频值为64
    hspi2.Init.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指定数据传输从MSB位还是LSB位开始:数据传输从MSB位开始
    hspi2.Init.TIMode = SPI_TIMODE_DISABLE;                  //关闭TI模式
    hspi2.Init.CRCCalculation = SPI_CRCCALCULATION_DISABLE;  //关闭硬件CRC校验
    hspi2.Init.CRCPolynomial = 7;                            //CRC值计算的多项式
                                                             //    HAL_SPI_Init(&hspi2);                                    //初始化
    if (HAL_SPI_Init(&hspi2)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__HAL_SPI_ENABLE(&hspi2); //使能SPI2
}

/*SPI2底层驱动,时钟使能,引脚配置
void MY_SPI_MspInit(SPI_HandleTypeDef *hspi)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ure;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使能GPIOB时钟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使能GPIOB时钟
    __HAL_RCC_SPI2_CLK_ENABLE();  //使能SPI2时钟

    //PC3,PC2,PB10
    GPIO_Initure.Pin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GPIO_Initure.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ure.Pull = GPIO_PULLUP;        //上拉
    GPIO_Initure.Speed = GPIO_SPEED_FAST;   //快速
    GPIO_Initure.Alternate = GPIO_AF5_SPI2; //复用为SPI2
    HAL_GPIO_Init(GPIOC, &GPIO_Initure);
    GPIO_Initure.Pin = GPIO_PIN_10;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ure);
}
*/

//SPI速度设置函数
//SPI速度=fAPB1/分频系数
//@ref SPI_BaudRate_Prescaler:SPI_BAUDRATEPRESCALER_2~SPI_BAUDRATEPRESCALER_2 256
//fAPB1时钟一般为42Mhz:
void SPI2_SetSpeed(uint8_t SPI_BaudRatePrescaler)
{
    assert_param(IS_SPI_BAUDRATE_PRESCALER(SPI_BaudRatePrescaler)); //判断有效性
    __HAL_SPI_DISABLE(&hspi2);                                      //关闭SPI
    hspi2.Instance->CR1 &= 0XFFC7;                                  //位3-5清零,用来设置波特率
    hspi2.Instance->CR1 |= SPI_BaudRatePrescaler;                   //设置SPI速度
    __HAL_SPI_ENABLE(&hspi2);                                       //使能SPI
}

void ADIS16203_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使能GPIOA时钟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使能GPIOA时钟,复位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Pin = SPI2_NSS_PIN; //定义spi2_cs片选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ure.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Structure.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HAL_GPIO_Init(SPI2_NSS_IOPORT,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为高电平,模块为低电平有效,所以置高则不会被选取
    HAL_GPIO_WritePin(SPI2_NSS_IOPORT, SPI2_NSS_PIN, GPIO_PIN_SET);

    GPIO_InitStructure.Pin = ADIS16203_RST_PIN; //定义模块复位引脚
    HAL_GPIO_Init(ADIS16203_RST_IOPORT, &GPIO_InitStructure);
    //模块为低电平复位,先置高
    HAL_GPIO_WritePin(ADIS16203_RST_IOPORT, ADIS16203_RST_PIN, GPIO_PIN_SET);
    //官方库自己已经定义好了,在f4xx_hal_msp.c中关于msio,mosi,sck的引脚配置。关于中断修改优先级即可
    HAL_SPI_MspInit(hspi2);
}

//模块初始化
void ADIS16203_Init(void)
{
    SPI2_Init();           //SPI2初始化
    ADIS16203_IO_Init() ; //IO初始化
}

//模块复位函数
void ADIS16203Reset(void)
{
    HAL_GPIO_WritePin(ADIS16203_RST_IOPORT, ADIS16203_RST_PIN, GPIO_PIN_RESET);
    DelayMs(1);
    HAL_GPIO_WritePin(ADIS16203_RST_IOPORT, ADIS16203_RST_PIN, GPIO_PIN_SET);
    DelayMs(6);
}

//TxData:要写入字节
//返回值:读出的字节
//一次传输量为16bit,所以只传输一次
uint16_t SPI2_ReadWriteByte(uint8_t COM, bool write)
{
    uint16_t TxData, Rxdata;
    {
        if (write == true)
            TxData = (COM << 8) + (1 << 15);
        else
            TxData = (COM << 8) + 0;
    }
    HAL_SPI_TransmitReceive(&hspi2, (uint8_t *)(&TxData), (uint8_t *)(&Rxdata), 1, 1000);
    return Rxdata;
}

void ADIS16203_CS_LOW(void) //片选信号拉低,片选有效
{
    HAL_GPIO_WritePin(SPI2_NSS_IOPORT, SPI2_NSS_PIN, GPIO_PIN_RESET);
}

void ADIS16203_CS_HIGH(void) //片选信号拉高,片选无效
{
    HAL_GPIO_WritePin(SPI2_NSS_IOPORT, SPI2_NSS_PIN, GPIO_PIN_SET);
}
//取读模块数据(无返回值类型)
void READ_ADIS16203_DATA(uint8_t COM, ADIS16203_DATA_Typedef *ADIS_DATA, bool wr)
{
    ADIS16203_CS_LOW();
    SPI2_ReadWriteByte(COM, wr);
    ADIS16203_CS_HIGH();
    delay_us(10);
    ADIS16203_CS_LOW();
    switch (COM)
    {
    case SUPPLY_OUT:
        ADIS_DATA->SUPPLY_OUT_DATA = ((SPI2_ReadWriteByte(COM, wr) & 0xfff) * 1.22);
        break;
    case AUX_ADC:
        ADIS_DATA->AUX_ADC_DATA = ((SPI2_ReadWriteByte(COM, wr) & 0xfff) * 0.61);
        break;
    case TEMP_OUT:
        ADIS_DATA->TEMP_OUT_DATA = ((SPI2_ReadWriteByte(COM, wr) & 0xfff) * -0.47); //这个要注意下
        break;
    case INCL_OUT:
        ADIS_DATA->INCL_OUT_DATA = ((SPI2_ReadWriteByte(COM, wr) & 0x3fff) * 0.025);
        break;
    case INCL_180_OUT:
        ADIS_DATA->INCL_180_OUT_DATA = ((SPI2_ReadWriteByte(COM, wr) & 0x3fff) * 0.025);
        break;
    default:
        break;
    }
    ADIS16203_CS_HIGH();
}

//取读模块数据(有返回值类型),还得进一步处理
uint16_t READ_ADIS16203_DATA2(uint8_t COM, bool wr)
{
    uint16_t ret;
    ADIS16203_CS_LOW();
    SPI2_ReadWriteByte(COM, wr);
    ADIS16203_CS_HIGH();
    delay_us(10);
    ADIS16203_CS_LOW();
    ret = SPI2_ReadWriteByte(COM, wr);
    ADIS16203_CS_HIGH();
    return ret;
}

uint16_t

网友A(2022-04-05):
Excellent component
14-bit digital inclination outputs

Thank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