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制作变压器电焊机

楼主:
在仓库发现个吃灰的变压器,看看体积有些大,心中一动能不能制作个电焊机呢?看到别人用微波炉变压器制作电焊机非常眼热,但自己没有制作过心里没底,感觉应该可以,废话少说用行动验证吧,上图:

这是绕好初极的变压器,原先没有拍照

买来20米(3X4)丝包线,参考绕微波炉变压器电焊机的(2X3)

不容易费了好大的劲才绕好

刚好有个坏了的环形变压器,用6平方的电线绕了个电感;试验证明电线绕的电感不利于散热,最好用丝包线绕

加上风扇、空开等安装完毕

试了试,不错,只是用2.5的电焊条,会烧穿焊件,没办法又加了个电感

最后上个变压器的尺寸

网友A(2021-01-17):
楼主动手能力强,佩服!

网友B:
有能调节硅钢片间隙的那种变压器会更好

网友C(2022-01-29):
能出个具体点的教程吗,偶尔焊点东西这个应该不错

网友D:
这变压器的功率够吗?感觉好小啊!焊接多久能撑得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变压器的功率够吗?感觉好小啊!焊接多久能撑得住?

我是时不时使用,一般2.0焊条焊3根,变压器没什么温度,长时间没焊过,不加电感3.2的焊条容易焊穿工件

网友F(2022-06-11):
变压器式焊机最小也要5KW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变压器式焊机最小也要5KW

没有计算过,感觉应该有2-3KW,有人用微波炉变压器改的都能用,我这个就是根据那个做的

网友G(2025-04-09):
2两个12V.56AH电瓶也可以焊,适当串一段电线限流

网友H:
电感的用处是什么?

网友H:
你次级绕的是不是有点多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H:
你次级绕的是不是有点多啊

次级绕多点好处是,起弧容易,焊接时电压减小,坏处是容易焊穿工件,火力太猛了,解决也容易只有加大电感的绕数减少焊机的电流量,我绕了二个电感,这样可以就方便使用3.2和2.5焊条了

网友H:
做个直流焊机应该更好用

网友I:
楼主出个教程我们学习下,个人生活中太实用了,难免焊个小的件之类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做个直流焊机应该更好用

直流焊机有图吗,能实用的

网友J:
无气隙的变压器,不宜充当焊机。

网友K:
楼主动手能力强,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