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码管与单片机串口的问题,已经想了好几天了,求助各位大神分析

楼主(2021-01-16):
目前数码管刚烧入后显示255,输入一个数字后显示最后一个数字的ascll码,想让数码管显示输入的数字,求教。

#include<reg52.h>//中断法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u8 a=0;
sbit LSA=P2^2;//控制数码管显示位数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8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u16 i)//延时函数时间不精准
{
        while(i--);
}
void DigDisplay(u16 num)//数码管显示函数
{
        u16 i;
        if(num<10){
                LSA=1;LSB=1;LSC=1;
          P0=smgduan[num];
                 }
        if(num>9&&num<100){
        for(i=0;i<2;i++)
        {
                switch(i)
                {
                   case(0):
                                LSA=1;LSB=1;LSC=1; break;
                        case(1):
                                LSA=0;LSB=1;LSC=1; break;
                }        if(i==0){
                P0=smgduan[num/10];
                delay(100);
                P0=0x00;}
                if(i==1){
                P0=smgduan[num%10];
                delay(100);
                P0=0x00;}
        }}
        if(num>99&&num<1000)
        for(i=0;i<3;i++)
        {
                switch(i)
                {
                   case(0):
                                LSA=1;LSB=1;LSC=1; break;
                        case(1):
                                LSA=0;LSB=1;LSC=1; break;
                        case(2):
                                LSA=1;LSB=0;LSC=1; break;
                }if(i==0){
                P0=smgduan[num/100];
                delay(100);
                P0=0x00;}
                if(i==1){
                P0=smgduan[num/10%10];
                delay(100);
                P0=0x00;}
                if(i==2){
                P0=smgduan[num%10];
                delay(100);
                P0=0x00;}
        }
}

void main()
{
REN=1;//串口允许接受信息;
SCON=0X50;//SM0,SM1同时控制工作方式;
TMOD=0x20;//设置定时器1工作方式为2;
TR1=1;//打开定时器1;
TH1=0xFD;//储存器,控制频率,由传输频率计算,
TL1=0xFD;//与以上共同决定传输频率,信息先进入TH1,溢出的进入TL1;
EA=1;//中断打开,EA总中断,ES串口中断;
ES=1;
while(1)DigDisplay(a);
}

void ser() interrupt 4//中断函数,一共有五个,标号4是第五个中断函数,是串行口中断函数
{ TH0=0xfc;
        TL0=0x18;
        RI=0;//RI串口接收中断申请标志位,数据接收到停止位时RI自动为1;任何标识符初始为0;
a=SBUF;
;

}

网友A:
串口发送和接收代码分享
第一个:http://www.51hei.com/bbs/dpj-201660-1.html
第二个:http://www.51hei.com/bbs/dpj-200927-1.html

网友B:
需要改写void DigDisplay(u16 num)//数码管显示函数
具体改写的方法有多种,可以把接收的数据放入缓冲区,显示程序扫描显示缓冲区信息,扫描显示程序最好用定时计数器固定扫描时间

网友C:
串行口相关寄存器设置不当,显示函数也太啰嗦。给你改了。
#include<reg52.h>//中断法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SA=P2^2;//控制数码管显示位数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8 a=0;

u8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12MHz延时时长 T=i*9+16us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DigDisplay(u16 num)//数码管显示函数
{
        static u8 i=0;
        u8 buf[3]={0,0,0};
        if(num>99)
        {
                buf[0]=smgduan[num/100%10];
                buf[1]=smgduan[num/10%10];
                buf[2]=smgduan[num%10];

        }
        else if(num>9)
        {
                buf[0]=smgduan[num/10];
                buf[1]=smgduan[num%10];
                buf[2]=0x00;
        }
        else
        {
                buf[0]=smgduan[num];
                buf[1]=0x00;
                buf[2]=0x00;
        }
        P0=0x00;
        P2&=0xe3;
        P2|=((7-i)<<2);
        P0=buf[i];
        i++;
        i%=3;
}

void main()
{
//        REN=1;//串口允许接受信息;
        SCON=0X50;//SM0,SM1同时控制工作方式;
        TMOD=0x20;//设置定时器1工作方式为2;
        TR1=1;//打开定时器1;
        TH1=0xFD;//储存器,控制频率,由传输频率计算,
        TL1=0xFD;//与以上共同决定传输频率,信息先进入TH1,溢出的进入TL1;
        EA=1;//中断打开,EA总中断,ES串口中断;
        ES=1;
        while(1)
        {
                DigDisplay(a);
                delay(100);//约1ms
        }
}

void ser() interrupt 4//中断函数,一共有五个,标号4是第五个中断函数,是串行口中断函数
{
//        TH0=0xfc;
//        TL0=0x18;
        RI=0;//RI串口接收中断申请标志位,数据接收到停止位时RI自动为1;任何标识符初始为0;
        a=SBUF;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改写void DigDisplay(u16 num)//数码管显示函数
具体改写的方法有多种,可以把接收的数据放入缓冲区, ...

谢谢大神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行口相关寄存器设置不当,显示函数也太啰嗦。给你改了。

谢谢大神修改

网友D:
你在“ void DigDisplay(u16 num)//数码管显示函数 ”这个函数里,加一句就可以显示输入的数字而不是ascii码: num-=48;
因为零的ascii就是48,加在判断之前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