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开发板的LCD9648菜单程序无法正常显示

楼主(2021-01-16):
普中51单片机,配的LCD9648的屏。直接下载的例程,但无法正常显示。
请那位高手帮忙看下代码有什么问题。
main.c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sbit CS0  = P0^0;                //????
sbit RST  = P0^1;                //?′??
sbit RS   = P2^7;                 //êy?Y?üá???????
sbit SCL  = P2^6;                //SPIê±?ó??
sbit SDA  = P2^5;                //SPIêy?Y??

sbit KEY_ADD=P3^3; //按键
sbit KEY_DEC=P3^4;

unsigned char curr,currold;//全局变量,当前箭头位置

  11. unsigned char code user16x16[]={
  12. 0x00,0x00,0x20,0x00,0x30,0x00,0x38,0x00,0x3C,0x00,0x3E,0x00,0x3F,0x00,0x3F,0x80,
  13. 0x3F,0xC0,0x3F,0x80,0x3F,0x00,0x3E,0x00,0x3C,0x00,0x38,0x00,0x30,0x00,0x20,0x00,
  14. };

unsigned char code *MainMenu[]=
{
{"  1.设置1"},
{"  2.设置2"},
{"  3.设置3"},
{"  4.设置4"},
{"  5.设置5"},
{"  6.设置6"},
{"  7.设置7"},
{"  8.设置8"},
{"  9.设置9"},
{"  0.设置0"},
};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ó2? 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c>0;c--)
        for(b=38;b>0;b--)
            for(a=130;a>0;a--);
}

void  SendDataSPI(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for(i=0; i<8; i++)
   {
      if( (dat&0x80)!=0 ) SDA = 1;
        else SDA = 0;

      dat <<= 1;

          SCL = 0;
      SCL = 1;
   }
}

void WriteComm(unsigned int i)
{

    CS0 = 0;
        RS  = 0;

        SendDataSPI(i);

        CS0 = 1;

}
void WriteData(unsigned char i)
{
    CS0 = 0;
        RS  = 1;

        SendDataSPI(i);

        CS0 = 1;
}

void LCD_Init(void)
{
        unsigned int i;
        //CS0=0;

        RST=1;
        for(i = 0; i < 1000; i++);

        RST=0;
        for(i = 0; i < 1000; i++);

        RST=1;
        for(i = 0; i < 1000; i++);

    WriteComm(0xe2);                  //èí?t?′??
        WriteComm(0xc8);                  //0xC8??í¨·??ò????????·′?ò£?0xC0?a?y3£·??ò
        WriteComm(0xa0);                  //0xA0??·??ò?????y3£·??ò£¨0xA1?a·′·??ò
        WriteComm(0x2f);
        WriteComm(0x26);
        WriteComm(0x81);                  //±3?°1a??±è?è
        WriteComm(0x10);
        WriteComm(0xaf);                  //?a????ê?

}

void Clear()
{
        unsigned char i,j;

        for(i=0; i < 9; i++)
        {
                WriteComm(0x40);
                WriteComm(0xb0+i);
                WriteComm(0x10);
                WriteComm(0x00);

                for(j = 0; j < 96; j++)
                {
                        WriteData(0x00);
                }
        }
}

/***********************************************
                用户自定义字符
***********************************************/

void CGRAM()
{
     int i;
//     WriteComm(0x30);

     WriteComm(0x40);
     for(i=0;i<16;i++)
       {
        WriteData(user16x16[i*2]);
        WriteData(user16x16[i*2+1]);
      }
}

/***********************************************
               显示用户自定义字符
***********************************************/
void DisplayCGRAM(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switch(y)
     {
   case 1: WriteComm(0xb0+x);break;
   case 2: WriteComm(0xb1+x);break;
   case 3: WriteComm(0xb2+x);break;
//   case 4: WriteComm(0x98+x);break;
      default:break;
  }
    WriteData(00);
    WriteData(00);
}

/***********************************************
                  显示字符串
            x:横坐标值,范围0~8
            y:纵坐标值,范围1~4
***********************************************/
void LCD_Put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ode *s)
{
switch(y)
     {
   case 1: WriteComm(0xb0+x);break;
   case 2: WriteComm(0xb1+x);break;
   case 3: WriteComm(0xb2+x);break;
//            case 4: WriteComm(0x98+x);break;
      default:break;
  }
while(*s>0)
   {
      WriteData(*s);
      s++;
      Delay10ms(50);
   }
}

/***********************************************
                     清屏
***********************************************/
void ClrScreen()
{
   WriteComm(0x01);
   Delay10ms(15);
}

/***********************************************
               调用显示更新
***********************************************/
void DisplayUpdata(void)
{
    unsigned char num;
  ClrScreen();
num=sizeof(MainMenu)/sizeof(MainMenu[0]);//判断数组中数值个数
if((0+(curr/4)*4)<num)
      LCD_PutString(0,1,MainMenu[0+(curr/4)*4]);
else //如果超出数组最大元素,则写空信息,不判断此信息可能会出现乱码
   LCD_PutString(0,1,"");
if((1+(curr/4)*4)<num)
   LCD_PutString(0,2,MainMenu[1+(curr/4)*4]);
else
   LCD_PutString(0,2,"");
if((2+(curr/4)*4)<num)
   LCD_PutString(0,3,MainMenu[2+(curr/4)*4]);
else
   LCD_PutString(0,3,"");
if((3+(curr/4)*4)<num)
   LCD_PutString(0,4,MainMenu[3+(curr/4)*4]);
else
   LCD_PutString(0,4,"");
DisplayCGRAM(0,curr%4+1);
}

/***********************************************
                 MAIN
***********************************************/
void main()
{
   LCD_Init();
   CGRAM(); //写入自定义字符
   DisplayUpdata();
   while(1)
   {
     if(curr!=currold) //光标位置变化,则更新显示
      {
       DisplayUpdata();
       currold=curr;
      }

   if(!KEY_ADD)
    {
     Delay10ms(10);
     if(!KEY_ADD)
    {
        while(!KEY_ADD);
      {
    if(curr<sizeof(MainMenu)/sizeof(MainMenu[0])-1)
     //判断数组中数值个数
     { curr++; }
      }
    }
}

  if(!KEY_DEC)
    {
     Delay10ms(10);
     if(!KEY_DEC)
    {
        while(!KEY_DEC);
      {
       if(curr>0)
     { curr--; }
    }
    }
}
  }
}

网友A:
看屏幕出现那么多黑点,可能已经挂了

楼主:
我写入显示图片或者文字的程序,都可以正常显示。

网友B:
屏幕初始化卡住

楼主:
请问能帮忙指出一下屏幕初始化的问题吗?

网友C:
在我的普中a5上试了一下,结果也是花屏,与你那个差不多。看来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C:
又用排除法将main里的“CGRAM(); //写入自定义字符”一句注掉,就不会花屏,怀疑该函数将数据写到了不该写入的地方。

楼主:
我将main里的“CGRAM(); ”注掉了。但仍旧出现花屏。

网友D:
图象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

网友C:
你在初始化后面插入一段延时,看看延时结束之前会不会花屏

网友C:
另外先确认你的9648屏有没有插错接口

楼主:
屏的接口连接是正确的。因为我写入文字和图片显示程序时,都能正常显示。我试了在初始后面加了不同的延时时间,但仍旧是花屏。

楼主:
接口没有插错。因为文字和图片程序,都能正常显示。试了在初始化后面加不同的延时时间,但仍旧是花屏。

楼主:
我这个连接口没有错,是连到你发的一个图片的位置。我又下载了文字显示程序试了,可以正常显示。

网友C:
能正常显示说明两个接口有部分线路相通,不等于另一个接口是多余的。为什么厂家要提供一个12864接口,算计精明的厂家不会随便堆料吧

网友E:
将main里的“CGRAM();修改成其他的。另外可能是接触问题,由于显示屏管脚比较多,某一个接触不好也有可能。

楼主:
接触应该没问题,因为我试了显示文字和图片,都能正常显示。能具体说一下怎么将main里的“CGRAM();修改成其他的吗?

网友F:
屏幕本身如果没有问题,那就是程序问题,我的是屏幕根本没有任何显示

楼主:
是的,应该是程序的问题。有那位高手能帮忙看下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G(2021-03-19):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错误出在头文件里的字模是写成"字",点阵。而字模提取的软件里生成的直接就是点阵。我刚开始也没注意直接复制粘贴了,找了好久

网友G:
除此之外,代码还有bug,用lcd9648的话显示不了文字“三”,包括判断和点阵那里都改用“③”,屏幕里会显示“三”。我已经气个半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除此之外,代码还有bug,用lcd9648的话显示不了文字“三”,包括判断和点阵那里都改用“③”,屏幕里会显示 ...

能帮忙发送一下你修改了的给我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在我的普中a5上试了一下,结果也是花屏,与你那个差不多。看来是程序的问题

大哥,LCD9648是插在12864上的,你咋整到1602上了呢?

网友H:
引用 楼主:
能帮忙发送一下你修改了的给我吗?

这是由于KELL软件的BUG,不能显示“三”,要在前面加上'"/",如:/三

网友I(2022-04-19):
楼主的lcd9648显示屏还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