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压和小电压共地的问题

楼主(2021-01-17):
就比如输入一个24V的电源,稳压到5V,3.3V
问:24V,5V,3.3V能不能直接共地,不能的话要怎么做才能放在同个电路上

网友A:
可以一点共地,注意不要形成共回路。

网友B:
能一点共地,而且必须一点共地,否则不工作

网友C:
我们做电机板的市电整流后310V和单片机3.3V共地呢!就串口用15V转5V的隔离电源模块,防止蹿电给外部设备。

网友D:
24V不算大电压,最好供地设计,如果隔离设计的话会非常麻烦而且没有必要

网友E:
24,5,3.3,所谓的地只是一个电压的参考点。所以是可以共地的也就是取相同的参考点而已。一点共地是用在数字地跟模拟地之间的共地。

网友F:
用DC-DC芯片处理的话,一定是共地的,不想共地都不行,如果想不共地,应该选择隔离模块。

网友G:
5V 3.3V是要共地的,24V的地可以用0R隔离一下,也可以直接接入,影响不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