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断电时间不保存,怎么加个纽扣电池上电也不从当前时间显示?

楼主(2021-01-17):
DS1302断电时间不保存,怎么加个纽扣电池上电也不从当前时间显示?

网友A:
电池要加在第8脚,不知道你加在哪一脚,电池是否有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要加在第8脚,不知道你加在哪一脚,电池是否有电呢

您好,电池有电,在第8脚上面。

网友B:
正常情况下电池加在8脚与地之间,注意正负极性,并保证电压3V,也有DS1302 8脚漏电的情况,我以前遇到过。

网友C:
我分享了DS1302相关的贴子,你可以去看看。切记。不能在上电的时候单片机自己修改时间。必须是按键控制改时间。http://www.51hei.com/bbs/dpj-200968-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情况下电池加在8脚与地之间,注意正负极性,并保证电压3V,也有DS1302 8脚漏电的情况,我以前遇到过。

好的,谢谢指导

网友D:
我的也这样,做了3 个时钟,家里现在在用的。其中2 个停电几小时再上电,时间就乱了,另一个断电一个月再上电还时不差的,是7、8年前买的。另外还有2 个没装上的,也是断电不保存。注:用的都是τ 宝买的DS3231模块 。

网友E:
你看下DS1302时间初始化程序是不是每次断电重启都要执行一次?这个只要设置一次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看下DS1302时间初始化程序是不是每次断电重启都要执行一次?这个只要设置一次就好了!

对的,值初始化了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这样,做了3 个时钟,家里现在在用的。其中2 个停电几小时再上电,时间就乱了,另一个断电一个月再上 ...

感觉有的东西,估计质量问题

楼主:
经过检查,纽扣电池失效时测电压基本正常,但不能输出电流,更换新的电池,时间可以断电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情况下电池加在8脚与地之间,注意正负极性,并保证电压3V,也有DS1302 8脚漏电的情况,我以前遇到过。

您好,你说的漏电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你说的漏电什么意思?

就是IC的8脚因为质量原因把电池的电压拉低,换新的也一样,8脚在工作的时候电压是电池电压,断电以后,电池电压立马降到1V左右。

网友F:
对于工作正常的时钟,断电后再上电,时间乱了,就是电池没电了。纽扣电池测开路端电压无法判断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于工作正常的时钟,断电后再上电,时间乱了,就是电池没电了。纽扣电池测开路端电压无法判断好坏。

没有乱,就是从2000年1月1日,00:00:00显示,每次上电都是这个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IC的8脚因为质量原因把电池的电压拉低,换新的也一样,8脚在工作的时候电压是电池电压,断电以后,电 ...

我测试了电压正常的

网友G:
纽电池质量可能有问题,可以试着换一下

网友H:
感觉是质量问题,之前也在τ 宝买了1302的 时不时出现不保存的问题
后来换了1307倒是用着还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纽电池质量可能有问题,可以试着换一下

电池换个几个,还是不行,不知道为啥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觉是质量问题,之前也在τ 宝买了1302的 时不时出现不保存的问题
后来换了1307倒是用着还问题不大

您好,您说的时钟芯片质量问题,对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您好,您说的时钟芯片质量问题,对吧

是的 我之前出故障也是和你一样的现象 个人当时怀疑是模块电路的问题 也不排除芯片质量差
你可以看看我之前帖子里面他们说的
http://www.51hei.com/bbs/dpj-188408-1.html

网友I:
程序初始给它写时间,写的是不是2000啊?如果掉电后,程序重新初始化,就又给它写了一遍,冲掉了保存的时间。我建议你就不要初始化它,在调时间时处理就行了。
另外我不喜欢1302,不如多花几块买3231。

网友J:
你单片机没有有往里面写时序,不停覆盖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单片机没有有往里面写时序,不停覆盖

您好,没有覆盖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的 我之前出故障也是和你一样的现象 个人当时怀疑是模块电路的问题 也不排除芯片质量差
你可以看看我 ...

好的,谢谢

网友K:
估计就是楼主程序里面没有判断是不是第一次运行,如果是第一次运行就设置初始值,从第二次开始就从现在的值开始读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估计就是楼主程序里面没有判断是不是第一次运行,如果是第一次运行就设置初始值,从第二次开始就从现在的值 ...

好的,谢谢指导

楼主(2021-08-18):
引用 网友H:
感觉是质量问题,之前也在τ 宝买了1302的 时不时出现不保存的问题
后来换了1307倒是用着还问题不大

应该不是质量问题,也有好的,可以使用的。

网友L:
这种纽扣电池要测瞬间短路电流才知道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种纽扣电池要测瞬间短路电流才知道能不能用

这个怎么检测短路电流。

网友M:
引用 楼主:
没有乱,就是从2000年1月1日,00:00:00显示,每次上电都是这个显示

按你这情况,三个可能。
1) 8脚的电池没有接好,要么是焊接技术不过关,要么是电池仓接触不良,又要么电池是坏的。
2)1脚没有接0.1uf的滤波电容,或者接的滤波电容坏了。又或者1脚的供电电压>5.5v。
3)这个DS1302刚好是坏的,这个的概率最低。

楼主:
引用 网友M:
按你这情况,三个可能。
1) 8脚的电池没有接好,要么是焊接技术不过关,要么是电池仓接触不良,又要么 ...

好的,谢谢耐心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M:
按你这情况,三个可能。
1) 8脚的电池没有接好,要么是焊接技术不过关,要么是电池仓接触不良,又要么 ...

您好,1脚没有接0.1uf的滤波电容,这个一定要加吗?

网友N:
有时,我们应该从可信赖的供应商那里购买芯片。 否则就看运气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您好,1脚没有接0.1uf的滤波电容,这个一定要加吗?

必须加, 确保1脚掉电过程是个稳定的掉电过程,否则DS1302的1脚断电的瞬间,电源有波动,在接近8脚电压时有波动,反复切换1脚8脚供电后,来不及切换到8脚供电,可能会丢失掉 DS1302内的时间记录,就会恢复到初始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N:
有时,我们应该从可信赖的供应商那里购买芯片。 否则就看运气了。

好的,谢谢指导了。

网友O:
也有可能是晶体匹配负载电容的问题,DS1302要求的晶体负载电容是6p,ESR是45k,如果参数不匹配,是会导致晶体偶发性停振,建议看一下晶体手册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M:
必须加, 确保1脚掉电过程是个稳定的掉电过程,否则DS1302的1脚断电的瞬间,电源有波动,在接近8脚电压时 ...

好的,真的太感谢您的指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也有可能是晶体匹配负载电容的问题,DS1302要求的晶体负载电容是6p,ESR是45k,如果参数不匹配,是会导致晶 ...

好的,我测试一下,谢谢您的指导。

网友P:
引用 楼主:
对的,值初始化了一次。

那就对了,就是每次上电就初始化一次,所以老是2000年1月1日开始计时了。

以前杜洋老师制作的时钟都会设置一个标志位,只有这个标志位为 01 才会初始化。这样可以有效避免重复初始化 。可以学习借鉴一下

网友P:
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你的RST引脚接了单片机,上电时单片机从默认的高电平转换为低电平时的下降沿触发了1302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P:
那就对了,就是每次上电就初始化一次,所以老是2000年1月1日开始计时了。

以前杜洋老师制作的时钟都会 ...

好的,谢谢指导,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你的RST引脚接了单片机,上电时单片机从默认的高电平转换为低电平时的下降沿触发了130 ...

您好,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网友Q:
这都快10个月了,还没解决吗?怎么不把电路和程序文件上传看一下呢?
DS1302这玩意只是走时不准而已,只要备用电池还在,备用电源端口有一个104以上的电容,基本上怎么断电都会正常走动的
除非是你程序的问题
我用这玩意很多了,我之前的公司就是用这玩意做钟的,都是几十K上百的批量生产,目前是没有遇到过芯片本身的问题
当然,芯片坏是肯定有的,不良率0.5%左右,但是像这种一下行,一下不行的,基本是没有的
99.99%情况下,不要怀疑芯片有问题,单片机不行之类,首先要考虑的是自己本身的问题
如果你搞维修就不一样了,那就每次先考虑芯片的问题

网友M:
引用 网友P:
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你的RST引脚接了单片机,上电时单片机从默认的高电平转换为低电平时的下降沿触发了130 ...

这种可能不存在, 单片机上电,就算RST电平游离,最多也是写一堆FF进去,也不会变成出厂设置,更何况,还有一个CLK 低电平,RST才能拉高,这样的保护,再说,搂主也不是笨蛋,写一个0x80 到 0x8e 马上就能验证是不是开机RST电平问题了。
之所以,会恢复出厂,就是DS1302彻底断电了,简单来讲备用电池没有及时在VCC断电后供电。检查电路是关键,其它都是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这都快10个月了,还没解决吗?怎么不把电路和程序文件上传看一下呢?
DS1302这玩意只是走时不准而已,只要备用 ...

好的,感谢指导,当时那个客户催货,那个产品已经发出来了,只要备用电池还在,备用电源端口有一个104以上的电容,我当时没这个电容,估计就是这个电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种可能不存在, 单片机上电,就算RST电平游离,最多也是写一堆FF进去,也不会变成出厂设置,更何况,还有 ...

好的,感谢耐心指导,特别感谢。

网友R:
之前也在τ 宝买了1302的 时不时出现不保存的问题
后来换了1307倒是用着还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R:
之前也在τ 宝买了1302的 时不时出现不保存的问题
后来换了1307倒是用着还问题不大

我买的也是的,有的DS1302行,有的不行,当时真是郁闷。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买的也是的,有的DS1302行,有的不行,当时真是郁闷。

我tb分7家店铺总共买了200多片DS1302, (别问为什么这样买,我知道确实不地道,但是穷是关键)实际测试,只有1片有质量问题,有质量问题还不是会自己初始化,而是压根不走时。很多人DS1302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都是要么没有连接好,要么电路有错误,要每烙铁用的不好。
个人觉得你如果经常用DS1302,可以先用IC座搭一个确实稳定的测试台,每个DS1302都放上去试一次,看看是不是会有问题,再接到你的电路中去看。反正我测试台上过了一遍只有 0.5%不到的不良,还从来没有出现过断VCC初始化的情况。 因为测试过,有信心,所以,搭到电路里,出现了不存时间的问题后,仔细找电池这边,电容这边的问题,故障都能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tb分7家店铺总共买了200多片DS1302, (别问为什么这样买,我知道确实不地道,但是穷是关键)实际测试, ...

好的,谢谢耐心指导,感谢!

楼主(2022-05-30):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耐心指导,感谢!

最后帮VCC不接,只接电池电源就可以断电保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网友S:
程序开始读秒值,它的最高位如果是1就要初始化,如果最高位是0,说明时钟在走时,不用初始化。

楼主(2022-07-02):
大量实验发现DS1302的引脚VCC不接,只接电池电源就可以断电保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网友T:
初始化时间写成你当前时间,下载程序,完成后把DS1302初始化时间部分屏蔽掉再下载一次,

网友Q:
引用 楼主:
大量实验发现DS1302的引脚VCC不接,只接电池电源就可以断电保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一年多了,还没有理解这玩意?
VCC上面的滤波电容可以供电的呀,1302工作电流很小的,104电容都可以保持几秒钟的工作时间呢,10uF的电容就能工作几分多钟了呢
要是个2032电池,5年是没有问题的,我做的第一个时钟就是用洞洞板焊的,后来不用了,放了五年,再拿出来的时候,时间慢了30多分钟,但小时和日期都是对的

网友M:
引用 楼主:
大量实验发现DS1302的引脚VCC不接,只接电池电源就可以断电保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这个问题,在35楼的时候,就跟你说过了, 1脚,必须至少要接一个 104电容,如果你条件苛刻一点的,可能还需要先接一个 5819 然后接一个对地104,然后接1脚,不然你VCC通断电的瞬间,很可能让DS1302失电,造成时间被重置,你要这么接了,哪来后续这些问题?

楼主(2022-10-06):
引用 网友T:
初始化时间写成你当前时间,下载程序,完成后把DS1302初始化时间部分屏蔽掉再下载一次,

好的,感谢

楼主(2023-02-06):
引用 网友M:
这个问题,在35楼的时候,就跟你说过了, 1脚,必须至少要接一个 104电容,如果你条件苛刻一点的,可能还 ...

好的,感谢

网友U:
如今时代变迁已经可以抛弃纽扣电池了,所以说也可以抛弃1302时钟芯片了。

网友V:
引用 网友U:
如今时代变迁已经可以抛弃纽扣电池了,所以说也可以抛弃1302时钟芯片了。

是的,可以用WIFI听不,可以使用电波钟,可以使用GPS、北斗模块同步。

楼主(2023-07-21):
引用 网友V:
是的,可以用WIFI听不,可以使用电波钟,可以使用GPS、北斗模块同步。

好的,说的太对了

网友W:
我用DS1302比较多,这个芯片还是挺好用的,主要是芯片和晶振是正品就行。
晶振电容很关键,不同厂家需要的电容值不一样,配合好基本上能达到每天1秒误差。
电池没讲究,不需要接0.1uF的电容,低到2V多还能维持时间,再低时间就会慢。
还有一个注意就是SIO引脚一定要接上拉电阻

楼主(2023-11-09):
引用 网友W:
我用DS1302比较多,这个芯片还是挺好用的,主要是芯片和晶振是正品就行。
晶振电容很关键,不同厂家需要的 ...

好的,我下次做项目试试

楼主(2024-07-08):
谢谢大家的指导,感谢

网友X:
哈哈 肯定是第一次程序,main函数里面有初始化时间的函数,这样每次单片机上电都会复位一次时间,应该第一次下载程序后,时间这个时候是正确的,注销掉时间初始化函数后,再下载一次程序,时间就正常了

网友Y:
引用 网友X:
哈哈 肯定是第一次程序,main函数里面有初始化时间的函数,这样每次单片机上电都会复位一次时间,应该第一 ...

还能这样操作?不是读出来里面的数据是85还是多少的就表示需要初始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X:
哈哈 肯定是第一次程序,main函数里面有初始化时间的函数,这样每次单片机上电都会复位一次时间,应该第一 ...

一般不需要这样操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Y:
还能这样操作?不是读出来里面的数据是85还是多少的就表示需要初始化吗?

一般不需要这样操作吧

网友Z:
虽然纽扣电池是主要的后备电源,但使用大容量电容(如100uF或更大)也可以为DS1302提供短时间的电源支持,确保在短暂的断电情况下时间得以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Z:
虽然纽扣电池是主要的后备电源,但使用大容量电容(如100uF或更大)也可以为DS1302提供短时间的电源支持, ...

您好,就是如果不加这个100UF电容,就算有加个纽扣电池上电也不从当前时间显示,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