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实现STM32串口控制频率,但是发现按逻辑书写后不行,不知到哪里有问题,求助大家

楼主(2021-01-17):
想实现STM32串口控制频率,但是发现按逻辑书写后不行,不知到哪里有问题,求助大家

网友A:
没看懂,一头雾水!这样提问题好像没人能帮你,也帮不了你。

网友B:
楼主是想通过串口接收数据命令,控制频率输出吧?mcu接收到命令去执行相应的程序,是项目常用的方法,但你对问题就没有描述,没办法帮你分析

楼主:
RE: 想实现STM32通过串口接收数据命令,控制频率或者占空比可以随意调节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想通过串口接收数据命令,控制频率输出吧?mcu接收到命令去执行相应的程序,是项目常用的方法,但你 ...

RE: 想实现STM32通过串口接收数据命令,控制频率或者占空比可以随意调节?现在可以确定的是传输没有问题(我可以用串口printf查看输入的频率、占空比以及预分频PSC的值),但是输出不能按我控制的频率或者或者占空比,感觉是定时器没起作用,(我用的定时器1,PA8输出)不知到哪里有问题?表述有什么不对请大家指正,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一头雾水!这样提问题好像没人能帮你,也帮不了你。

谢谢提醒,已重新编写,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想通过串口接收数据命令,控制频率输出吧?mcu接收到命令去执行相应的程序,是项目常用的方法,但你 ...

是的,已重新编写表述,不好意思,谢谢你

网友A:
输出不正常,一是定时器初始化的问题,仔细看看,库里有例程。其二看看IO口复用是否对。定时器1较复杂,为减少麻烦,可用其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