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链接贝壳物联 更新 一建配网 断电重连

楼主(2021-01-17):
开发环境Arduino  配置自己百度 需要依赖一些库也自己百度,之前有朋友问 ajson库怎么用很简单的解压放到libraries目录下就OK,现在上源码。之前的帖子链接      http://www.51hei.com/bbs/dpj-169367-1.html

网友A:
怎么有人下载没人顶啊?我下载一个学习一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有人下载没人顶啊?我下载一个学习一下,谢谢了!

拿了资料就跑,更新4路控制。

网友B(2023-02-04):
有用的资料,学习了!

网友C(2023-11-08):
有用的东西,一直再寻找

网友D(2024-03-02):
楼主看看我这个要怎么改才能连接外网,现在已经可连上路由器了,并也分配了IP,没有连接外网要怎么改望指点

网友D:
//表示通过wifi接入 #define BLINKER_WIFI #include <ESP8266WiFi.h> #include <DNSServer.h> #include <ESP8266WebServer.h> #include <WiFiManager.h> //开启服务器端口 //WiFiServer server(80);   //String header; //小爱:设备类型为插座 #define BLINKER_MIOT_MULTI_OUTLET //天猫:类型为插座 #define BLINKER_ALIGENIE_MULTI_OUTLET //小度:类型为插座 #define BLINKER_DUEROS_MULTI_OUTLET  #define IN D5  //14 #define OUT D6 //12 #define PWM D7 //13  //这是点灯的核心库 #include <Blinker.h>  //设备的密钥(key) char auth[] = "f1c431a4702a"; // f68445548327 。71269c24851d  /**  * wifi 的SSID和密码,SSID就是你连接wifi时对方显示的名称,最好不要有空格、中文  * 密码必须是8位起  * 注意:无法连接5G频段的wifi,务必使用2.4G 的信号连接  * 如果自家的路由连不上,就用手机开一个热点测试(热点也不要选择5G类型哦)  * 连不上的常见可能:  *  1、ID或密码错;  *  2、使用了5G频段或者自动切换频段  *  3、路由本身的设置问题(非常见加密方式)  *  4、公共场所的路由有额外验证,比如星巴克等  */ //char ssid[] = "nova"; //char pswd[] = "12345678";  // 定义内置继电器 BlinkerButton InBtn("a"); bool in_state = false;    // 定义外置继电器 BlinkerButton OutBtn("b"); bool out_state = false;  // 定义电子开关 BlinkerSlider PwmSlider("c"); bool pwm_state = false; int32_t pwm_number = 0;  //pwm滑块的默认值   //启动函数 void setup() {   //设置波特率115200   Serial.begin(115200);   BLINKER_DEBUG.stream(Serial); //  WiFiManager wifiManager;  // wifiManager.resetSettings();  // Serial.println("ESP8266 WiFi Settings Cleared");  // wifiManager.autoConnect("AutoConnectAP");  // Serial.println("");  // Serial.print("ESP8266 Connected to "); //  Serial.println(WiFi.SSID()); //  Serial.println(WiFi.localIP()); //  BLINKER_DEBUG.stream(Serial);    //设置OLED灯的针脚为输出模式,注意部分芯片可能无此灯,也就无法控制   pinMode(LED_BUILTIN, OUTPUT);      //设置 OLED灯的电平为 LOW=低,HIGH 则=高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LOW);      pinMode(IN, OUTPUT);   pinMode(OUT, OUTPUT);   pinMode(PWM, OUTPUT);    digitalWrite(IN, HIGH);   digitalWrite(OUT, HIGH);   digitalWrite(PWM, LOW);    //连接wifi     //一键配网  //#include <ESP8266WiFi.h> //#include <DNSServer.h> //#include <ESP8266WebServer.h> //#include <WiFiManager.h>   WiFiManager wifiManager;   // wifiManager.resetSettings();   //  Serial.println("ESP8266 WiFi Settings Cleared");   wifiManager.autoConnect("AutoConnectAP");   //server.begin();   //按钮绑定函数   Blinker.attachHeartbeat(heartbeat);   InBtn.attach(in_callback);   OutBtn.attach(out_callback);   PwmSlider.attach(pwm_slider_callback);    //绑定小爱的控制函数   BlinkerMIOT.attachPowerState(mi);   BlinkerMIOT.attachQuery(miQuery);    //绑定天猫的控制函数   BlinkerAliGenie.attachPowerState(genie);   BlinkerAliGenie.attachQuery(genieQuery);    //绑定小度的控制函数   BlinkerDuerOS.attachPowerState(duer);   BlinkerDuerOS.attachQuery(duerQuery); }  void loop() {   //blinker的启动函数   Blinker.ru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