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超声波测距程序设计与制作 1602液晶显示

楼主(2021-01-17):
该设计控制器使用的是单片机STC89C52, STC89C52单片机在工控、测量、仪器仪表中应用还是比较广泛的。显示模块是用LCD1602实现距离显示。蜂鸣器用来实现当测量距离超过设定的上限时的报警功能。附件中包含源程序,原理图,PCB,元件清单和一份资料。大家尽管下载学习,包你学会。

实物测试图如下,,最远测试距离为5m。程序流程图如下

程序流程图

程序流程图

本次设计的超声波测距采用的是超声波模块HC-SR04,HC-SR04超声波模块性能稳定,测度距离精确,模块高精度,盲区小。 产品应用领域: 常用于机器人避障、物体测距、液位检测、公共安防、停车场检测等场所。
该设计控制器使用的是单片机STC89C52, STC89C52单片机在工控、测量、仪器仪表中应用还是比较广泛的。显示模块是用LCD1602实现距离显示。蜂鸣器用来实现当测量距离超过设定的上限时的报警功能。

测试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测试距离小于50cm;第二部分为测试距离小于200cm,大于50cm;第三部分为测试距离大于200cm。
测试距离小于50cm如图5-1所示;
测试距离小于200cm,大于50cm如图5-2所示;
测试距离大于200cm如图5-2所示;
图5-1测试距离小于50cm
图5-2测试距离小于200cm,大于50cm
图5-3测试距离大于200cm
5.2数据分析
通过多次测量,得到最终的距离测试范围0~500cm,但测量出来的距离与实际距离有±1-2cm的误差。经过查资料了解,是因为超声波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与温度有关,如果温度变化不大,则可认为声速是基本不变的;但实际中温度总会变化,所以测出的距离与实际会有误差。如果要解决温度对超声波速度的影响,可采用温度补偿。

部分单片机代码如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lcd.h"
sbit Trig = P2^3;
sbit Echo = P2^4;
sbit beep=P1^4;
unsigned char PuZh[]=" 3172052052208 ";
unsigned char code ASCII[15] =    {'0','1','2','3','4','5','6','7','8','9','.','-','M'};
static unsigned char DisNum = 0; //显示用指针
       unsigned int  time=0;
           unsigned long S=0;
           bit      flag =0;
           unsigned char disbuff[4]           ={ 0,0,0,0,};
void Conut(void)
        {
         time=TH0*256+TL0;
         TH0=0;
         TL0=0;
         S=(time*1.7)/100;     //算出来是CM
         if((S>=500)||flag==1) //超出测量范围显示“-”
         {
          flag=0;
          DisplayOneChar(0, 1, ASCII[11]);
          DisplayOneChar(1, 1, ASCII[10]);        //显示点
          DisplayOneChar(2, 1, ASCII[11]);
          DisplayOneChar(3, 1, ASCII[11]);
          DisplayOneChar(4, 1, ASCII[12]);        //显示M
         }
         else
         {
          disbuff[0]=S%1000/100;
          disbuff[1]=S%1000%100/10;
          disbuff[2]=S%1000%10 %10;
          DisplayOneChar(0, 1, ASCII[disbuff[0]]);
          DisplayOneChar(1, 1, ASCII[10]);        //显示点
          DisplayOneChar(2, 1, ASCII[disbuff[1]]);
          DisplayOneChar(3, 1, ASCII[disbuff[2]]);
          DisplayOneChar(4, 1, ASCII[12]);        //显示M
         }
}
void zd0() interrupt 1                  //T0中断用来计数器溢出,超出测距范围
  {
    flag=1;                                                         //中断溢出标志
  }
void  StartModule()                          //启动模块
  {
          Trig=1;                                             //启动一次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rig=0;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uint i,j;
      for(i=ms;i>0;i--);
           for(j=114;j>0;j--);
}
void delay10us(void)
{
    unsigned char a,b;
    for(b=1;b>0;b--)
        for(a=2;a>0;a--);
}
void main(void)
{

         TMOD=0x01;                   //设T0为方式1,GATE=1;
         TH0=0;
         TL0=0;
         ET0=1;             //允许TO中断
         EA=1;                           //开启总中断
LcdInit();
        LcdShowStr(0,0,PuZh);
        while(1)
        {
                 StartModule();
             while(!Echo);                //当RX为零时等待
             TR0=1;                            //开启计数
             while(Echo);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TR0=0;                                //关闭计算
         Conut();                        //计算
                 delayms(80);
         beep=~beep;
         if(S>=200)
         {
                 beep=0;
                 delay10us();
         }
         else
         {
                 if((S<200)&&(S>50))
                 {
                         beep=1;
                         delayms(8000);
                         beep=0;
                         delayms(2000);
                 }
                 else
                 {
                         if((S>=0)&&(S<=50))
                         {
                                 beep=1;
                                 delayms(1000000);
                                 beep=0;
                                 delayms(500000);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