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程序求助大神,为什么不能满三次后不能结束程序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1-01-18):
if(a<3),是条件判断,;是一条空语句。后面的语句与if无关。

网友B:
代码不报错吗?那赶紧拆卸软件吧。if(a<3);{}这是错误语句

网友C:
if是判断语句,不是循环语句。如果不存在“;”的错误的时候,程序只执行了一次就已经结束了。把判断语句放在循环里面进行判断才会成立或者直接用循环判断。

网友D:
将if(a<3);中的分号去掉,同时在函数最底下加while(1);

网友E:
基础不牢,不是别人这里说一句你就能学会为什么的。

网友F:
代码规范问题,分号去掉就行

网友G:
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H:
if(a<3); 中的分号去掉就好,

网友I:
这里为什么不用循环?
int a ;
for(a=0;a<3;a++)
{
P2=0xfe;
delay100ms(2);
P2=0xfd;
delay100ms(2);
}

网友J:
你都没有写循环语句,何来的3次呢?执行一次就到底了。

网友K:
多学多问多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