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搞一个基于STM32的简单示波器,设计了一个信号输入前的调理电路,大伙帮我看看

楼主:
#
3黑币
stm32的AD电压测量范围是0-3.3V,我想把改成0-5V的测量电压范围,所以搞了一个调理电路,模拟输入前加了一个电压跟随器,然后通过衰减把0-5V的信号衰减至0-1V,再把信号放大为0-3V,这样做可以吗?

网友A(2021-01-19):
感觉不用运放,直接用电阻分压方式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多此一举,直接按0~3.3V处理即可,剩下的问题是在软件中按实际要求定标就可以了。

按照您的话,在信号经过跟随器后直接把电压降至0-3.3V,可以帮忙看看这样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样做比较合理的,选个好一点的运放

图片不知怎么没发出来,看看这样做可以吗

网友D:
这样做比较合理的,选个好一点的运放

网友C:
多此一举,直接按0~3.3V处理即可,剩下的问题是在软件中按实际要求定标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