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dc-dc同步整流 ,这么简洁的电路有问题吗

楼主:
用一个PMOS 一个NMOS实现同步整流,电路设计力求简洁高效。
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用到pwm反向电路。

部分核心电路

网友A(2021-01-18):
這是不能用的,同步整流需要過零電流檢測,及時關斷,一般關斷時間是在 ns級。

网友B:
这个电路其实就是用nmos代替二极管,怎么不能用。

网友C:
当单片机高电平时Q4导通,Q3的基极相当于被下拉到地,Q3处于断开状态,
当单片机低电平时Q4断开,Q3的基极相当于被上拉到+12V,Q3处于断开状态,(Q4断开c极没有接地相当于悬空,12V通过2K电阻直接接到基极,Ube = ?)
另外Q2 Q5一个高电平导通一个低电平导通,低电平一般是GND,你怎么确保他们的G基能够接入GND电平

网友D:
搞不懂这个电路干吗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当单片机高电平时Q4导通,Q3的基极相当于被下拉到地,Q3处于断开状态,
当单片机低电平时Q4断开,Q3的基极 ...

当单片机低电平时Q4断开,Q3的基极相当于被上拉到+12V,Q3处于瞬时导通状态,因为栅极相当于电容的正极,有个充电的过程。q4导通的时候,他们的G极接入低电平。
原图有验证的,我只是把二极管改成了nmos.

网友B:
已经验证过的原电路图。这个电路图是可以成功运行的,只不过二极管换成了NMO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已经验证过的原电路图。这个电路图是可以成功运行的,只不过二极管换成了NMOS.

你的电路图应该是这样的吧。
MCU高电平时,拉低电压N_MOS管Q9导通,NPN管Q6关闭,将+12电压接到Q8和Q7的栅极上,然后Q7导通,Q8关闭。
MCU低电平时,拉高电压N_MOS管Q9关闭,NPN管Q6导通,将GND电压接到Q8和Q7的栅极上,然后Q7关闭,Q8导通。

网友B:
谢谢,您这个电路图设计的很专业,Q8的2k电阻能否去掉,这样开关是不是会更快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的电路图应该是这样的吧。
MCU高电平时,拉低电压N_MOS管Q9导通,NPN管Q6关闭,将+12电压接到Q8和Q7 ...

或者将Q9换成三极管。

网友B:
改成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的电路图应该是这样的吧。
MCU高电平时,拉低电压N_MOS管Q9导通,NPN管Q6关闭,将+12电压接到Q8和Q7 ...

如下图

把q8上的2k电阻换成100是否妥当,这样关断是否会更快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已经验证过的原电路图。这个电路图是可以成功运行的,只不过二极管换成了NMOS.

楼主设计的电路图来源于经验证过的原电路图,只是把续流二极管换成了NMOS。当Q2、Q5的G极公共接点低电位时Q2导通,Q5截止,通过L蓄能并向负载供电,L左正右负。当G极高电位时Q2截止,L左负右正。Q5的DS反向偏置,G极电位高低对Q5没有意义,其内部寄生二极管正向导通可以完成续流。那么二极管换成了NMOS管的意义何在???

网友C:
NPN和PNP导通的条件是Ube的电压满足一定的值,你这样让Q9的Ube怎么低于0.7,(Ube不是Ueb),你还是加个上拉电阻吧,然后计算分压,让Q9能够的Ube能够在MCU_IO输出低电平时分压低于0.7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楼主设计的电路图来源于经验证过的原电路图,只是把续流二极管换成了NMOS。当Q2、Q5的G极公共接点低电位 ...

我和楼主的mos管都放错方向了,mos管内部的二极管应该是和电流导通方向相反的,用于防止击穿的。置于您说的回流,除非放电比充电快不然的话,GND不能回流到电感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和楼主的mos管都放错方向了,mos管内部的二极管应该是和电流导通方向相反的,用于防止击穿的。置于您说 ...

MOS管内部的二极管不是用于防止击穿的,也不是为了防止DS接反保护用的。是其制作工艺所形成的寄生物。其反向击穿电压与VDS击穿电压等同。如果Q5改变DS方向接入电路将发生灾难性后果。

网友A:
用mos代替二極管,必須加電流過零檢測,及時關斷反向電流。若沒有過零檢測電路,電感反向電流會通過mos泄流,最終結果是mos發熱很快燒燬,電路損壞。這個過程中即使沒有燒燬,效率非常低,電壓大幅度波動。效率是絕對低於二極管的,效率可能會低於50% 或10%,也有可能到1%的效率甚至0%。

网友A:
這是3408同步整流結構:
注意零點檢測器,就是過零檢測電路。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设计的电路图来源于经验证过的原电路图,只是把续流二极管换成了NMOS。当Q2、Q5的G极公共接点低电位 ...

楼主位的电路主干的结构是完全没问题的,全都正确。

Q5的DS反偏也是可以导通的,只要G高于S一定电压即可。内部寄生二极管有两大严重问题,一是导通电压过高影响效率,二是存储效应导致从导通到截止的恢复时间过长。寄生二极管可以在Q5导通前临时当续流二极管来用,Q5导通后寄生二极管两端电压低于饱和电压,恢复到截止状态,这样Q5断开时寄生二极管已经截止,不存在存储效应造成的短时间短路。

同步整流技术就是因为现在芯片工艺越来越小,电源电压越来越低,整流/续流二极管的压降成为影响效率越来越刺眼的因素,用MOSFET替代二极管,利用导通电阻小的特长来提高效率。

楼主的电路也可能有问题,主要是两个管子翻转的瞬间会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这些我的能力已经分析不出来了,只能让楼主自己建立真实的电路来实际测量才会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