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利用定时器产生PWM脉冲控制直流电机的转速 源程序

楼主(2021-01-17):
程序比较简单,功能如下:
利用T0定时器设置PWM输出的周期,T0设置成工作方式方法,16位定时器模式,
T0中断服务程序用于确定PWM输出的周期和控制T1定时器的中断。
T0定时器的定时常数是一个固定值,用T1定时器设置PWM输出的占空比,T1设置成工作方式2,8位自动重装模式。
T1中断服务函数主要调节PWM输出的占空比,
T1的定时常数是一个变量值,用K1和K2来设定。

/*********************************************
*  PWM控制直流电机转速                                           *
*  MCU: AT89S52   晶振:11.0592MHz                       *
*********************************************
*   PWM 控制直流电机转速                                        *
*   晶振为11.0592M                                                 *
*   利用定时器控制产生占空比可变的 PWM 波               *
*   按K1,PWM值增加,则占空比减小,P3口MT减速                           *
*   按K2,PWM值减小,则占空比增加,P3口MT加速                           *
*   当PWM值增加到最大值或减小到最小值时,蜂鸣器将报警。            *
*******************************************************/

#include<reg52.h>

sbit  K1 =P3^4 ;           //PWM值增加键
sbit  K2 =P3^5 ;           //PWM值减少键
sbit  BEEP =P3^7 ;         //蜂鸣器
sbit  mt = P3^6;          //直流电机

unsigned char PWM=0x14 ;   //赋初值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ms) // 延时子程序
{
   unsigned char i ;
   while(ms--)
   {
     for(i=0 ; i<114 ; i++) ;
   }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t)// 延时子程序
{
   while(t--) ;
}
void Beep()  // 蜂鸣器子程序
{
   unsigned char i  ;
   for (i=0  ;i<100  ;i++)
   {
      delay(100);
      BEEP = !BEEP;                //Beep取反
   }
   BEEP = 1;                       //关闭蜂鸣器
   delayms(100);
}
void main()
{

    TMOD=0x21 ;
        TH0=0xfe ;           //1ms延时常数
    TL0=0x66 ;           //频率调节
    TH1=PWM ;            //脉宽调节
    TL1=0 ;

        EA=1;
        ET0=1;
        ET1=1;
    TR0=1 ;
   while(1)
   {
        do{
            if(PWM!=0xff)
                  {
                           PWM++ ;
                           delayms(30);}
        else Beep() ;
          }
    while(K1==0);

        do{
      if(PWM!=0x02)
            {
                           PWM-- ;
                           delayms(30);}
      else Beep() ;
          }
    while(K2==0);
  }
}

Keil工程文件见附件

楼主:
想要做这个验证的话,电路原理也简单,就直接89C51+11.0592MHz晶振,外设按程序中的定义。直流电机驱动电路用ULN2003的驱动电路接入一个直流电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