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感应模块如何实现人体是否动作均可产生感应?

楼主(2021-01-18):
就目前市售的人体感应模块,均可以实现人来输出高电平,人走延时输出低电平,但这一过程人体必须是动的。如果人进入感应范围内后没有动,那么过了延时时间,模块就会输出低电平。应用人体热释原理或人体微波感应原理的模块都是这样的结果。

网友A:
帮顶。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B:
一般用红外或激光扫描、探测人体是否存在!

网友C:
热释红外传感器内部的两个传感器件是反串连的结构,当辐射平衡后输出为零。顺向串联不知啥样,估计是不行,不然厂家应该出这种产品。

网友D:
听说有一种红外不动也可以检测,你看下照明用的红外感应是什么类型的,照明的就能做到人在不动也可以检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用红外或激光扫描、探测人体是否存在!

意思是把探头做成活动的?

网友C:
目前点阵式传感器可以完成这个任务,只是传感器太贵,算法也较复杂。

网友E:
我看过一个,用的是红外热能探测器
程序算法检测有没有移动就可以了,一些防盗器用的就是这种,但成本和技术有点高

网友F:
对不动的发热体,还需判别是人体发出的红外线还是其他发热物体发出的红外线,要分析波长,太复杂了。

网友G:
可以模仿手机里的重力感应传感器。

网友H:
运动时有震动,震动引起电平变化,具体的还是比较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