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电源运放加偏置仿真电路图

楼主:
单电源运放在放大时,为了能正确的放大信号,避免负半周出现失真,需要在放大前加入合适的偏置电路,保证放大信号不失真。下图是我做的加偏置同时放大直流和交流电路。由于信号输入没有加耦合电容,所以该电路是直流和交流一起放大。对于直流信号,放大倍数A直=1+R4/R3;对于交流信号放大倍数A交=-R4/R3

仿真结果:

可以看到,对于0.02的直流偏置,放大器放大101倍,对于5mv的交流信号,放大器放大-100倍。放大器输出端相当于在2V的直流分量上叠加了500mv的交流分量。

网友A(2021-01-22):
楼主对直流放大倍数的理解有误。设输入电压Vi1对应输出Vo1,Vi2对应Vo2,那么直流放大倍数是:
增益A=(Vo2-Vo1)/(Vi2-Vi1)
这样交直流放大倍数是一样的。
实际电压对应关系可能是
Vo1=A*Vi1+B
Vo2=A*Vi2+B
这里面的B应该理解成固定偏置,楼主把B也算成增益显然是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对直流放大倍数的理解有误。设输入电压Vi1对应输出Vo1,Vi2对应Vo2,那么直流放大倍数是:
增益A=(Vo ...

1.你认为交直流放大倍数一样吗  打错特错。这是我为什么发这篇帖子的原因
2.我下一篇会发一个关于直流不放大,只放大交流的仿真,和这个有区别的
3.这个的确是直流偏置,但是,难道直流偏置就不会被放大吗,显然这样理解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