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光敏电阻的光控温控红外控制程序

楼主(2021-01-18):
代码电路参考百度多个作者修改而成,如有侵犯,请联系本人,立即删除。
本作品仅供学习参考,不喜勿喷,退出即可。
主要功能:
红外遥控,开灯关灯,调风扇的速度。
自动调光,自动温度调速。
蜂鸣器报警风速极限。液晶屏显示温度数值与光敏电阻电压数值。
资料内含代码与电路

本次课题得名称主要是由***提出,夏天天气很热宿舍风扇转得又不快,然后要按时熄灯。工作又没做完,想要有一个凉快得夏天,还要自动得调光系统方便学习,并且保护眼睛。那这就是舒适得桌面环境了。所以就有这个课题。

电路分析:

主要功能:

红外遥控,开灯关灯,调风扇的速度。自动调光,自动温度调速。

蜂鸣器报警风速极限。液晶屏显示温度数值与光敏电阻电压数值。

整体模块:

详细分析:

电源模块:由12v转5v,使用7805降压芯片。

复位电路、晶振电路:这两个电路加上STC89C52RC构成控制电路,即51单片机最小系统。

显示模块:lcd 1602液晶显示屏,其电阻RM是调背光亮度,显示温度,电压,模式。

温度模块:使用DS18B20,对温度进行采集。

光敏电阻:对光线强弱控制。

A/D模块:使用A/D C0832模数转换芯片,对光敏测量出光敏电阻阻值。

电机驱动模块:使用L298N电路稳压。

红外遥控:使用红外传感器,实现对电路共能得控制。

可以改进的地方:

硬件布局方面:

飞线应该减少,可以将两个板子合成一个板子。

软件:应该实现程序优化。

物品清单:

51单片机 STC89C52RC

1/5

LCD 1602

1/4

热敏传感器 DS18B20

1/3.19

电机风扇

1/3.3

光敏电阻

10/1.9

台灯

1

红外遥控

1/3.5

led灯若干

4

A/D转换芯片 A/DC0832

1/6.2

杜邦线若干

1/

电机驱动 L289N

1/6

电容电阻若干

电池

1/1.6

开关接口若干

3个

蜂鸣器

板子

2/10

接触片

10/1.8

完成效果图:

实物图:

Protuse实现:

/*-------------------------------------------------------------------
程序名称:   在1602液晶上显示出DS18B20的温度与光敏电阻电压
                                                自动功能:                                                                        |        手动功能:
                                                根据温度的数值控制风速                        |        红外控制风速
                                                根据光的亮暗控制光线的强弱        |        红外控制灯的亮暗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P0 P0
sbit ds=P2^2;        //定义DS18B20通信端口
sbit lcd_rs = P3^5;  //定义LCD控制端口
sbit lcd_rw = P3^6;
sbit lcd_en = P3^4;
sbit IN1=P1^0;       //电机
sbit M_pwm=P1^1;
sbit fm=P2^4;
sbit ir=P3^2;        //红外
sbit led=P1^2;       //台灯

sbit led1=P2^0;      //风扇指示灯
sbit led2=P2^1;                         //台灯指示灯

sbit CS=P2^7;        //AD芯片的定义口
sbit CLK=P2^5;
sbit DIO=P2^6;

uint temp,temp1;          //温度值定义
bit flag;                                                 //温度中的标志位

uchar code mun_to_char[] = {"0123456789ABCDEF"};  //定义数字跟ASCII码的关系
uchar data lcd1602_line1[]={"MODE:0  LIGHT:0 "};     //LCD1602液晶第一行
uchar data lcd1602_line2[]={"TEMP:00.0 U:0.0 "};  //LCD1602液晶第二行。注意:用空格补位

uint AD_val;               //电压值

uchar irtime;                                                                                //用于计数时间
uchar ircode[4];                                                                //储存数据码
uchar irdata[33];                                                                //1引导码 8位客户1 8位客户2 8位操作码 8位操作反码
bit startflag,irok,irprosok;    //设置中断标志位 接收成功标志位 处理成功标志
uchar  bitnum;                                                                        //位数值

uchar num,pwm1,n,num2;
uint pwm2;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s(uint t)   //微秒级的延时函数
{
        while(t--);
}

void delayms(uint ms)    //毫秒级的延时函数
{
        uchar i;
        while(ms--)
        {
                for(i=0;i<120;i++);
        }
}
/*------------------------------------------------------------------------------
                                                                                                   AD转换
------------------------------------------------------------------------------*/

unsigned char AD(void)
{
        unsigned char i,dat;
        CS=1;                      //一个转换周期开始
        CLK=0;                     //第一个脉冲做准备
        CS=0;                      //CS置0,片选有效
        DIO=1;                     //规定的起始信号
        CLK=1;                     //第一个脉冲
        CLK=0;                     //第一个脉冲下降沿,此前DIO必须是高电平
        DIO=1;                                                                                  //DIO置1,通道选择信号
        CLK=1;                                                                           //第二个脉冲,第2、3个脉冲下沉之前,DI必须跟别的输入两位数据用于选则通道
        CLK=0;                     //第二个脉冲下降沿
        DIO=0;                                                                                 //DI置0,选择通道0
        CLK=1;                                                                                 //第三个脉冲
        CLK=0;                                                                                 //第三个脉冲下降沿
        DIO=1;                                                                                 //第三个脉冲下沉之后,输入端DIO失去作用,应置1
        CLK=1;                                                                                  //第四个脉冲
        for(i=0;i<8;i++)
        {
                CLK=1;                   //第四个脉冲
    CLK=0;
                dat<<=1;                 //将下面储存的低位数据向右移
                dat|=(unsigned char)DIO; //将输出数据DIO通过或运算储存在dat最低位
        }

        CS=1;                      //片选无效
        return dat;                //将读出的数据返回
}
/*------------------------------------------------------------------------------
                                蜂鸣器
------------------------------------------------------------------------------*/
void bee()
{
        fm=0;
        delayms(100);
        fm=1;
        delayms(100);
}

/*------------------------------------------------------------------------------
                               红外遥控
------------------------------------------------------------------------------*/

void timer0init(void)//定时器0初始化 256*(1/12m)*12=0.256ms
{

  TMOD=0x02;//定时器0工作方式2,TH0是重装值,TL0是初值
  TH0=0x00; //重载值
  TL0=0x00; //初始化值
  ET0=1;    //开中断
  TR0=1;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函数
/////////////////////////////////////////////////////////////////////

void tim0_isr (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定时器0中断服务函数
{
  irtime++;  //用于计数2个下降沿之间的时间
        num++;
        num2++;
        if(num>62)
        {
                num=0;
        }
        if(num<=pwm1)
        {
                M_pwm=1;
        }
        else
        {
                M_pwm=0;
        }
}

void int0init(void)  //外部中断0初始化
{
IT0 = 1;   //指定外部中断0下降沿触发,INT0 (P3.2)
EX0 = 1;   //使能外部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void int0 ()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服务函数
{
if(startflag)
{
  if(irtime>32&&irtime<63)  //8-16ms
        {
           bitnum=0;
        }
        irdata[bitnum]=irtime;
        irtime=0;
        bitnum++;
        if(bitnum==33)
          {
           bitnum=0;
           irok=1;
          }
}
  else
{
         irtime=0;
         startflag=1;
}
}

/*------------------------------------------------------------------------------
                                 红外码值处理
------------------------------------------------------------------------------*/

void irpros(void) // 红外码值处理
{
        uchar mun,k,i,j;
        k=1;
        for(j=0;j<4;j++)
        {
                for(i=0;i<8;i++)
                {
                        mun=mun>>1;
                        if(irdata[k]>6)
                        {
                                mun=mun | 0x80;
                        }
                                k++;
                }
                ircode[j]=mun;
        }
        irprosok=1;
}

/*------------------------------------------------------------------------------
                                   PWM控制
------------------------------------------------------------------------------*/

void temp_pwm()
{

        if(n==1)
        {
                 lcd1602_line1[6] = mun_to_char[1];
                        if(pwm1<62)
                        {
                                IN1=1;
                                pwm1++;
                                delayms(100);
                        }
                        else
                        {
                                bee();
                        }

        }
                if(n==3)
         {
                lcd1602_line1[6] =mun_to_char[2] ;
                        if(pwm1>1)
                        {
                                IN1=1;
                                pwm1--;
                                delayms(100);
                        }
                        else
                        {
                                bee();
                        }
          }
                if(n==5)    //停止
                {

                        led1=1;
                        IN1=0;
                        pwm1=0;
                }
        if(n==2)
        {
                pwm1=31;
          delayms(100);
        }

}
void led_pwm()
{
                if(n==6)
        {
                lcd1602_line1[14] =mun_to_char[1] ;
                if(pwm2<800)
                {
                 pwm2++;
                 delayms(100);
                }
        }
        else
        {
                bee();
        }
        if(n==7)
        {
                lcd1602_line1[14] =mun_to_char[2] ;
                if(pwm2>1)
                {
                 pwm2--;
                delayms(100);
                }
        }
        else
        {
                bee();
        }
}
/*------------------------------------------------------------------------------
                                                                                                   红外键值处理
------------------------------------------------------------------------------*/
void ir_work(void)    //红外键值处理
{
        switch(ircode[2])   //判断操作码(第三个数码值)
        {

                         case 0x19:bee();break;          //      0
                         case 0x45:n=1;temp_pwm();break; //加速  1
                         case 0x47:n=3;temp_pwm();break; //减速  3
                         case 0x46:n=2;temp_pwm();break; //复位  2
                         case 0x1c:n=4;break;                                          //自动模式 ok
                         case 0x44:n=5;break;            //关闭点击     4
                         case 0x07:led=0;break;                                         //关灯  8
                         case 0x15:led=1;break;                                         //开灯  7
                         case 0x08:n=6;led_pwm();break; //调亮  <
                   case 0x5a:n=7;led_pwm();break; //调亮  >
                         case 0x16:n=8;break;                                          //自动      *
             default:break;
                }
                  irprosok=0;                      //处理完成标志
  }

/*------------------------------------------------------------------------------
                                     单总线初始化函数(温度)
------------------------------------------------------------------------------*/

void ds_reset()    //单总线初始化函数
{
        ds=1;
        delayus(5);
        ds=0;
        delayus(80);
        ds=1;
        delayus(14);
        if(ds==0)
                flag=1;
        else
                flag=0;
        delayus(20);
}
/*------------------------------------------------------------------------------
                                                                                                   读时隙(即位读取)函数 (温度)
------------------------------------------------------------------------------*/
bit ds_read_bit()     //读时隙(即位读取)函数
{
        bit dat;
        ds=0;
        _nop_();
        _nop_();
        ds=1;
        _nop_();
        dat=ds;
        delayus(10);
        return dat;
}

/*------------------------------------------------------------------------------
                                                                                                   读一个字节函数
------------------------------------------------------------------------------*/
uchar ds_read_byte()   //读一个字节函数
{
        uchar i,j,k;
        for(i=0;i<8;i++)
        {
                j=ds_read_bit();
                k=(j<<7)|(k>>1);
        }
        return k;
}
/*------------------------------------------------------------------------------
                                                                                                   写一个字节函数
------------------------------------------------------------------------------*/
void ds_write_byte(uchar dat)   //写一个字节函数
{
        uchar i;
        for(i=0;i<8;i++)
        {
                ds=0;
                _nop_();
                ds=dat&0x01;
                delayus(6);
                ds=1;
                dat=dat>>1;
        }
                delayus(6);
}
/*------------------------------------------------------------------------------
                                                                                                   读取温度函数
------------------------------------------------------------------------------*/

uint read_temperature()   //读取温度函数
{

        uchar a,b;
        ds_reset();
  EA=0;
        ds_write_byte(0xcc);
        ds_write_byte(0xbe);
        a=ds_read_byte();
        b=ds_read_byte();
        temp=b;
        temp=temp<<8;
        temp=temp|a;
            temp=temp*0.0625*10+0.5;
  EA=1;
        return temp;

}

/*------------------------------------------------------------------------------
                                                                                                   1602液晶显示
------------------------------------------------------------------------------*/

void lcd_delay(uchar x) //LCD1602 延时
{
        uint i,j;
    for(i=x;i>0;i--)
        {
                for(j=120;j>0;j--);
        }
}
/*------------------------------------------------------------------------------
                                                                                                   LCD1602 命令字写入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LCD1602 命令字写入
{
    lcd_rs = 0;
    lcd_rw = 0;
    lcd_en = 0;
    P0 = com;
    lcd_en = 1;
          lcd_delay(5);
    lcd_en = 0;
}

/*------------------------------------------------------------------------------
                                                                                                   LCD1602 初始化
------------------------------------------------------------------------------*/

void lcd_init()       //LCD1602 初始化
{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8);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

/*------------------------------------------------------------------------------
                                                                                                   LCD1602 字符写入
------------------------------------------------------------------------------*/

void lcd_char_write(uchar x_pos,y_pos,lcd_dat) //LCD1602 字符写入
{
    x_pos &= 0x0f; // X位置范围 0~15
    y_pos &= 0x01; // Y位置范围 0~ 1
    if(y_pos==1) x_pos += 0x40;
    x_pos += 0x80;
    write_com(x_pos);
        lcd_delay(5);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en = 0;
    P0 = lcd_dat;
    lcd_en = 1;
    lcd_en = 0;
        P0 = 0xff;                 //释放数据端口
}

void main()
{
        uchar i;
        float adnum;
        lcd_en=0;                  //关闭1602液晶使能,防止1602数据端影响单片机P0口输出
        led=0;
        P0=0xff;
        int0init();                //外部中断初始化
  timer0init();              //定时器初始化
        pwm2=400;
        num=0;
        pwm1=31;
        lcd_init();                //LCD1602 初始化

  while(1)
  {
                        ds_reset();            //单总线初始化
                        ds_write_byte(0xcc);   //跳线ROM
                        ds_write_byte(0x44);   //启动温度传换
                  AD_val=AD();                                         //读取电压的数值
                        temp1=read_temperature(); //读取当前温度值
                        lcd1602_line2[5] = mun_to_char[temp1/100];   //把当前温度分解送到1602显示
                        lcd1602_line2[6] = mun_to_char[temp1%100/10];
                        lcd1602_line2[8] = mun_to_char[temp1%10];
                  lcd1602_line2[12] = mun_to_char[AD_val/51];
                        lcd1602_line2[14] = mun_to_char[((AD_val%51)*100/51)/10];
                        lcd1602_line2[15] = mun_to_char[((AD_val%51)*100/51)%10];
                        for(i=0;i<16;i++) lcd_char_write(i,0,lcd1602_line1[i]);
                  for(i=0;i<16;i++) lcd_char_write(i,1,lcd1602_line2[i]);
//
//                        if(temp1>260&&temp1<350) IN1=1;
//                        else IN1=0;
                if(n==4)
                {
                        lcd1602_line1[5] = mun_to_char[1];
                        lcd1602_line1[6] =mun_to_char[0] ;
                        led1=0;
                                if(temp1>250&&temp1<280) pwm1=31;
                                if(temp1>290&&temp1<310) pwm1=40;
                                if(temp1>310&&temp1<350) pwm1=50;
                                if(temp1>10&&temp1<200)  pwm1=20;
                }
                if(n==5)
                {
                        lcd1602_line1[5] = mun_to_char[2];
                        lcd1602_line1[6] =mun_to_char[0] ;
                        led1=1;
                        IN1=0;
                        pwm1=2;
                }
                adnum=(AD_val/51);
                if(n==8)
                {
                        if(adnum>3&&adnum<5){led=1;led2=0;}
                        if(adnum>0&&adnum<2){led=0;led2=1;}
                }

                        if(irok==1)             //如果红外编码接收好了,
            {
                                irpros();             //进行红外码值处理。
                                irok=0;
            }

    if(irprosok==1)           //如果红外码值处理好后,
          {
           ir_work();               //进行工作处理。
          }
        }
}

word格式的以上资料51hei提供下载:

网友A:
这个可以再改进一下

网友B(2021-02-26):
别把线挂在风扇上

楼主(2022-05-02):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再改进一下

谢谢哦好嘞,有改啦,发新帖了,算有改进一吧

楼主:
好嘞,会注意的,谢谢

网友C(2023-12-12):
为啥电机没有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