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运放电路分析

楼主(2021-01-18):
大家好,图中的这两个电路输出电压是一样的吗?图2中的输出电压怎样算,图2算是反相输入放大吗?这个两个电路有什么区别(优缺点)

网友A:
左边的是同向放大器,Vo=(1+R3/R2)Vi。右边的电路是非线性应用,不能做线性放大用。

网友B:
左边的是同向放大器。右边的电路滞回比较器。

网友C:
左边是负反馈,线性放大电路,放大倍数=(R3+R2)/R2
右边是正反馈,构成斯密特触发器,比较放大,双稳态,输出0/1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左边是负反馈,线性放大电路,放大倍数=(R3+R2)/R2
右边是正反馈,构成斯密特触发器,比较放大,双稳态, ...

输入0V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左边的是同向放大器。右边的电路滞回比较器。

右边的电路乍看上去是滞回比较器,但是仔细想想并非如此。

真正的滞回比较器按右图接法必须是双电源供电,但是右图是单电源供电,后果就是如果运放输出高电平,符合滞回比较器特征,但是当运放翻转为低电平的时候,根据失调电压的方向,大概率永远无法翻转到高电平,是个死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