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高压薄膜电容容量为什么减小?

楼主:
右边125/250V电容容量明显减小以致电路失常(用于220V电容降压供继电器,数字电路4013)。

网友A(2021-01-18):
不管何种电容器都会出现容量减小的现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管何种电容器都会出现容量减小的现象

这种电容没有液体呀?

网友C:
CBB聚丙烯电容,这种电容具有良好的自愈性能,也正是这种自愈的特点,每自愈一次容量就会下降一次。

网友D:
就是每次击穿,就烧掉一小块电极板自愈,然后就发现容量越来越小。

网友E:
你换成400V的试试。

网友F:
CBB聚丙烯电容,具有良好的自愈性能,但也有缺点:自愈一次容量就会下降一次。和使用寿命有关系。换成400V的会好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CBB聚丙烯电容,这种电容具有良好的自愈性能,也正是这种自愈的特点,每自愈一次容量就会下降一次。

谢谢。这种电容的“介绍”全是优点,唯独不说其(容量)稳定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管何种电容器都会出现容量减小的现象

右边的125电容我采用比较法测电容量大小竟然只有0.3-0.4微法的容量了!上述电路不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管何种电容器都会出现容量减小的现象

这个减小的太多了

网友G:
耐压太低了,没法在220V线路上工作。630V的CBB都用不住,有容量不断减小的情况。后来换成250V~的X电容,问题解决了。注意安规电容标250V~指的是可以用在250V线路上,实际耐压远远超过630V。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耐压太低了,没法在220V线路上工作。630V的CBB都用不住,有容量不断减小的情况。后来换成250V~的X电容,问 ...

耐压低的原因。有道理。

网友H:
电容漏电等于有一部分电量损失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电容漏电等于有一部分电量损失了。

知道就说,不知道你就别瞎进来掺和。楼主这种状况我遇到过,根本不存在什么漏电,就是容量减小。楼主的测试结果也是如此,楼主的水平不知道比你高到哪里去了,不需要你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