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阵键盘+LCD1602+可控直流电源0-10V+Protues仿真图程序

楼主(2021-01-18):
键盘使用说明:
1:按下 MODE 键,在键盘和旋钮之间切换
键盘模式
1:按下 SET 键
2:按下 0--9.99之间的电压值
3:按下 ENTER 键
旋钮模式
1:调节可调电阻,电压随之改变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global.h"
#include "adcdac.h"

sbit DACSCLK = P2^3;
sbit DACCS = P2^4;
sbit DACDIN  = P2^5;
sbit CS  = P3^2;
sbit CLK = P3^3;
sbit DIO = P3^4;

uchar Get_AD_Result(uchar ch)
{
         uchar i,dat1=0,dat2=0;
        CS  = 0;
        CLK = 0;
        DIO = 1; _nop_(); _nop_();
        CLK = 1; _nop_(); _nop_();
        CLK = 0;

        DIO = 1; _nop_(); _nop_();
        CLK = 1; _nop_(); _nop_();
        CLK = 0;
        if(ch)
        DIO = 1;
        else
        DIO = 0;
         _nop_(); _nop_();
        CLK = 1; _nop_(); _nop_();
        CLK = 0;

        DIO = 1; _nop_(); _nop_();
        for(i=0;i<8;i++)
        {
                 CLK = 1; _nop_(); _nop_();
                CLK = 0; _nop_(); _nop_();
                if(DIO) dat1 |=0x80>>i;
        }
        for(i=0;i<8;i++)
        {
                if(DIO) dat2 |=0x01<<i;
                CLK = 1; _nop_(); _nop_();
                CLK = 0; _nop_(); _nop_();
        }
        CS = 1;
        if (dat1 == dat2)
                return dat1;
        else
                return 0x00;
}

void Set_DAC(uint dacvalue)
{
         uchar i;
        uint dat;
        dat = dacvalue;
        dat &= 0x03ff;
        DACCS  = 0;
        DACSCLK = 0;

        for(i=0;i<12;i++)
        {
                 if(dat & 0x0200)
                        DACDIN = 1;
                else
                        DACDIN = 0;
                DACSCLK = 1;
                dat <<= 1;
                DACSCLK = 0;
        }
        DACCS = 1;
}

楼主:
朋友们,程序可以修改,需要留言功能。

网友A(2021-05-14):
引用 楼主:
朋友们,程序可以修改,需要留言功能。

只是想把这个显示电压值改成显示压力值
就是voltage 改为 pressure
能够帮助改一下吗 谢谢楼主

楼主(2023-05-16):
引用 网友A:
只是想把这个显示电压值改成显示压力值
就是voltage 改为 pressure
能够帮助改一下吗 谢谢楼主

文件下载,程序可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