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0 SPI方式驱动SSD1306源码 128*64 OLED屏

楼主(2021-01-18):
      几年前用蓝牙芯片开发一个项目,买了SmartRF开发板,上面带一个12864的OLED屏,最近在做一个IIC的OLED屏的项目,把这套板子找出来打算先把显示的目录系统做了。简单撇了一眼资料,写的IIC的驱动例程,可看程序不对呀,驱动方式明明是SPI的,怎么就IIC的例程呢?于是我找原理图看了一下果然没有开漏的两个上拉电阻。找找原来用过的配套软件,没找到,只好拿一块前阵子调试GDE230的板子往上怼了。      好了,万事俱备了,老铁,上吧!把程序移植到GD32E上,没仿真,直接上,结果啥也没有显示。我坐在电脑前想了半天,想这个仿SIP的程序很简单呀,51时我就写个,做PIC690和917时,LPC2000时,包括当初做STM32时都写过,不可能不好用呀!于是我搬出好久未用的用示波器测了测波形,两个板子对比了一下,结果发现GD32E230的做CLK的那个引脚没有输出。血的教训告诉我,用过的板子一定做好记录,要不就直接扔了,太耽误事了!

       好了,这个程序是直接移植过来的,能实现数字,英文,汉字和图片的显示,显示字符的程序我修改了一下,加上了反显,上程序!
////////////////////////////////////////////////////////////////////////////////////////////////////////////////

#ifndef __SSD1306_SPI_H
#define        __SSD1306_SPI_H

#include "gd32e230.h"
/*******************************宏定义****************************************/
#define XLevelL                        0x00
#define XLevelH                        0x10
#define XLevel                ((XLevelH&0x0F)*16+XLevelL)
#define Max_Column            128
#define Max_Row                        64
#define        Brightness            0xCF
#define X_WIDTH                 128
#define Y_WIDTH                 64

//-----------------OLED端口定义----------------

#define OLED_CS_Clr() GPIO_BC(GPIOB) = GPIO_PIN_0
#define OLED_CS_Set() GPIO_BOP(GPIOB) = GPIO_PIN_0      //接OLED模块CS    B0

#define OLED_DC_Clr() GPIO_BC(GPIOB) = GPIO_PIN_1
#define OLED_DC_Set() GPIO_BOP(GPIOB) = GPIO_PIN_1      //接OLED模块D/C  B1

#define OLED_SDA_Clr() GPIO_BC(GPIOB) = GPIO_PIN_8
#define OLED_SDA_Set() GPIO_BOP(GPIOB) = GPIO_PIN_8    //接OLED模块MOSI  B8

#define OLED_SCL_Clr() GPIO_BC(GPIOA) = GPIO_PIN_7
#define OLED_SCL_Set() GPIO_BOP(GPIOA) = GPIO_PIN_7    //接OLED模块的CLK  B9

//#define OLED_CMD  0        //写命令
//#define OLED_DATA 1        //写数据

//OLED控制用函数
void OLED_WrDat(unsigned char dat);//写数据
void OLED_WrCmd(unsigned char cmd);//写命令
void OLED_SetPo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设置起始点坐标
void OLED_Fill(unsigned char bmp_dat);//全屏填充
void OLED_CLS(void);//清屏
void OLED_Init(void);//初始化
void OLED_6x8St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ch[]);
//void OLED_8x16St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ch[]);
void OLED_8x16St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FB,unsigned char ch[]);
void OLED_16x16CN(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N);
void OLED_BMP(unsigned char x0, unsigned char y0, unsigned char x1, unsigned char y1, unsigned char BMP[]);

#endif

/////////////////////////////////////////////////////////////////////////////////////////////////////////////////////////////////////
#include "SSD1306_SPI.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codetab.h"

void delay(uint32_t nCount)
{
    unsigned int a;
    while(nCount)
    {
        a=1800;
        while(a--);
        nCount--;
    }
    return;
}

void OLED_WrDat(unsigned char dat)//写数据
{
        unsigned char i, temp=0;
        OLED_DC_Set();
        for(i=0;i<8;i++) //发送一个八位数据
    {
        OLED_SCL_Clr();
        temp = dat&0x80;
        if (temp == 0)
        {
            OLED_SDA_Clr();
        }
        else
        {
            OLED_SDA_Set();
        }
                                //delay_1ms(1U);
        OLED_SCL_Set();
        dat<<=1;
        //delay_1ms(1U);
    }
}

void OLED_WrCmd(unsigned char cmd)//写命令
{
          unsigned char i, temp=0;
          OLED_DC_Clr();
    for(i=0;i<8;i++) //发送一个八位数据
    {
        OLED_SCL_Clr();
        temp = cmd&0x80;
        if (temp == 0)
        {
            OLED_SDA_Clr();
        }
        else
        {
            OLED_SDA_Set();
        }
        OLED_SCL_Set();
        cmd<<=1;;
    }
}

void OLED_SetPo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设置起始点坐标
{
        OLED_WrCmd(0xb0 + y);
        OLED_WrCmd(((x&0xf0)>>4)|0x10);
        OLED_WrCmd((x&0x0f)|0x01);
}

void OLED_Fill(unsigned char bmp_dat)//全屏填充
{
        unsigned char y,x;
        for(y=0;y<8;y++)
        {
                OLED_WrCmd(0xb0+y);
                OLED_WrCmd(0x01);
                OLED_WrCmd(0x10);
                for(x=0;x<X_WIDTH;x++)
                {
                        OLED_WrDat(bmp_dat);
                }
        }
}

void OLED_CLS(void)//清屏
{
        OLED_Fill(0x00);
}

void OLED_Init(void)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NONE,GPIO_PIN_0);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_0);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NONE,GPIO_PIN_1);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_1);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NONE,GPIO_PIN_8);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_8);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NONE,GPIO_PIN_7);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A,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_7);

          OLED_SCL_Set();
          OLED_CS_Clr();
          delay(100);
          OLED_CS_Set();

    OLED_WrCmd(0xae);//--turn off oled panel
    OLED_WrCmd(0x00);//---set low column address
    OLED_WrCmd(0x10);//---set high column address
    OLED_WrCmd(0x40);//--set start line address  Set Mapping RAM Display Start Line (0x00~0x3F)
    OLED_WrCmd(0x81);//--set contrast control register
    OLED_WrCmd(0xcf); // Set SEG Output Current Brightness
    OLED_WrCmd(0xa1);//--Set SEG/Column Mapping     0xa0左右反置 0xa1正常
    OLED_WrCmd(0xc8);//Set COM/Row Scan Direction   0xc0上下反置 0xc8正常
    OLED_WrCmd(0xa6);//--set normal display
    OLED_WrCmd(0xa8);//--set multiplex ratio(1 to 64)
    OLED_WrCmd(0x3f);//--1/64 duty
    OLED_WrCmd(0xd3);//-set display offset    Shift Mapping RAM Counter (0x00~0x3F)
    OLED_WrCmd(0x00);//-not offset
    OLED_WrCmd(0xd5);//--set display clock divide ratio/oscillator frequency
    OLED_WrCmd(0x80);//--set divide ratio, Set Clock as 100 Frames/Sec
    OLED_WrCmd(0xd9);//--set pre-charge period
    OLED_WrCmd(0xf1);//Set Pre-Charge as 15 Clocks & Discharge as 1 Clock
    OLED_WrCmd(0xda);//--set com pins hardware configuration
    OLED_WrCmd(0x12);
    OLED_WrCmd(0xdb);//--set vcomh
    OLED_WrCmd(0x40);//Set VCOM Deselect Level
    OLED_WrCmd(0x20);//-Set Page Addressing Mode (0x00/0x01/0x02)
    OLED_WrCmd(0x02);//
    OLED_WrCmd(0x8d);//--set Charge Pump enable/disable
    OLED_WrCmd(0x14);//--set(0x10) disable
    OLED_WrCmd(0xa4);// Disable Entire Display On (0xa4/0xa5)
    OLED_WrCmd(0xa6);// Disable Inverse Display On (0xa6/a7)
    OLED_WrCmd(0xaf);//--turn on oled panel
    OLED_Fill(0xff);  //初始清屏
                delay(50);
                OLED_CLS();
    OLED_SetPos(0,0);
}

void OLED_6x8St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ch[])
{
        unsigned char c=0,i=0,j=0;
        while (ch[j]!='\0')
        {
                c = ch[j]-32;
                if(x>126)
                {
                        x=0;y++;
                }
                OLED_SetPos(x,y);
                for(i=0;i<6;i++)
                {
                        OLED_WrDat(F6x8[c][i]);
                }
                x+=6;
                j++;
        }
}

void OLED_8x16St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FB,unsigned char ch[])
{
        unsigned char c=0,i=0,j=0;
        while (ch[j]!='\0')
        {
                c =ch[j]-32;
                if(x>120)
                {
                        x=0;y++;
                }
                OLED_SetPos(x,y);
                for(i=0;i<8;i++)
                {
                        if(FB == 1) OLED_WrDat(~(F8X16[c*16+i]));
                        else        OLED_WrDat(F8X16[c*16+i]);
                }
                OLED_SetPos(x,y+1);
                for(i=0;i<8;i++)
                {
                        if(FB == 1) OLED_WrDat(~(F8X16[c*16+i+8]));
                        else OLED_WrDat(F8X16[c*16+i+8]);
                }
                x+=8;
                j++;
        }
}

void OLED_16x16CN(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wm=0;
        unsigned int adder=32*N;
        OLED_SetPos(x , y);
        for(wm = 0;wm < 16;wm++)
        {
                OLED_WrDat(F16x16[adder]);
                adder += 1;
        }
        OLED_SetPos(x,y + 1);
        for(wm = 0;wm < 16;wm++)
        {
                OLED_WrDat(F16x16[adder]);
                adder += 1;
        }
}

void OLED_BMP(unsigned char x0, unsigned char y0, unsigned char x1, unsigned char y1, unsigned char BMP[])
{
        unsigned int j=0;
        unsigned char x,y;

  if(y1%8==0)
        {
                y=y1/8;
        }
  else
                y=y1/8+1;
        for(y=y0;y<y1;y++)
        {
                OLED_SetPos(x0,y);
    for(x=x0;x<x1;x++)
                {
                        OLED_WrDat(BMP[j++]);
                }
        }
}

///////////////////////////////////////////////////////////////////////////////////////////////////////////////////////
int main(void)
{
          extern const unsigned char BMP1[];
          extern const unsigned char BMP_SETTING[];
          extern const unsigned char BMP_POWEROFF[];
          int32_t i = 0;
          uint8_t key = 0;
      /* system clocks configuration */
       rcu_config();
       /* systick configuration */
       systick_config();
       /* GPIO configuration */
       gpio_config();
           /* UART configuration */
                COM_init(EVAL_COM);
       /* OLED configuration */
        OLED_Init();
/*******************************************************************/
    OLED_6x8Str(0,0,(uint8_t *)"123456789");
    OLED_6x8Str(0,1,(uint8_t *)"abcdefgh");
          delay_1ms(800U);
          OLED_BMP(0,0,128,8,(unsigned char *)BMP1);
    while (1)
                        {
                      delay_1ms(100U);
                        }
}

/////////////////////////////////////////////////////////////////////////////////////////////////////////
MCU:GD32E230C8T6,72MHz
OLED  SPI MODE
OLED:   SmartRF V2.6的OLED屏
1           2     3     4         5      6
GND   VCC   D0    D1    RST    DC
0V     3V3   PB9   PA7   PB0    PB1
GD的库: version 2018-06-19, V1.0.0, firmware for GD32E230
KEIL MDK 5.27.1.0

全部程序51hei下载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