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TM32生成正弦波程序看不懂,本人小白

楼主(2021-01-18):
不知哪位大佬给解释解释下面那个公式 小白看不懂
void SineWave_Data( u16 cycle ,u16 *D,float Um)
{
    u16 i;
    for( i=0;i<cycle;i++)
    {
        D[ i]=(u16)((Um*sin(( 1.0*i/(cycle-1))*2*PI)+Um)*4095/3.3);

网友A:
    for( i=0;i<cycle;i++)
    {
        D[ i]=(u16)((Um*sin(( 1.0*i/(cycle-1))*2*PI)+Um)*4095/3.3);
    }

在这里sin(( 1.0*i/(cycle-1))*2*PI)你可以理解成sin(x)(x >= 0 且 x <=2派,当i= 0时,x= 0;当i= cycle - 1时, x = 2派,x随着i的增大而增大),cycle就是sin(x)的周期,也可以说是宽度,cycle越大,正弦波的过零点距离越大。

在这里(Um*sin(( 1.0*i/(cycle-1))*2*PI)+Um)你可以理解成A * sin(x) +A,A就是正弦波的幅度也就是最大值,A*sin(x)+ A,就是将正弦波函数的向上挪移A个单位,这样就将正弦波中的负数值变为正数值,最大值变成2A,最小值变为0.

最后那个*4095/3.3,就是个模数转换,将模拟量转换成数字量,4095是12位的DAC。

这个函数一般用作模数转换或者LCD画图像。

网友B:
正弦波生成我比较喜欢用查表法,简单,CPU负担也小。先将一个周期的正弦波数据算好存储,然后读数据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C:
楼上的解释都深奥了,要先解释什么是三角函数才合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解释都深奥了,要先解释什么是三角函数才合理

如果真的是这中纯粹的小白,那只能当我没回过这个贴,教不了,告辞。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解释都深奥了,要先解释什么是三角函数才合理

不知道三角函数的话,就别要自行车了!

网友D:
为什么不查表呢?这样计算,就是在浪费MCU资源呀。。。

楼主:
懂了 懂了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解释都深奥了,要先解释什么是三角函数才合理

哈哈哈  从三角函数开始倒还不至于

网友E:
三十年前,老师傅们做的变频器
就不用单片机,用存储模块,数字电路,就可以生成了
单片机里,存一个表,定时输出表里的数据,再DA就成啊
简单,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