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的DMX512通信控制RGB灯带程序问题

楼主(2021-01-18):
程序是让灯带只亮红色并呼吸效果,当cnr增加到0x80时,会出现全部灯熄灭的情况,测出来波形是32us长低电平+12us高电平导致的初始化(个人猜测),如何避免该数据造成的初始化,希望有人解答一下

int main(void)
{
        u8 key;
        u8 i=0,t=0,u = 0;
        u8 cnr = 0x00;
        u8 cnb = 0x00;
        u8 cng = 0x00;
        u8 rs485buf[35];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delay_init(168);
        uart_init(115200);

        LED_Init();
         LCD_Init();
        KEY_Init();
        RS485_Init(250000);
        Dat_Rst_Init();
         delay_ms(100);
        LED0 = 1;

        DatRst = 0;
        delay_us(88);
        DatRst = 1;
        delay_us(8);
        DatRst = 0;
        delay_us(32);
        DatRst = 1;
        delay_us(8);
        for( i = 0; i < 30; i++ )
        {
                rs485buf[ i] = 0x00;
        }
        RS485_Send_Data(rs485buf,30);

        while(1)
        {
                DatRst = 0;
                delay_us(88);
                DatRst = 1;
                delay_us(8);
                DatRst = 0;
                delay_us(32);
                DatRst = 1;
                delay_us(8);
                for( i = 0; i < 30; i = i+3 )
                {
                        rs485buf[i ] = cnr;
                        rs485buf[i+1] = cnb;
                        rs485buf[i+2] = cng;
                }
                RS485_Send_Data(rs485buf,30);
                delay_ms(10);
                switch(u)
                {
                        case 0:
                                cnr = cnr + 0x01;
                        if(cnr == 0xFF)
                                {
                                        cnr = 0xFF;
                                        u = 1;
                                }
                                break;
                        case 1:
                                cnr = cnr - 0x01;
                        if(cnr == 0x00)
                        {
                                cnr = 0x00;
                                u = 0;
                        }
                        break;
                        default:
                                u = 0;
                        break;
                }
        }
}

网友A:
以下代码是DMX512发送代码,使用STC8F单片机。出自《人人学会单片机》
bit DMX512_RB8_ok=0;                                             //保存串口的第八位数据
bit Uart2_Flag=1;                                                        //发送控制标志位

u8 xdata DMX512_Write_Buffer[Pixel_Num];
#define BREAK 8                                                                //这个是控制BREAK的低电平复位时间的
#define MAB BREAK+2                                                        //这个是控制复位后MAB时间的
#define MAREK BREAK+4                                                //这个是控制复位后MAB时间的
#define DMX512_OUT P11
//********************************************************************* [url=http://wqxdz.taobao.com]http://wqxdz.taobao.com[/url] ---祁绪电子---2020年5月 *************
// 定时器4、定时器2、串口2初始化配置 波特率250000bps可变,9位数据,下载主频设置为24MHz
//********************************************************************* [url=http://wqxdz.taobao.com]http://wqxdz.taobao.com[/url] ---祁绪电子---2020年5月 *************
void DMX512_Init()
{
        T4T3M |= 0x20;                                                        //定时器T4工作在1T模式
        T4L = 0xF0;                                                                //初值,定时22us
        T4H = 0xFD;                                                                //初值,定时22us
        T4T3M |= 0x80;                                                        //定时器开始计时
        IE2|=0X40;                                                                //定时器4中断允许

        S2CON = 0x88;                                                        //9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04;                                                        //定时器2时钟为晶振时钟
        T2L = 0xE8;                                                                //定时器初值,定时时间*4=波特率
        T2H = 0xFF;                                                                //定时器初值,定时时间*4=波特率
        AUXR |= 0x10;                                                        //启动定时2
        IE2|=0X01;                                                                //定时器2中断允许
        //IP2H|=0X01;                                                        //串口中断改成最高优先级
        //IP2|=0X01;                                                        //串口中断改成最高优先级
        EA=1;                                                                        //总中断打开
        DMX512_Write_Buffer[0]=0;                                //DMX512规范,第0字节发送的是0;
}
//********************************************************************* [url=http://wqxdz.taobao.com]http://wqxdz.taobao.com[/url] ---祁绪电子---2020年5月 *************
// DMX512发送函数
//********************************************************************* [url=http://wqxdz.taobao.com]http://wqxdz.taobao.com[/url] ---祁绪电子---2020年5月 *************
void DMX512_TX_timer0() interrupt 20
{
        static u16 i;
        static u16 count=0;
        if(count<BREAK)                                                        //BREAK 复位拉低(根据项目调整参数)
        {
                count++;
                DMX512_OUT=0;
        }
        else if(count<MAB)                                                //复位后拉高最少12us(根据项目调整参数)
        {
                DMX512_OUT=1;
                count++;
        }
        if(count==MAB)                                                        //开始传输数据
        {
                if(Uart2_Flag)                                                //上一个字节发送完成,中断置1后。
                {
                        S2CON|=0x08;                                        //DMX512的字节是9位数据,有两个停止位,第8bit是TB8中。
                        S2BUF=DMX512_Write_Buffer[i];        //发送字节
                        Uart2_Flag=0;                                        //未发送完,不允许再进来
                        i++;                                                        //下一个字节
                        if(i>=Pixel_Num)                                //大于总字节数量
                        {
                                i=0;
                                count++;
                        }
                                                                                        //延时,使两位停止位+空闲总共达到12us
                }
        }
        if(count>MAB)                                                        //字节发送完之后,其余时间空闲,本程序是0~24字节,后面空闲
        {
                DMX512_OUT=1;
                count++;
                if(count>100)                                                //100  用于控制帧率,DMX512标准是 最多44帧数据包
                {
                        count=0;
                }
        }
}

//********************************************************************* [url=http://wqxdz.taobao.com]http://wqxdz.taobao.com[/url] ---祁绪电子---2020年5月 *************
// 串口中断
//********************************************************************* [url=http://wqxdz.taobao.com]http://wqxdz.taobao.com[/url] ---祁绪电子---2020年5月 *************
void Uart2_Routine (void) interrupt 8
{
        S2CON&=0xed;                                                        //清除发送中断标志
        Uart2_Flag=1;                                                        //标志位允许下一个字节发送
}

网友B:
这个协议没用过,不懂,只能帮你顶一下。

网友C:
你描述的不是很清楚,你这个应该是主控端指令系统,终端控制执行部分,硬件是什么样子的,根据你的指令协议怎么工作的,都没有讲,怎么帮你分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描述的不是很清楚,你这个应该是主控端指令系统,终端控制执行部分,硬件是什么样子的,根据你的指令协议 ...

用STM32开发板的485接口发送DMX512通用协议写呼吸灯效果,解码芯片为TM512AC,我测试了波形之后,发现从0x00到0x7F的亮度变化和0x80到0xFF的亮度变化一样,测试得出解码输出的PWM波低电平占空比到0x7F就满了,然后从0x80PWM波低电平占空比又从0开始到0xFF满,说明这个解码芯片输出PWM波最大值是127,而不是正常的255,因为正常的DMX512通信协议是到255才是最亮的,所以问一下你们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对这个TM512AC了解吗。

楼主:
我解释一下硬件和后续,硬件采用的是TM512AC解码芯片的灯带,自带解码和输出PWM功能,但是DMX512通用协议对于灯光的控制一般是从0到255灯光从最暗到最亮,所以我写的时候cnr就是一直+1,当加到0x80的时候,灯就灭掉了,然后又慢慢亮,效果就是呼吸亮两次,呼吸灭两次。
后续我测试之后,发现这个解码芯片的PWM输出低电平占空比(就是灯亮的电平占空比)从0x00的0%到0x7F的100%,然后到0x80又变成了0%,到0xFF的100%,那么说明它的控制输出,从0到127就可以了,但是我是第一次用这个协议做,对于这款解码芯片也不是很了解,就是问一下这样合理吗,你们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
结论就是我帖子里的猜想是错误的,DMX512通信里的数据帧并不会触发初始化,但是上述的情况大家是否碰到过可以探究探究。也是给以后可能用到的人一个提醒吧。

网友C:
具体的你看看数据手册吧 说明TM512AC这个芯片就是7bit pwm占空比, 最高位有可能其他含义;说明128当作 0处理了,正好符合 测试现象;  你就把数据范围控制在0-127,如果能满足你的控制要求就行了,要不满足控制要求,就选择其他芯片了

楼主(2021-02-27):
引用 网友C:
具体的你看看数据手册吧 说明TM512AC这个芯片就是7bit pwm占空比, 最高位有可能其他含义;说明128当作 0处 ...

好的,谢谢

网友D(2022-01-11):
这头像也太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