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编译时总是出现warning C294: unreachable code警告

楼主(2021-01-18):
iDayOfMonth[13] = -29;
iDayOfMonth[i ] = huancun + 29;
iDayOfMonth[14]=iDayOfMonth[13]+(-29);
请教一下高手,51单片机编程时,上面的语句在keil编译时总是出现warning C294: unreachable code警告,上面的语句有问题吗?

网友A:
上面的代码肯定没有问题,但综合整体程序来说可能有问题,比如数组和变量没有定义,或许是这几个语句放在程序运行的循环外且放在无限循环后面(提示错误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A:
提示的错误就是把这几个语句放在无限循环的后面,程序不可能运行到这一步,所以在提问时不要只把有问题的语句贴上来,要贴上整体程序

网友B:
这段代码没问题,要看具体怎么调用

网友C(2021-07-02):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代码肯定没有问题,但综合整体程序来说可能有问题,比如数组和变量没有定义,或许是这几个语句放在程 ...

受益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代码肯定没有问题,但综合整体程序来说可能有问题,比如数组和变量没有定义,或许是这几个语句放在程 ...

错把while当成delay

网友D:
这是个逻辑警告,比如
if(1)
{
   a = 1;
}
else
{
   a = 2;
}

就会报unreachable code警告,因为else语句a=2;永远进不去

网友E:
就是警告指出的那一行代码永远也运行不到

网友F(2022-10-27):
想问一下,这个问题解决没有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想问一下,这个问题解决没有啊

要贴代码才能解决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想问一下,这个问题解决没有啊

不需要解决,程序员都是只看error不看warning的。

网友I:
比如if(A==10){ B=1;  },你在程序里定义了A=1;就会出现这种错误,,

iDayOfMonth[13] = -29;,你这个数组定义的数据类型是不是有符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