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TC12C5A60S2单片机硬件PCA/PWM模块输出呼吸灯效果源程序

楼主(2021-01-18):
硬件电路也是很简单,
通过连续改变CCAP0H改变PWM0输出的PWM信号的占空比,PWM信号在P1.3脚输出,PWM输出端口接入一颗LED用来显示呼吸灯的效果。
MCU:STC12C5A60S2   晶振:11.0592MHz

/*********************************************************************************************************
** 工程功能 :PWM输出
** MCU:STC12C5A60S2
** 晶振:11.0592MHz
*  配置PCA模块为8位PWM输出模式,PCA计数脉冲设置为Timer0的溢出频率,配置步骤如下:
* 1、PCA模块0在空闲模式下扔然计数,选择T0计数溢出频率为PCA模块0的计数脉冲,禁止PCA0的溢出中断,即CMOD=0X84;
* 2、不使用PCA中断,将PCA各模块中断请示标志清除,即CCON=0X00;
* 3、PCA计数器清0,即使CH=CL=0;
* 4、T0设置为工作方式2,8位自动重装模式,即TMOD=0X02;
* 5、将计数初值装入T0;
* 6、开启T0计数器,开启PCA0计数器,即TR0=1; CR=1;
* 7、PWM输出端口为P1.3,另一端接LED可以查看呼吸灯效果。
*********************************************************************************************************/
#include<STC12C5A60S2.h>
#include<LCD1602.h>
#include<PWM.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 函数功能 :延时函数
** 函数说明 :利用软件延时,占用CPU,经调试最小单位大约为1ms
** 入口参数 :time:需要延时的时间,单位ms
** 出口参数 :无
*********************************************************************************************************/
void Delay_ms(uint time)
{
        uint i,j;
        for(i = 0;i < time;i ++)
                for(j = 0;j < 930;j ++);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0;
        LCD_1602_Init(); //液晶显示前进行初始化
        PCA_init();
        Timer0_init();
        Write_1602_String("I LIKE MCU 2021",0X80);
        Write_1602_Data(0x05);//自定义字符'年'
        while(1)  //在while(1)循环中通过连续改变CCAP0H改变PWM0输出的PWM信号的占空比,PWM信号在P1.3脚输出
        {
                for(i=255;i>1;i--)
                {
                  CCAP0H=i;
                  Delay_ms(8);
                }
                for(i=0;i<255;i++)
                {
                //PCA计数器工作在PWM模式时,CCAP0H和CCAPL用来控制输出PWM的占空比,对PWM0起主要影响作用的是CCAP0H,详细的介绍可参照文档中PCA/PWM的应用的章节
                  CCAP0H=i;
                  Delay_ms(8);
                }

        }
}

所有程序51hei提供下载:

网友A(2024-04-25):
我想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