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C15F104W单片机制作定时IC源码,适用于各种需延时通断、循环通断的控制场合

楼主:
源码分享:
用STC15F104W单片机芯片制作定时IC,适用于各种需延时通断、循环通断的控制场合
作者:杨小强,2021年1月
MCU:STC15F104W,内部R/C时钟,频率选择:11.0592MHz
显示:(TM1637)4位数码管显示模块
调整定时时间、设置:EC11带按键5脚旋转编码器。也可以用两只按键代替编码器
定时范围:10毫秒~100小时

描述:
    默认导通定时时间10小时,上电就导通,可通过旋转编码器实时调整当前定时时间,最大可调
到99小时59分59+1秒=100小时,最小为0;导通定时时间到0就断开,停止运行,不循环,睡眠模式
为“始终显示”,旋转编码器调整当前导通定时时间,又开始运行。

    定时时间1小时以上显示“时:分”,冒号闪烁;小于1小时自动切换为显示“分:秒”,冒号不
闪烁;小于1分钟自动切换为显示“秒:毫秒”,冒号不闪烁。

    用于固定定时时间的场合时,设置好各项参数,可取消数码管显示模块、编码器、按键,同时
把编码器、按键I/O端口P3.1、P3.2、P3.3接到2脚VCC,避免万一端口受到干扰而产生误动作。
    设置共有2种方式:
    方式1(适合手头上没有TM1637数码管显示模块的情况):把源程序中“设置各项默认值”处改
为需要的值,编译为HEX文件,烧写时把“本次将EEPROM区域全部填充为FF”选项勾上。
    方式2:之1.长按KEY3秒,显示“--:--”时释放,进入“设置”状态进行设置。
           之2.转动编码器一点点停留在半格,也就是两格之间,让A或B、或者AB都为ON并保持
3秒,显示“--:--”时转完一格,进入“设置”状态进行设置。当“主界面状态下长按快速加减使
能的常数”设为081H(允许)时此方式无效。

按键、编码器动作:
1.处于睡眠状态时,按键、编码器动作只唤醒睡眠,恢复数码管显示,不影响正常运行和数据。
2.处于始终导通状态时,有按键、编码器动作将退出始终导通状态,切换到“导通时间”结束的断
   开状态,如果设置的是循环定时,就从“断开时间”继续运行。
3.同时处于睡眠状态和终导通状态时,先唤醒睡眠,退出睡眠状态2秒后,再次有按键、编码器动
   作才退出始终导通状态。
4.短按KEY1次,暂停计时,如果当前是导通状态将断开,再按恢复导通并继续计时。
5.处于“导通”或“断开”工作状态时,短按2次KEY,当前时间清零,运行下一项(如果设有)。
6.短按KEY3次:重新启动,相当于重新上电。
7.间隔时间不超过0.5秒的2次或3次短按,为有效按键动作。
8.长按KEY3秒,显示“--:--”时释放,进入“设置”,如果保持按下达到10秒,将恢复默认设置。
9.长按KEY10秒,恢复默认设置,显示88:88,然后按默认值从“导通”开始执行。
10.处于“上电延时导通”、“导通”、“断开”工作状态时,旋转编码器可进行实时调整,最
   大99小时59分59+1秒=100小时,最小为0。
11.处于“上电延时导通”工作状态,延时导通模式为2(延时时间到后从“断开”继续运行)时,上
   电4.2分钟后,按下KEY达到设置的时长,时间清零,之后不响应按键动作,继续执行“断开”、
  “导通”,执行到“导通”状态运行结束时,恢复按键全部功能。
12.转动编码器一点点停留在半格,也就是两格之间,让A或B、或者AB都为ON并保持3秒,这时显示
   “--:--”(如果仍然保持不动达到10秒,将恢复默认设置),然后转完一格,进入“设置”。
   当“定义主界面状态下长按快速加减使能的常数”设为081H(允许)时此方式无效。

设置:
    进入“设置”后,根据数码管左边显示的内容进行相应设置,旋转编码器加或减,设置好一项,
闪烁5秒无操作或者短按KEY释放0.5秒后,跳到下一项。任何时候都可以短按2次KEY保存并退出,
或在最后一项无操作自动保存退出。
    按住KEY不放,旋转编码器可向上/下转移到任意一项设置,释放按键后旋转编码器加或减。
1、显示“1A”设置导通时间(时),0~99小时,默认10小时
2、显示“1b”设置导通时间(分),0~59分钟
3、显示“1C”设置导通时间(秒),0~59秒
4、显示“1d”设置导通时间(×10毫秒),0~99
5、显示“o-”设置循环定时,0=无限循环;1=不循环;2~99=循环导通次数。默认为1,不循环
6、显示“C-”设置睡眠模式,0=始终显示;1~59=无操作进入睡眠(分钟)。默认为0,始终显示
7、显示“bC”设置实时调整时(步长),3小时以下定时调整时,编码器每转动一格的增(减)值:
              1~30分钟,默认1分钟;3小时以上增(减)值30分钟;10小时以上增(减)值1个小时;
              20小时以上增(减)值2个小时。
8、显示“Ld”设置数码管亮度,1~8级。默认为3级
9、显示“2A”设置断开时间(时),0~99小时
10、显示“2b”设置断开时间(分),0~59分钟
11、显示“2C”设置断开时间(秒),0~59秒
12、显示“2d”设置断开时间(×10毫秒),0~99
13、显示“3A”设置上电延时导通(时),0~99小时,默认值为0
14、显示“3b”设置上电延时导通(分),0~59分钟,默认值为0
15、显示“3C”设置上电延时导通(秒),0~59秒,默认值为0
16、显示“d-”设置延时导通模式,0~2。默认为2(延时时间到后从“断开”继续运行)
17、显示“E-”设置“持续时间”秒计数0~99,按下KEY持续0~99秒结束“上电延时导通”状态

保存失败将显示5秒E1。

导通时间:1~99(×10)毫秒~100小时,如果“上电延时导通”时间设为0(关闭),则上电就执行本项。
          如果设置为循环定时,本项时间结束就执行“断开时间”。
循环定时:0=无限循环;1=不循环;2~99=导通次数;导通次数是指从上电到循环结束为止,总共导通
          的次数。如果“断开时间”设置的时间为0,循环无效,导通定时时间到后就断开,停止。
睡眠模式:0=始终显示;1~59=无操作1~59分钟关闭显示继续运行;按键、编码器有动作就唤醒睡眠
断开时间:1~99(×10)毫秒~100小时,时间结束就运行“导通时间”。默认值为2小时。
上电延时导通:1秒~100小时。设置的时间全部为0=关闭;设置的时间不为0就启用;
              本项上电只执行一次,不参与循环定时。默认为0
                  启用上电延时导通,延时导通模式为2时,上电4.2分钟内不响应按键动作,编码
              器可以正常使用,4.2分钟之后,当持续按下按键的时间达到设置的时长(0~99秒)就
              清零,结束“上电延时导通”状态,继续不响应按键动作,执行到“导通”状态运行
              结束时,按键功能恢复正常。
延时导通模式:0=延时时间到后始终导通。旋转编码器或按下KEY就退出始终导通状态,切换到
               “导通时间”的结束状态,如果设置的是循环定时,就从“断开时间”继续运行。
              1=延时时间到后从“导通”继续运行,如果“导通时间”设置的时间为0就结束
              2=延时时间到后从“断开”继续运行,如果“断开时间”设置的时间为0就转到“导
                通”继续运行。

下面用电动车充电定时器等电路举例其应用:

上面是“导通时间”和“断开时间”设为最小值1(10毫秒),“循环定时”设为“无限循环”的情况,P3.0的输出为50Hz方波。

下面是源程序:
    ;----------------------------- 端口定义 ------------------------------------
            MOC      EQU  P3.0   ;5脚,导通状态输出低电平;断开状态输出高电平
            KEY      EQU  P3.1   ;6脚,按键KEY
            EC11A    EQU  P3.2   ;7脚,接编码器的A引脚
            EC11B    EQU  P3.3   ;8脚,接编码器的B引脚
            DIO      EQU  P3.4   ;1脚,接显示模块TM1637的DIO
            CLK      EQU  P3.5   ;3脚,接显示模块TM1637的CLK

    ;---------------------------- 位地址及RAM的使用 ----------------------------
    ;(20H)第0位:1=编码器有旋转动作;0=没有旋转动作
    ;(20H)第1位:1=编码器顺时针正转;0=编码器逆时针反转
    ;(20H)第2位:1=暂停;0=正常运行
    ;(20H)第3位:1=禁止;0=允许。进行各项设置时使用,允许/禁止检查剩余时间
    ;(20H)第4位:1=闪烁显示;0=不闪烁。进行各项设置时用
    ;(20H)第5位:1=不显示,0=显示,数字及冒号闪烁时用,每0.5秒变化一次
    ;(20H)第6位:1=关闭时间显示,3秒88:88或5秒E1显示占用;0=正常显示
    ;(20H)第7位:1=已进入“上电延时导通”的始终导通状态;0=正常
    ;(21H)第8位:1=禁止响应按键动作;0=正常
    ;(21H)第9位:1=允许恢复响应按键动作;0=正常

    FWBZ1    EQU   022H     ;复位判断标志1,也作EEPROM数据判断标志
    FWBZ2    EQU   023H     ;复位判断标志2,也作EEPROM数据判断标志
    DTS      EQU   024H     ;导通时间(时),0~99
    DTF      EQU   025H     ;导通时间(分),0~59
    DTM      EQU   026H     ;导通时间(秒),0~59
    DTHM     EQU   027H     ;导通时间,100(0~99)×10毫秒
    XHDS     EQU   028H     ;循环定时,0=无限循环;1=不循环;2~99=循环次数
    SMMS     EQU   029H     ;睡眠模式,0=始终显示;1~59=无操作进入睡眠(分钟)
    BMQZJ    EQU   02AH     ;编码器每转动一小格的增/减值,1~30分钟
    SMGLD    EQU   02BH     ;数码管亮度,1~8级
    DKS      EQU   02CH     ;断开时间(时),0~99
    DKF      EQU   02DH     ;断开时间(分),0~59
    DKM      EQU   02EH     ;断开时间(秒),0~59
    DKHM     EQU   02FH     ;断开时间,100(0~99)×10毫秒
    SDYSS    EQU   030H     ;上电延时导通(时),0~99
    SDYSF    EQU   031H     ;上电延时导通(分),0~59
    SDYSM    EQU   032H     ;上电延时导通(秒),0~59
    YSMS     EQU   033H     ;延时导通模式,0~2
    YSJS     EQU   034H     ;在上电延时导通状态时,按下KEY持续0~99秒结束该状态
    YSXY     EQU   035H     ;延时响应,在上电延时导通状态时,此处为0才响应按键动作
    DSSJS    EQU   036H     ;定时时间,时
    DSSJF    EQU   037H     ;定时时间,分
    DSSJM    EQU   038H     ;定时时间,秒
    DSSJHM   EQU   039H     ;定时时间,毫秒,100(0~99)×10毫秒=1秒
    SMJSF    EQU   03AH     ;睡眠计时(分)
    SMJSM    EQU   03BH     ;睡眠计时(秒)
    SMJS     EQU   03CH     ;睡眠处理计时用
    XHJS     EQU   03DH     ;循环定时用,导通次数计数
    SHMJS    EQU   03EH     ;(10)毫秒计数,每10毫秒减1,直到为0
    HMJS     EQU   03FH     ;(10)毫秒计数2,为0后自动重新放入99
    MJS      EQU   040H     ;秒计数,每秒减1,直到为0
    DQZT     EQU   041H     ;当前状态,0=导通、1=断开,2=上电延时导通
    XSHC1    EQU   042H     ;缓存1,与上次不同就立即显示,否则0.5秒显示一次
    XSHC2    EQU   043H     ;缓存2,与上次不同就立即显示,否则0.5秒显示一次
    XXSZ     EQU   044H     ;下限数值,进行各项设置时用
    SXSZ     EQU   045H     ;上限数值,进行各项设置时用
    ZXM1     EQU   046H     ;显示用,待发送到TM1637的字形码1
    ZXM2     EQU   047H     ;显示用,待发送到TM1637的字形码2
    ZXM3     EQU   048H     ;显示用,待发送到TM1637的字形码3
    ZXM4     EQU   049H     ;显示用,待发送到TM1637的字形码4
    DSZJ     EQU   04AH     ;加减定时时间使用
    DISPL    EQU   04BH     ;要显示的项目
    ;
    ;定义主界面状态下长按快速加减使能的常数:
    KSJJ        EQU        080H     ;禁止主界面状态下长按快速加减
    ;KSJJ        EQU        081H    ;允许主界面状态下长按快速加减
    ;当使用按键代替编码器,需要“长按快速加减”功能时,把080H改为081H。
    ;
    ;--------------- 看门狗、EEPROM特殊功能寄存器地址 ---------------
    AUXR          EQU   08EH   ;辅助寄存器
    WDT_CONTR     EQU   0C1H   ;看门狗地址
    IAP_DATA      EQU   0C2H   ;数据寄存器,读出、写入的数据放在此处
    IAP_ADDRH     EQU   0C3H   ;地址寄存器高八位
    IAP_ADDRL     EQU   0C4H   ;地址寄存器低八位
    IAP_CMD       EQU   0C5H   ;命令寄存器,0=关闭,1=读,2=写,3=擦除
    IAP_TRIG      EQU   0C6H   ;命令触发寄存器,每次操作先放入5A再放入A5,命令立即被触发起动
    IAP_CONTR     EQU   0C7H   ;控制寄存器,Flash操作允许/禁止及等待时间
    ENABLE_IAP    EQU   083H   ;定义Flash操作等待时间及允许IAP/ISP/EEPROM操作的常数,时钟<12MHz时为83H

    ;======================= 程序代码开址 =======================
            ORG    0000H
            LJMP   START

            ORG    000BH         ;T0中断入口
            LJMP   T0INT         ;T0中断入口

            ORG    0030H         ;程序代码始址安排在30H

    ;--------------- 定时器0中断(10毫秒产生一次中断) ---------------
    T0INT:
            PUSH  ACC
            PUSH  PSW
            SETB  RS1          ;RS1、RS0组合为11,选择第3组工作寄存器,R0~R7地址为18H~1FH
            SETB  RS0          ;退出中断时恢复默认的工作寄存器(第0组:R0~R7地址为00H~07H)
            LCALL TIME         ;处理各项时间、状态切换
            LCALL DISPLAY      ;显示
            JB    02H,T0INT0   ;如果位地址02H为1(暂停)就转移,断开
            JB    07H,T0INT1   ;如果位地址07H为1(始终导通)就转移,导通
            MOV   A,DQZT       ;装入“当前状态”
            JNZ   T0INT0       ;不是0(导通时间)就转移,断开
            MOV   A,DSSJHM     ;是“导通时间”,装入定时时间(毫秒)到寄存器A
            JNZ   T0INT1       ;不是0就转移,导通
            MOV   A,DSSJM      ;装入定时时间(秒)到寄存器A
            JNZ   T0INT1       ;不是0就转移,导通
            MOV   A,DSSJF      ;装入定时时间(分)到寄存器A
            JNZ   T0INT1       ;不是0就转移,导通
            MOV   A,DSSJS      ;装入定时时间(时)到寄存器A
            JNZ   T0INT1       ;不是0就转移,导通
    T0INT0:
            SETB  MOC          ;定时时间为0,置MOC为高电平,断开
            LJMP  T0INT2
    T0INT1:
            CLR   MOC          ;置MOC为低电平,可控硅(或继电器)导通,通电
    T0INT2:
            POP   PSW
            POP   ACC
            RETI

    ;--------------- 设置各项默认值(#号后面都为十进制数) ----------------
    SZMRZ:
            MOV        DTS,#10    ;导通时长(时),0~99。默认10小时
            MOV        DTF,#0     ;导通时长(分),0~59
            MOV        DTM,#0     ;导通时长(秒),0~59
            MOV        DTHM,#0    ;导通时长,0~99(×10毫秒)
            MOV        XHDS,#1    ;循环定时,0=无限循环;1=不循环;2~99=导通次数
            MOV        SMMS,#0    ;睡眠模式,0=始终显示;1~59=无操作进入睡眠(分钟)
            MOV        BMQZJ,#1   ;实时调整时,编码器每转动一格的+、-值(分钟)
            MOV        SMGLD,#3   ;数码管亮度,8级亮度最高
            MOV        DKS,#2     ;断开时长(时),0~99
            MOV        DKF,#0     ;断开时长(分),0~59
            MOV        DKM,#0     ;断开时长(秒),0~59
            MOV        DKHM,#0    ;断开时长,0~99(×10毫秒)
            MOV        SDYSS,#0   ;上电延时导通时长(时),0~99
            MOV        SDYSF,#0   ;上电延时导通时长(分),0~59
            MOV        SDYSM,#0   ;上电延时导通时长(秒),0~59
            MOV        YSMS,#0    ;延时导通模式,0~2;
            MOV        YSJS,#99   ;结束“上电延时导通”的“按下持续时间”秒计数,0~99
            RET

    ;--------------- 定时器T0设置(10毫秒产生一次中断) ----------------
    SETINT:                                ;10毫秒@11.0592MHz
            ANL  AUXR,#7FH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ANL  TMOD,#0F0H  ;设置定时器模式
            MOV  TL0,#000H   ;设置定时初值
            MOV  TH0,#0DCH   ;设置定时初值
            CLR  TF0         ;清除TF0标志
            SETB TR0         ;定时器0开始计时
            SETB ET0         ;允许定时器0中断
            SETB EA          ;允许全局中断
            RET

    ;---- 启动看门狗及喂狗,11.0592MHz预分频数=2(71.1毫秒),00111000B(38H) ----
    WG:
            MOV   WDT_CONTR,#00111000B
            RET

    ;*********************************** 主程序开始 ***********************************
    START:
            MOV    SP,#050H        ;设置堆栈指针
            MOV    A,FWBZ1         ;检查复位判断标志,不相同就是初次上电,从初始化开始运行
            CJNE   A,#0C8H,START0  ;检查复位判断标志,不相同就是初次上电,从初始化开始运行
            MOV    A,FWBZ2         ;检查复位判断标志,不相同就是初次上电,从初始化开始运行
            CJNE   A,#0D9H,START0  ;检查复位判断标志,不相同就是初次上电,从初始化开始运行
            LCALL  SETINT          ;相同,定时器设置(10毫秒产生一次中断)
            LJMP   START2          ;相同,跳过初始化继续运行
    START0:
            CLR    A               ;初始化,RAM从20H开始清零30H个字节
            MOV    R0,#30H         ;初始化,RAM从20H开始清零30H个字节
            MOV    R1,#20H         ;初始化,RAM从20H开始清零30H个字节
    START1:
            MOV    @R1,A           ;初始化,RAM从20H开始清零30H个字节
            INC    R1              ;初始化,RAM从20H开始清零30H个字节
            DJNZ   R0,START1       ;初始化,RAM从20H开始清零30H个字节
            MOV    FWBZ1,#0C8H     ;初始化,放入复位判断标志1到RAM
            MOV    FWBZ2,#0D9H     ;初始化,放入复位判断标志2到RAM
            MOV    YSXY,#0FFH      ;初始化,放入结束“上电延时导通”的延时响应时间,4.2分钟
            LCALL  SETINT          ;初始化,定时器设置(10毫秒产生一次中断)
            LCALL  REEP            ;初始化,读EEPROM保存的各项设置,没有就设为默认值并保存
    START2:
            CLR    06H             ;位地址06H置为0,正常显示
            MOV    DISPL,#0        ;设置要显示的目标,0=显示定时时间
            LCALL  SKEY            ;扫描KEY
            JC     START3          ;有按键动作(C=1)就转移
            LCALL  Scan1           ;扫描编码器(有方向标志)
            JNB    00H,START2      ;如果位地址00H为0(编码器没有转动)就转移
            LCALL  BMQCL           ;调用编码器动作处理子程序
            LJMP   START2
    START3:
            LCALL  AJDZCL          ;调用按键动作处理子程序
            LJMP   START2
    ;*********************************** 主程序结束 ***********************************
    ;
    ;----------------------------------------------------------------------------------------
    ;子程序:编码器动作处理,实时调整定时时间
    ;如果是用按键代替编码器,支持长按快速加减(需要把“长按快速加减使能常数”由080H改为081H)。
    ;----------------------------------------------------------------------------------------
    BMQCL:
            MOV    A,#KSJJ        ;装入“长按快速加减使能常数”
            CJNE   A,#081H,BMQCL5 ;如果不是“支持长按快速加减”就转移
            MOV    SHMJS,#50      ;设置有效长按所需时长,50×10毫秒=500毫秒
    BMQCL1:
            MOV    A,SHMJS        ;装入(10)毫秒计数
            JZ     BMQCL2         ;如果时长达到(为0)就转移
            LCALL  Scan2          ;扫描编码器(无方向标志)
            JB     00H,BMQCL1     ;动作未结束就转移
            LCALL  DSSJZJ         ;动作结束,根据方向加/减定时时间
            RET
    BMQCL2:
            LCALL  DSSJZJ       ;根据方向加/减定时时间
            MOV    SHMJS,#13    ;加/减间隔时间,(×10)毫秒
    BMQCL3:
            MOV    A,SHMJS      ;装入(10)毫秒计数
            JNZ    BMQCL4       ;时间未到(不为0)就转移
            LJMP   BMQCL2       ;已达到设定的时长,转移,根据方向加/减定时时间
    BMQCL4:
            LCALL  DELAY10      ;延时10毫秒
            LCALL  Scan2        ;扫描编码器(无方向标志)
            JB     00H,BMQCL3   ;动作未结束就转移
            LCALL  DELAY10      ;延时10毫秒
            LCALL  Scan2        ;第2次扫描编码器(无方向标志)
            JB     00H,BMQCL3   ;动作未结束就转移
            LCALL  DELAY10      ;延时10毫秒
            LCALL  Scan2        ;第3次扫描编码器(无方向标志)
            JB     00H,BMQCL3   ;动作未结束就转移
            RET                 ;动作结束,退出
    BMQCL5:
            MOV    MJS,#10      ;设置等待时间(秒)
    BMQCL6:
            LCALL  Scan2        ;扫描编码器(无方向标志)
            JB     00H,BMQCL7   ;如果还没转到卡点位置就转移
            LCALL  DSSJZJ       ;已经旋转到卡点位置,根据旋转方向增/减定时时间
            RET
    BMQCL7:
            MOV    A,MJS        ;装入秒计数到寄存器A
            CJNE   A,#7,BMQCL6  ;检查剩余时间,如果不是7(10秒-3秒=7)就转移,继续扫描
            SETB   06H          ;达到3秒了,把位地址06H设置为1,数码管显示“--:--”
            MOV    ZXM1,#0C0H   ;-
            MOV    ZXM2,#0C0H   ;-
            MOV    ZXM3,#0C0H   ;-
            MOV    ZXM4,#0C0H   ;-
            LCALL  DISP         ;显示“--:--”
    BMQCL8:
            LCALL  Scan2        ;扫描编码器(无方向标志)
            MOV    A,MJS        ;装入秒计数到寄存器A
            JZ     BMQCL9       ;如果秒计数为0(达到10秒)就转移
            JB     00H,BMQCL8   ;如果还没转到卡点位置就转移,继续扫描
            MOV    SMJSF,#0FFH  ;已经旋转到卡点位置,先放入一个数值,等退出后才恢复睡眠计时
            LCALL  TZGXSZ       ;调用“调整各项设置”子程序
            MOV    SMJSF,SMMS   ;睡眠模式
            MOV    SMJSM,#0
            RET
    BMQCL9:
            MOV    ZXM1,#0FFH   ;达到了10秒,显示3秒88:88
            MOV    ZXM2,#0FFH   ;8
            MOV    ZXM3,#0FFH   ;8
            MOV    ZXM4,#0FFH   ;8
            LCALL  DISP         ;显示
            MOV    MJS,#3       ;显示3秒
    BMQCL10:
            MOV    A,MJS        ;装入秒计数到寄存器A
            LCALL  WG           ;喂狗
            JNZ    BMQCL10      ;等待MJS变为0秒
            LCALL  SZMRZ        ;延时时间到,恢复各项默认设置
            LCALL  WSET         ;保存设置
    BMQCL11:
            LCALL  Scan2        ;扫描编码器(无方向标志)
            JB     00H,BMQCL11  ;如果还没转到卡点位置就继续扫描
            LCALL  REEPR        ;把“导通时间”放入“定时时间”,从“导通”开始运行。
            CLR    02H          ;位地址02H置为0(正常运行)
            MOV    MJS,#2       ;延时2秒才退出
    BMQCL12:
            MOV    A,MJS        ;装入秒计数到寄存器A
            LCALL  WG           ;喂狗
            JNZ    BMQCL12
            RET

    ;-------------------------------------------------------------------------------------
    ;子程序:根据编码器旋转方向加减定时时间
    ;3小时及以下,按设置的值加减:1~30分钟
    ;3小时以上每次增(减)30分钟;10小时以上每次增(减)1个小时;20小时以上每次增(减)2个小时
    ;-------------------------------------------------------------------------------------
    DSSJZJ:
            MOV   DSSJM,#0       ;放入0到定时时间(秒)
            MOV   DSSJHM,#99
            CLR   05H
            MOV   A,DSSJS        ;装入定时时间(时)
            CJNE  A,#20,DSZJ1    ;当前“时”是否等于或大于20
    DSZJ1:
            JC    DSZJ2          ;小于就转移
            MOV   DSZJ,#2        ;等于或大于20,加减2个小时
            LJMP  DSZJ4
    DSZJ2:
            CJNE  A,#10,DSZJ3    ;当前“时”是否等于或大于10
    DSZJ3:
            JC    DSZJ8          ;小于就转移
            MOV   DSZJ,#1        ;等于或大于10,加减1个小时
    DSZJ4:
            JNB   01H,DSZJ6      ;如果位地址01H为0(逆时针反转)就转移
            ADD   A,DSZJ         ;是正转,加
            CJNE  A,#100,DSZJ5   ;加完后是否等于或大于100
    DSZJ5:
            JC    DSZJ7          ;如果小于就转移,把A放回到DSSJS
            MOV   DSSJS,#99      ;已经大于99了,直接设置为99:59:59+DSSJHM(1秒),100小时
            MOV   DSSJF,#59      ;已经大于99了,直接设置为99:59:59+DSSJHM(1秒),100小时
            MOV   DSSJM,#59      ;已经大于99了,直接设置为99:59:59+DSSJHM(1秒),100小时
            RET
    DSZJ6:
            SUBB  A,DSZJ         ;是反转,减
    DSZJ7:
            MOV   DSSJS,A        ;把计算结果放入DSSJS
            RET
    DSZJ8:
            MOV   DSZJ,BMQZJ     ;把设置的“增(减)值”放入DSZJ
            CJNE  A,#3,DSZJ11    ;当前“时”不是3就转移
            JB    01H,DSZJ12     ;是3,如果位地址01H为1(正转)就转移,把DSZJ处的“增(减)值”改为30(分钟)
            MOV   A,DSSJF        ;是反转,装入定时时间(分)
            JZ    DSZJ13         ;如果当前“分”为0(3:00)就转移,按设置的增(减)值减
            CJNE  A,#30,DSZJ9    ;“分”不为0,是否等于或大于30
    DSZJ9:
            JC    DSZJ10         ;小于就转移,把0放入定时时间(分),使时间变为3:00
            SUBB  A,#30          ;等于或大于,减30分
            MOV   DSSJF,A        ;把计算结果放入定时时间(分)
            RET
    DSZJ10:
            MOV   DSSJF,#0       ;小于30,把0放入定时时间(分),使时间变为3:00
            RET
    DSZJ11:
            JC    DSZJ13         ;小于3就转移
    DSZJ12:
            MOV   DSZJ,#30       ;大于3:00,把DSZJ处的“增(减)值”改为30(分钟)
    DSZJ13:
            MOV   A,DSSJF        ;装入定时时间(分)
            JNB   01H,DSZJ17     ;如果位地址01H为0(逆时针反转)就转移
            ADD   A,DSZJ         ;是正转,当前“分”直接加DSZJ处的“增(减)值”
            CJNE  A,#60,DSZJ14   ;加完后“分”是否等于或大于60
    DSZJ14:
            JC    DSZJ15         ;小于60就转移,把A放入定时时间(分)
            SUBB  A,#60          ;等于或大于60,就减60,然后小时加1
            MOV   DSSJF,A        ;把A放入定时时间(分)
            MOV   A,DSSJS        ;装入“时”
            INC   A              ;小时加1
            MOV   DSSJS,A
            CJNE  A,#3,DSZJ16    ;加完后“时”不是3就转移,退出
            CLR   A              ;加完后大于3:00了,把0放入定时时间(分),使时间变为3:00
    DSZJ15:
            MOV   DSSJF,A
    DSZJ16: RET
    DSZJ17:
            CJNE  A,DSZJ,DSZJ18 ;是逆时针反转,当前“分”是否等于或大于DSZJ处的“增(减)值”
    DSZJ18:
            JC    DSZJ19        ;小于就转移
            SUBB  A,DSZJ        ;等于或大于,定时时间(分)减“增(减)值”
            MOV   DSSJF,A       ;把计算结果放入定时时间(分)
            RET
    DSZJ19:
            MOV   A,DSZJ        ;“分”小于“增(减)值”,装入DSZJ处的“增(减)值”
            CLR   C             ;进位标志清0
            SUBB  A,DSSJF       ;“增(减)值”减“定时时间(分)”
            MOV   DSSJF,A       ;减完后的结果暂时放入DSSJF
            MOV   A,#60
            SUBB  A,DSSJF       ;60减上面的计算结果,得出定时时间(分),然后小时减1
            MOV   DSSJF,A       ;得出的数放入定时时间(分)
            MOV   A,DSSJS       ;装入定时时间(时)
            JZ    DSSJQL        ;如果“时”为0就转移
            DEC   DSSJS         ;“时”不为0,减1
            RET
    DSSJQL:
            MOV   DSSJF,#0      ;把“分”置为0
            MOV   DSSJHM,#0
            RET

    ;-------------------------------------------------------------------------------------
    ;子程序:按键动作处理
    ;短按1次暂停计时;短按2次当前项时间(当次)清零;短按3次重新启动,相当于重新上电。
    ;长按3秒显示“--:--”时释放,进入“设置”;长按10秒,恢复默认设置,显示88:88。
    ;
    ;启用“上电延时导通”,“延时导通模式”为2时,上电4.2分钟内按键失效,4.2分钟之后
    ;按键只有时间清零功能,持续按下按键的时间达到设置的时长(0~99秒)就清零,清零后
    ;继续执行下一项,执行到“导通”状态运行结束时,按键功能恢复正常。
    ;-------------------------------------------------------------------------------------
    AJDZCL:
            JB     08H,JSYSDT2  ;位地址08H为1就转移,不响应按键动作。
            MOV    A,DQZT       ;装入“当前状态”,0=导通、1=断开,2=上电延时导通
            CJNE   A,#2,KEY0    ;不是“上电延时导通”状态就转移
            MOV    A,YSMS       ;装入“延时导通模式”
            CJNE   A,#2,KEY0    ;不是2(延时时间到后从“断开”继续运行)就转移
            MOV    A,YSXY       ;装入“延时响应”
            JNZ    JSYSDT2      ;延时响应时间未到就转移退出
            MOV    MJS,YSJS     ;把设置的“按下持续时间”秒计数放入MJS
    JSYSDT1:
            MOV    A,MJS
            JNZ    JSYSDT3      ;等待秒计数为0
            MOV    DSSJS,A      ;持续按下的时间到,定时时间(时)清零
            MOV    DSSJF,A      ;持续按下的时间到,定时时间(分)清零
            MOV    DSSJM,A      ;持续按下的时间到,定时时间(秒)清零
            MOV    DSSJHM,A     ;持续按下的时间到,定时时间(毫秒)清零
            LCALL  KEYEX        ;等待按键释放
            SETB   08H          ;位地址08H置为1,不响应按键动作。
    JSYSDT2:
            RET
    JSYSDT3:
            LCALL  SKEY0
            JC     JSYSDT1      ;如果C=1(按键还没释放),就继续扫描等待
            RET
    KEY0:
            MOV    MJS,#10      ;放入等待时间,10秒
    KEY1:
            MOV    A,MJS        ;装入等待时间
            CJNE   A,#7,KEY5    ;按下未达到3秒(10-3=7)就转移
            SETB   06H          ;到3秒了,把位地址06H设置为1,数码管显示“--:--”
            MOV    ZXM1,#0C0H   ;-
            MOV    ZXM2,#0C0H   ;-
            MOV    ZXM3,#0C0H   ;-
            MOV    ZXM4,#0C0H   ;-
            LCALL  DISP         ;显示“--:--”
    KEY2:
            MOV    A,MJS        ;装入等待时间
            JZ     KEY3         ;如果为0(长按达到了10秒)就转移
            LCALL  SKEY         ;扫描按键
            JC     KEY2         ;如果C=1(按键还没释放),就继续扫描
            MOV    SMJSF,#0FFH  ;先放入一个数值,等退出后才恢复睡眠计时
            LCALL  TZGXSZ       ;调用“调整各项设置”子程序
            MOV    SMJSF,SMMS   ;睡眠模式
            MOV    SMJSM,#0     ;
            RET
    KEY3:
            MOV    ZXM1,#0FFH  ;达到了10秒,显示3秒88:88
            MOV    ZXM2,#0FFH  ;8
            MOV    ZXM3,#0FFH  ;8
            MOV    ZXM4,#0FFH  ;8
            LCALL  DISP        ;显示
            MOV    MJS,#3      ;显示3秒
    KEY4:
            MOV    A,MJS       ;显示3秒
            LCALL  WG          ;喂狗
            JNZ    KEY4        ;等待MJS为0秒
            LCALL  SZMRZ       ;延时时间到,恢复各项默认设置
            LCALL  WSET        ;保存设置
            LCALL  KEYEX       ;等待按键释放
            LCALL  REEPR       ;把“导通时间”放入“定时时间”,从“导通”开始运行。
            CLR    02H         ;位地址02H置为0(正常运行)
            RET
    KEY5:
            LCALL  SKEY       ;扫描按键
            JC     KEY1       ;如果C=1(按键还没释放),就继续扫描
            MOV    A,DSSJHM   ;装入定时时间(毫秒)到寄存器A
            JNZ    KEY6       ;不是0就转移
            MOV    A,DSSJM    ;装入定时时间(秒)到寄存器A
            JNZ    KEY6       ;不是0就转移
            MOV    A,DSSJF    ;装入定时时间(分)到寄存器A
            JNZ    KEY6       ;不是0就转移
            MOV    A,DSSJS    ;装入定时时间(时)到寄存器A
            JNZ    KEY6       ;不是0就转移
            CLR    02H        ;定时时间为0,位地址02H置为0(正常)
            LJMP   KEY7
    KEY6:
            CPL    02H        ;位地址02H取反,暂停/正常切换
    KEY7:
            LCALL  KEYA       ;第1次按键释放了,再次扫描按键500毫秒
            JZ     KEY8       ;如果500毫秒内有按键动作就转移
            RET
    KEY8:
            LCALL  KEYEX      ;有按键动作,等待第2次按键释放
            LCALL  KEYA       ;按键释放了,扫描按键500毫秒
            JZ     KEY9       ;如果500毫秒内有按键动作就转移
            MOV    DSSJS,#0   ;没有按键动作,按了2次,把当前时间清零
            MOV    DSSJF,#0   ;把当前时间清零
            MOV    DSSJM,#0   ;把当前时间清零
            MOV    DSSJHM,#0  ;把当前时间清零
            CLR    02H        ;位地址02H置为0(正常)
            RET
    KEY9:
            LCALL  KEYEX      ;等待第3次按键释放
            CLR    EA         ;关闭全局中断
            INC    FWBZ1      ;加1,改变复位判断标志1
            LJMP   START      ;跳转到START,重新初始化

    ;------------------------------------------------------------------
    ;子程序:调整各项设置值
    ;短按2次KEY保存并退出,或在最后一项无操作自动保存退出。
    ;闪烁5秒无操作或者短按KEY释放0.5秒后,跳到下一项设置。
    ;按住KEY不放,旋转编码器可向上/下跳到任意一项设置
    ;如果是用按键代替编码器,支持长按快速加/减
    ;------------------------------------------------------------------
    TZGXSZ:
            CLR    06H            ;位地址06H置为0,正常显示
            MOV    DISPL,#1       ;第一项,导通时间(时),0~99小时
    SZTZ:
            MOV    MJS,#7         ;放入无操作等待时间(秒)到MJS
            CLR    03H            ;位地址03H置为0,允许检查剩余时间
    SZTZ1:
            LCALL  SKEY0          ;扫描按键
            JNC    SZTZ7          ;没有按键动作(C=0)就转移
            CLR    04H            ;已经按下,把位地址04H置为0,不闪烁显示
    SZTZ2:
            LCALL  Scan10         ;扫描编码器(有方向标志)
            JB     00H,SZTZ4      ;如果编码器有旋转动作(位地址00H为1)就转移
            LCALL  SKEY0          ;扫描按键
            JC     SZTZ2          ;按键未释放(C=1)就转移
            LCALL  KEYA           ;释放了,再次扫描按键500毫秒
            JNZ    SZTZ3          ;没有第2次按键动作就转移
            LCALL  WSET           ;已经第2次按下,保存设置
            LCALL  KEYEX          ;等待按键释放
            RET
    SZTZ3:
            SETB   01H            ;把位地址01H置为1,顺时针正转(切换到下一项)
            LCALL  QHXM           ;根据位地址01H的方向,切换到上/下一项
            LJMP   SZTZ
    SZTZ4:
            LCALL  QHXM           ;根据位地址01H的方向,切换到上/下一项
    SZTZ5:
            LCALL  Scan20         ;扫描编码器(无方向标志)
            JB     00H,SZTZ5      ;编码器动作未结束就继续扫描,等待
    SZTZ6:
            LCALL  SKEY0          ;扫描按键
            JNC    SZTZ           ;按键释放(C=0)就转移
            LCALL  Scan10         ;扫描编码器(有方向标志)
            JB     00H,SZTZ4      ;编码器有动作(位地址00H为1)就转移,切换到上/下一项
            LJMP   SZTZ6
    SZTZ7:
            LCALL  Scan10         ;扫描编码器(有方向标志)
            JB     00H,SZTZ9      ;如果编码器有旋转动作(位地址00H为1)就转移
            MOV    A,MJS          ;没有转动,装入秒计数到寄存器A
            JZ     SZTZ8          ;如果秒计数为0(等待时间到)就转移
            JB     03H,SZTZ1      ;不为0,如果位地址03H为1就转移,不检查剩余时间
            CJNE   A,#5,SZTZ1     ;检查剩余时间,不到就转移,继续扫描编码器
            SETB   04H            ;把位地址04H置为1,设置为闪烁显示
            SETB   03H            ;位地址03H置为1,禁止检查剩余时间
            LJMP   SZTZ1
    SZTZ8:
            CLR    04H            ;等待时间到,把位地址04H置为0,不闪烁显示
            MOV    A,DISPL        ;装入当前目标项
            CJNE   A,#17,SZTZ3    ;不是最后一项就转移,跳到下一项
            LCALL  WSET           ;保存设置
            RET
    SZTZ9:
            CLR    04H            ;编码器已经转动,把位地址04H置为0,不闪烁显示
            MOV    SHMJS,#50      ;设置有效长按所需时长,50×10毫秒=500毫秒
    SZTZ10:
            MOV    A,SHMJS        ;装入(10)毫秒计数
            JZ     SZTZ11         ;如果时长达到(为0)就转移
            LCALL  Scan20         ;扫描编码器(无方向标志)
            JB     00H,SZTZ10     ;动作未结束就转移,继续扫描
            LCALL  MBSZ           ;动作结束了,调整DISPL指向的对象,加/减1
            LJMP   SZTZ
    SZTZ11:
            LCALL  MBSZ           ;加/减1。已经为有效长按,下面进入长按快速加/减
            MOV    SHMJS,#13      ;间隔加/减时间,(×10)毫秒
    SZTZ12:
            MOV    A,SHMJS        ;装入(10)毫秒计数
            JNZ    SZTZ13         ;时间未到(不为0)就转移
            LJMP   SZTZ11         ;已达到设定的间隔时长,转移,加/减1
    SZTZ13:
            LCALL  DELAY10        ;延时10毫秒
            LCALL  Scan20         ;扫描编码器(无方向标志)
            JB     00H,SZTZ12     ;动作未结束就转移
            LCALL  DELAY10        ;延时10毫秒
            LCALL  Scan20         ;第2次扫描编码器(无方向标志)
            JB     00H,SZTZ12     ;动作未结束就转移
            LCALL  DELAY10        ;延时10毫秒
            LCALL  Scan20         ;第3次扫描编码器(无方向标志)
            JB     00H,SZTZ12     ;动作未结束就转移
            LJMP   SZTZ           ;动作结束
    MBSZ:
            MOV    A,DISPL        ;装入要调整的目标项
            LCALL  SXXFW          ;设置上下限限值
            DEC    A              ;减1
            ADD    A,#DTS         ;加上各项设置的起始地址
            MOV    R0,A           ;把得出的目标项地址放入R0
            JB     01H,MBSZ2      ;如果位地址01H为1(顺时针正转)就转移
            INC    XXSZ           ;是反转,下限值先加1
            MOV    A,@R0          ;装入R0指向的目标数值
            CJNE   A,XXSZ,MBSZ0   ;与加1后的下限值比较
    MBSZ0:
            JC     MBSZ1          ;如果小于“下限值+1”(不够减)就转移
            DEC    @R0            ;等于或大于下限值,目标数值减1
            DEC    XXSZ           ;减1,恢复下限值
            RET
    MBSZ1:
            DEC    XXSZ           ;减1,恢复下限值
            MOV    @R0,XXSZ       ;不够减了,直接放入下限值
            RET
    MBSZ2:
            MOV    A,@R0          ;是正转,装入R0指向的RAM地址的目标数值
            INC    A              ;加1
            CJNE   A,SXSZ,MBSZ3   ;加完后与上限数值比较
    MBSZ3:
            JC     MBSZ4          ;如果小于就转移
            MOV    @R0,SXSZ       ;等于或大于上限值,直接放入上限值
            RET
    MBSZ4:
            MOV    @R0,A          ;小于上限值,把计算结果放回去
            RET

    ;-------------------------------------------------------------------------
    ;子程序:切换项目。根据位地址01H的方向标志,把当前设置项切换到上/下一项
    ;-------------------------------------------------------------------------
    QHXM:
            MOV   A,DISPL     ;装入当前项目号
            JB    01H,QHXM2   ;如果位地址01H为1(正转)就转移,切换到下一项
            CJNE  A,#1,QHXM1  ;是反转,如果不是1就转移
            MOV   DISPL,#17   ;切换到上一项17
            RET
    QHXM1:
            DEC   DISPL       ;减1,切换到上一项
            RET
    QHXM2:
            CJNE  A,#17,QHXM3 ;是正转,如果不是17就转移
            MOV   DISPL,#1    ;切换到下一项1
            RET
    QHXM3:
            INC   DISPL       ;加1,切换到下一项
            RET

    ;-------------------------------------------------------------------------
    ;子程序:根据当前项目号设置加/减调整的上下限值。入口参数:A=项目号。
    ;-------------------------------------------------------------------------
    SXXFW:
            CJNE  A,#1,SXXFW1    ;1=显示“1A”设置导通时间(时),0~99小时
            MOV   XXSZ,#0        ;下限为0
            MOV   SXSZ,#99       ;上限为99
            RET
    SXXFW1:
            CJNE  A,#2,SXXFW2    ;2=显示“1b”设置导通时间(分),0~59分钟
            MOV   XXSZ,#0        ;下限为0
            MOV   SXSZ,#59       ;上限为59
            RET
    SXXFW2:
            CJNE  A,#3,SXXFW3    ;3=显示“1C”设置导通时间(秒),0~59秒
            MOV   XXSZ,#0        ;下限为0
            MOV   SXSZ,#59       ;上限为59
            RET
    SXXFW3:
            CJNE  A,#4,SXXFW4    ;4=显示“1d”设置导通时间(×10毫秒),0~99
            MOV   XXSZ,#0        ;下限为0
            MOV   SXSZ,#99       ;上限为99
            RET
    SXXFW4:
            CJNE  A,#5,SXXFW5    ;5=显示“o-”设置循环定时,0~99
            MOV   XXSZ,#0        ;下限为0
            MOV   SXSZ,#99       ;上限为99
            RET
    SXXFW5:
            CJNE  A,#6,SXXFW6    ;6=显示“C-”设置睡眠模式,0~59
            MOV   XXSZ,#0        ;下限为0
            MOV   SXSZ,#59       ;上限为59
            RET
    SXXFW6:
            CJNE  A,#7,SXXFW7    ;7=显示“bC”设置实时调整时的增/减值(步长):1~30分钟
            MOV   XXSZ,#1        ;下限为1
            MOV   SXSZ,#30       ;上限为30
            RET
    SXXFW7:
            CJNE  A,#8,SXXFW8    ;8=显示“Ld”设置数码管亮度,1~8级。
            MOV   XXSZ,#1        ;下限为1
            MOV   SXSZ,#8        ;上限为8
            RET
    SXXFW8:
            CJNE  A,#9,SXXFW9    ;9=显示“2A”设置断开时间(时),0~99小时
            MOV   XXSZ,#0        ;下限为0
            MOV   SXSZ,#99       ;上限为99
            RET
    SXXFW9:
            CJNE  A,#10,SXXFW10  ;10=显示“2b”设置断开时间(分),0~59分钟
            MOV   XXSZ,#0        ;下限为0
            MOV   SXSZ,#59       ;上限为59
            RET
    SXXFW10:
            CJNE  A,#11,SXXFW11  ;11=显示“2C”设置断开时间(秒),0~59秒
            MOV   XXSZ,#0        ;下限为0
            MOV   SXSZ,#59       ;上限为59
            RET
    SXXFW11:
            CJNE  A,#12,SXXFW12  ;12=显示“2d”设置断开时间(×10毫秒),0~99
            MOV   XXSZ,#0        ;下限为0
            MOV   SXSZ,#99       ;上限为99
            RET
    SXXFW12:
            CJNE  A,#13,SXXFW13  ;13=显示“3A”设置上电延时导通(时),0~99小时
            MOV   XXSZ,#0        ;下限为0
            MOV   SXSZ,#99       ;上限为99
            RET
    SXXFW13:
            CJNE  A,#14,SXXFW14  ;14=显示“3b”设置上电延时导通(分),0~59分钟
            MOV   XXSZ,#0        ;下限为0
            MOV   SXSZ,#59       ;上限为59
            RET
    SXXFW14:
            CJNE  A,#15,SXXFW15  ;15=显示“3C”设置上电延时导通(秒),0~59秒
            MOV   XXSZ,#0        ;下限为0
            MOV   SXSZ,#59       ;上限为59
            RET
    SXXFW15:
            CJNE  A,#16,SXXFW16  ;16=显示“d-”设置延时导通模式,0~2。默认为0
            MOV   XXSZ,#0        ;下限为0
            MOV   SXSZ,#2        ;上限为2
            RET
    SXXFW16:                     ;17=显示“E-”设置“持续按下时间”秒计数0~99
            MOV   XXSZ,#0        ;下限为0
            MOV   SXSZ,#99       ;上限为99
            RET

    ;----------------------------------------------------------------------------------------
    ;子程序:扫描编码器是否有旋转动作并设置好方向标志
    ;出口参数:位地址第00位=1已经转动,=0没有转动;位地址第01位=1顺时针正转,=0逆时针反转
    ;----------------------------------------------------------------------------------------
    Scan1:
            LCALL  Scan10        ;扫描编码器
            JNB    00H,Scan1E    ;如果没有旋转动作就转移退出
            LCALL  SMCL          ;有旋转动作,调用睡眠处理子程序
            JZ     Scan1E        ;如果是0(从睡眠状态唤醒)就转移,下次才退出“始终导通”状态
            LCALL  TCSZDT        ;退出上电延时导通的“始终导通”状态
    Scan1E: RET
    Scan10:
            LCALL  WG            ;喂狗
            SETB   EC11A         ;拉高编码器A引脚电平
            SETB   EC11B         ;拉高编码器B引脚电平
            JNB    EC11A,Scan11  ;如果为0(低电平)就转移,编码器有旋转动作,顺时针正转
            JNB    EC11B,Scan12  ;如果为0(低电平)就转移,编码器有旋转动作,逆时针反转
            CLR    00H           ;没有旋转动作,把位地址00H置为0
            RET
    Scan11:
            SETB   01H           ;顺时针正转,把位地址01H置为1
            SETB   00H           ;有旋转动作,把位地址00H置为1
            RET
    Scan12:
            CLR    01H           ;逆时针反转,把位地址01H置为0
            SETB   00H           ;有旋转动作,把位地址00H置为1
    Scan13: RET

    ;-----------------------------------------------------------
    ;子程序:扫描编码器是否有旋转动作,不设置方向标志
    ;出口参数:位地址第0位=1已经转动,=0没有转动
    ;-----------------------------------------------------------
    Scan2:
            LCALL  Scan20        ;扫描编码器
            JNB    00H,Scan2E    ;如果没有旋转动作就转移退出
            LCALL  SMCL          ;有旋转动作,调用睡眠处理子程序
            JZ     Scan2E        ;如果是0(从睡眠状态唤醒)就转移,下次才退出“始终导通”状态
            LCALL  TCSZDT        ;退出上电延时导通的“始终导通”状态
    Scan2E: RET
    Scan20:
            LCALL  WG            ;喂狗
            SETB   EC11A         ;拉高编码器A引脚电平
            SETB   EC11B         ;拉高编码器B引脚电平
            JNB    EC11A,Scan21  ;如果为0(低电平)就转移,编码器有旋转动作
            JNB    EC11B,Scan21  ;如果为0(低电平)就转移,编码器有旋转动作
            CLR    00H           ;没有旋转动作,把位地址00H置为0
            RET
    Scan21:
            SETB   00H           ;有旋转动作,把位地址00H置为1
    Scan22: RET

    ;-----------------------------------------------------------
    ;子程序:扫描按键,未按C=0,已按下C=1
    ;-----------------------------------------------------------
    SKEY:
            LCALL  SKEY0      ;扫描按键
            JNC    SKEYE      ;如果没有按键动作(C为0)就转移退出
            LCALL  SMCL       ;有按键动作,调用睡眠处理子程序
            JZ     SKEYE      ;如果是0(从睡眠状态唤醒)就转移,下次才退出“始终导通”状态
            LCALL  TCSZDT     ;退出上电延时导通的“始终导通”状态
    SKEYE:  RET
    SKEY0:
            LCALL  WG         ;喂狗
            SETB   KEY        ;按键端口置为高电平
            JNB    KEY,SKEY1  ;为0(低电平)就转移,表示按键已经被按下
            CLR    C          ;C置为0,没有按键动作
            RET
    SKEY1:
            LCALL  DELAY10    ;延时10毫秒
            LCALL  DELAY10    ;延时10毫秒
            SETB   KEY        ;延时结束后再次把按键端口置为高电平
            JNB    KEY,SKEY2  ;为0(低电平,按键被有效按下)就转移
            CLR    C          ;C置为0,没有按键动作
            RET               ;按键未被有效按下,退出
    SKEY2:
            SETB   C          ;C置为1,按键已有效按下
            RET

    ;------------------ 扫描按键500毫秒,有按键动作A=0,无按键动作A=1 ------------------
    KEYA:
            MOV    SHMJS,#50  ;等待500毫秒
    KEYB:
            MOV    A,SHMJS    ;装入(10)毫秒计数
            JZ     KEYC       ;为0(时间到)就转移
            LCALL  SKEY0      ;扫描按键
            JNC    KEYB       ;没有按键动作(C=0)就转移
            CLR    A          ;有按键动作A=0
            RET
    KEYC:
            MOV    A,#1       ;等待时间已到,A=1没有按键动作
            RET

    ;------------------ 等待按键释放 ------------------
    KEYEX:
            LCALL  SKEY0      ;扫描按键
            JC     KEYEX      ;如果C=1(按键还没释放)就继续扫描
            RET

    ;------------------ 延时10毫秒 ------------------
    DELAY10:   ;@11.0592MHz
            NOP
            NOP
            NOP
            PUSH   16H
            PUSH   17H
            MOV    16H,#87
            MOV    17H,#10
    NEXT:
            DJNZ   17H,NEXT
            DJNZ   16H,NEXT
            POP    17H
            POP    16H
            RET

    ;-----------------------------------------------------------------------------------
    ;子程序:睡眠模式处理,如果当前处于睡眠状态就重新放入睡眠倒计时,恢复显示,等待
    ;编码器或按键动作结束并延时2秒才退出;如果不是睡眠状态,重新放入睡眠计时,返回
    ;出口参数:A=0从睡眠状态唤醒
    ;-----------------------------------------------------------------------------------
    SMCL:
            MOV    A,SMMS       ;装入睡眠模式设置值
            JNZ    SMCL1        ;不为0就转移
            INC    A            ;为0,加1,使返回时A不为0
            RET                 ;当前睡眠模式为“始终显示”,返回
    SMCL1:
            MOV    A,SMJSF      ;装入睡眠计时(分)
            JNZ    SMCL2        ;不为0就转移
            MOV    A,SMJSM      ;装入睡眠计时(秒)
            JZ     SMCL3        ;是0就转移
    SMCL2:
            MOV    SMJSF,SMMS   ;不为0,还没进入睡眠状态,重新放入倒计时
            MOV    SMJSM,#0     ;不为0,还没进入睡眠状态,重新放入倒计时
            RET
    SMCL3:
            MOV    SMJSF,SMMS   ;已进入睡眠状态,重新放入倒计时,唤醒睡眠,恢复显示
            MOV    SMJSM,#0     ;已进入睡眠状态,重新放入倒计时,唤醒睡眠,恢复显示
            INC    XSHC1        ;改变XSHC1数据,触发“立即显示”
    SMCL4:
            MOV    SMJS,#2      ;放入秒计时
    SMCL5:
            LCALL  WG           ;喂狗
            SETB   KEY          ;按键端口置为高电平
            SETB   EC11A        ;编码器A引脚置为高电平
            SETB   EC11B        ;编码器B引脚置为高电平
            JNB    KEY,SMCL4    ;为0(低电平)未释放就转移
            JNB    EC11A,SMCL4  ;为0(低电平)未释放就转移
            JNB    EC11B,SMCL4  ;为0(低电平)未释放就转移
            MOV    A,SMJS       ;装入计时
            JNZ    SMCL5        ;不为0就转移继续扫描按键和编码器
            CLR    C            ;C置为0,没有按键动作
            CLR    00H          ;把位地址00H置为0,没有旋转动作
            RET

    ;-------------------------------------------------------------------------------------
    ;子程序:退出始终导通状态处理。当进入“延时时间到后始终导通”状态时,按键、编码器有
    ;动作就退出始终导通状态,切换到“导通时间”的结束(断开)状态,如设置为循环定时,就转
    ;换到“断开时间”继续运行。
    ;-------------------------------------------------------------------------------------
    TCSZDT:
            JB     07H,TC1   ;如果为1(已进入“上电延时导通”的始终导通状态)就转移
            RET
    TC1:
            MOV    A,XHDS    ;装入“循环定时”设置
            CJNE   A,#1,TC2  ;不是1(不循环)就转移
            MOV    DQZT,#0   ;把当前状态切换到“导通”
            CLR    07H       ;位地址07H置为0(正常)
            LCALL  SMCL4     ;等待编码器或按键动作结束后延时2秒才退出
            RET
    TC2:
            MOV    DQZT,#1      ;把当前状态设为1,从“断开时间”继续运行
            MOV    DSSJS,DKS    ;装入“断开时间”
            MOV    DSSJF,DKF    ;装入“断开时间”
            MOV    DSSJM,DKM    ;装入“断开时间”
            MOV    DSSJHM,DKHM  ;装入“断开时间”
            CLR    07H          ;位地址07H置为0(正常)
            LCALL  SMCL4        ;等待编码器或按键动作结束后延时2秒才退出
            RET

    ;------------------------------------------------------------------------
    ;子程序:T0中断调用,时间计数及倒计时处理、状态切换
    ;------------------------------------------------------------------------
    TIME:
            LCALL  TIME6          ;部分时间计数及倒计时处理
            JB     02H,TIME1      ;如果位地址02H为1(暂停)就转移退出,停止计时
            MOV    A,DSSJHM       ;装入定时时间(10)毫秒计数
            JZ     TIME2          ;如果是0就转移
            DEC    A              ;DSSJHM不是0,减1
            MOV    DSSJHM,A       ;DSSJHM不是0,减1
            JNZ    TIME1          ;减1后不为0就转移退出
            MOV    A,DSSJM        ;装入定时时间(秒)到寄存器A
            JNZ    TIME1          ;如果(秒)不是0就转移退出
            MOV    A,DSSJF        ;装入定时时间(分)到寄存器A
            JNZ    TIME1          ;如果(分)不是0就转移退出
            MOV    A,DSSJS        ;装入定时时间(时)到寄存器A
            JNZ    TIME1          ;如果(时)不是0就转移退出
            LCALL  ZTQH           ;时、分、秒都是0了,状态切换
    TIME1:  RET
    TIME2:
            MOV    A,DSSJM        ;装入定时时间(秒)到寄存器A
            JZ     TIME3          ;如果是0就转移
            DEC    DSSJM          ;不是0,减1秒
            MOV    DSSJHM,#99     ;重新放入(10)毫秒计数值
            MOV    HMJS,#99       ;重新放入(10)毫秒计数值,使DSSJHM与HMJS同步
            RET
    TIME3:
            MOV    A,DSSJF        ;装入定时时间(分)到寄存器A
            JZ     TIME4          ;如果是0就转移
            DEC    DSSJF          ;不是0,减1分
            MOV    DSSJM,#59      ;把59放入定时时间(秒)
            MOV    DSSJHM,#99     ;重新放入(10)毫秒计数值
            MOV    HMJS,#99       ;重新放入(10)毫秒计数值
            RET
    TIME4:
            MOV    A,DSSJS        ;装入定时时间(时)到寄存器A
            JNZ    TIME5          ;不是0就转移
            LCALL  ZTQH           ;状态切换
            RET
    TIME5:
            DEC    DSSJS          ;不是0,小时减1
            MOV    DSSJM,#59      ;把59放入定时时间(秒)
            MOV    DSSJF,#59      ;把59放入定时时间(分)
            MOV    DSSJHM,#99     ;重新放入(10)毫秒计数值
            MOV    HMJS,#99       ;重新放入(10)毫秒计数值
            RET
    TIME6:
            MOV    A,SHMJS        ;装入(10)毫秒计数
            JZ     TIME7          ;如果是0就转移
            DEC    SHMJS          ;每10毫秒减1,直到为0
    TIME7:
            MOV    A,HMJS         ;装入(10)毫秒计数2
            JZ     TIME9          ;如果是0就转移
            DEC    HMJS           ;不是0,减1
            CJNE   A,#50,TIME8    ;如果不是50就转移退出
            SETB   05H            ;位地址第05位置为1,数字及冒号闪烁时用,每0.5秒变化一次
    TIME8:  RET
    TIME9:
            CLR    05H            ;位地址第05位置为0,数字及冒号闪烁时用,每0.5秒变化一次
            MOV    HMJS,#99       ;重新放入计数值(1秒)
            MOV    A,MJS          ;装入秒计数
            JZ     TIME10         ;如果是0就转移
            DEC    MJS            ;每秒减1,直到为0
    TIME10:
            MOV    A,YSXY         ;装入“延时响应”秒计数
            JZ     TIME11         ;如果是0就转移
            DEC    YSXY           ;每秒减1,直到为0
    TIME11:
            JNB     09H,TIME12    ;位地址09H不为1(允许恢复响应按键动作)就转移
            JNB     08H,TIME12    ;位地址08H不为1(禁止响应按键动作)就转移
            SETB    KEY           ;按键端口置为高电平
            JNB     KEY,TIME12    ;为0(低电平,按键为按下状态)就转移
            CLR     08H           ;位地址08H置为0(恢复响应按键动作)
            CLR     09H           ;位地址09H置为0(正常)
    TIME12:
            MOV     A,SMJS        ;装入睡眠模式处理计时
            JZ      TIME13        ;如果是0就转移
            DEC     SMJS          ;不是0,减1秒
    TIME13:
            MOV     A,SMJSM       ;装入睡眠倒计时(秒)
            JZ      TIME14        ;如果是0就转移
            DEC     SMJSM         ;(秒)减1
            RET
    TIME14:
            MOV     A,SMJSF       ;装入睡眠倒计时(分)
            JNZ     TIME15        ;如果不是0就转移
            RET
    TIME15:
            DEC     SMJSF         ;(分)减1
            MOV     SMJSM,#59     ;放入59(秒)
            RET
    ZTQH:
            MOV     A,DQZT        ;装入“当前状态”,0=导通、1=断开,2=上电延时导通
            CJNE    A,#2,ZTQH2    ;不是“上电延时导通”状态就转移
            MOV     A,YSMS        ;装入延时导通模式
            JNZ     ZTQH0         ;如果不是0(延时时间到后始终导通)就转移
            SETB    07H           ;位地址07H置为1,始终导通
            RET
    ZTQH0:
            CJNE    A,#1,ZTQH6    ;不是1(从“导通时间”继续运行)就转移,从“断开时间”继续运行
    ZTQH1:
            MOV     DQZT,#0       ;切换到“导通时间”状态
            MOV     DSSJS,DTS     ;把“导通时间”放入“定时时间”
            MOV     DSSJF,DTF     ;把“导通时间”放入“定时时间”
            MOV     DSSJM,DTM     ;把“导通时间”放入“定时时间”
            MOV     DSSJHM,DTHM   ;把“导通时间”放入“定时时间”
            RET
    ZTQH2:
            CLR     07H          ;位地址07H置为0(正常)
            JNZ     ZTQH1        ;是1(断开时间)状态就转移,切换到“导通时间”状态
            MOV     A,XHDS       ;是“导通时间”状态,装入循环模式
            SETB    09H          ;位地址09H置为1(允许恢复响应按键动作)
            CJNE    A,#1,ZTQH3   ;不是1(不循环)就转移,0=无限循环;1=不循环;2~99=导通次数
            RET                  ;是不循环,退出
    ZTQH3:
            JZ      ZTQH5        ;是0(无限循环)就转移
            MOV     A,XHJS       ;装入导通次数计数
            DEC     A            ;检查导通次数是否已到,不到就转移
            JNZ     ZTQH4        ;检查导通次数是否已到,不到就转移
            RET
    ZTQH4:
            DEC     XHJS         ;导通次数减1
    ZTQH5:
            MOV     A,DKS        ;
            JNZ     ZTQH7        ;检查“断开时间”不为0才切换到“断开时间”
            MOV     A,DKF        ;
            JNZ     ZTQH7        ;检查“断开时间”不为0才切换到“断开时间”
            MOV     A,DKM        ;
            JNZ     ZTQH7        ;检查“断开时间”不为0才切换到“断开时间”
            MOV     A,DKHM       ;
            JNZ     ZTQH7        ;检查“断开时间”不为0才切换到“断开时间”
            RET
    ZTQH6:
            SETB    08H          ;位地址08H置为1,不响应按键动作。
    ZTQH7:
            MOV     DQZT,#1      ;切换到“断开时间”状态
            MOV     DSSJS,DKS    ;把“断开时间”放入“定时时间”
            MOV     DSSJF,DKF    ;把“断开时间”放入“定时时间”
            MOV     DSSJM,DKM    ;把“断开时间”放入“定时时间”
            MOV     DSSJHM,DKHM  ;把“断开时间”放入“定时时间”
            RET

    ;-----------------------------------------------------------------------
    ;子程序:T0中断调用,显示定时时间及各项设置的内容
    ;-----------------------------------------------------------------------
    DISPLAY:
            JB    06H,DPYSZ1     ;如果位地址06H为1就转移退出,主程序显示88:88或E1
            MOV   A,DISPL        ;装入要显示的目标(项目号)
            JZ    DISPL0         ;如果是0(显示定时时间)就转移
            MOV   B,#2
            MUL   AB             ;项目号乘2
            DEC   A
            DEC   A              ;把计算结果减2
            PUSH  ACC            ;寄存器A的内容压入堆栈
            MOV   DPTR,#SEGTAB2  ;字形码首址
            MOVC  A,@A+DPTR      ;查表获取字形码
            MOV   ZXM1,A         ;项目字形码放到待发送TM1637区1
            POP   ACC            ;弹出上面压入堆栈的内容到寄存器A
            INC   A              ;地址加1
            MOVC  A,@A+DPTR      ;查表获取字形码
            MOV   ZXM2,A         ;项目字形码放到待发送TM1637区2
            MOV   A,DISPL        ;装入项目号
            DEC   A              ;减1
            ADD   A,#DTS         ;加各项设置值始址,得出设置项目的实际地址
            MOV   R1,A           ;地址放入R1
            MOV   A,@R1          ;装入设置值
            MOV   B,A            ;放进寄存器B
            CJNE  A,XSHC1,DPYSZ3 ;当前设置值与显示缓存1不相同就转移,立即显示
            MOV   A,HMJS         ;相同,装入(10)毫秒计数2
            CJNE  A,#99,DPYSZ2   ;不是99就转移,每0.5秒显示一次
            LJMP  DPYSZ3         ;是,显示
    DPYSZ1: RET
    DPYSZ2:
            CJNE   A,#49,DPYSZ1 ;不是49就转移退出,每0.5秒显示一次
    DPYSZ3:
            MOV    XSHC1,B      ;当前设置值放入显示缓存1
            MOV    A,B          ;当前设置值放入A寄存器
            MOV    R0,#ZXM3     ;待发送TM1637区3地址
            LCALL  BCD          ;转换并获取字形码放到待发送TM1637区3和4
            JNB    04H,DPYSZ4   ;如果位地址04H为0(不闪烁)就转移
            JNB    05H,DPYSZ4   ;为1,闪烁显示,如果位地址05H为0(显示)就转移
            MOV    ZXM3,#0      ;处于闪烁显示中的“不显示”状态,放入消隐码
            MOV    ZXM4,#0      ;处于闪烁显示中的“不显示”状态,放入消隐码
    DPYSZ4:
            LCALL  disp         ;发送4个字节数据到TM1637显示
            RET
    DISPL0:
            MOV    R1,#DSSJS    ;把定时时间“时”的地址放入R1
            MOV    A,@R1        ;装入“时”
            JZ     DISPL1       ;如果“时”为0就转移
            LJMP   DISPL3
    DISPL1:
            CLR    05H          ;“时”为0,把位地址05H置为0,始终显示冒号
            INC    R1           ;地址加1,指向“分”
            MOV    A,@R1        ;装入“分”
            JZ     DISPL2       ;如果“分”为0就转移
            LJMP   DISPL3
    DISPL2:
            INC    R1           ;地址加1,指向“秒”
            MOV    A,@R1        ;装入“秒”
    DISPL3:
            CJNE   A,XSHC1,DISPL6  ;寄存器A的数据与显示缓存1不相同就转移,立即显示
            INC    R1              ;地址加1
            MOV    A,@R1           ;装入
            DEC    R1              ;地址减1
            CJNE   A,XSHC2,DISPL6  ;寄存器A的数据与显示缓存2不相同就转移,立即显示
            MOV    A,HMJS          ;都相同,装入(10)毫秒时间计数2
            CJNE   A,#99,DISPL5    ;不是99就转移
            LJMP   DISPL6          ;是,显示(每0.5秒显示一次)
    DISPL4: RET
    DISPL5:
            CJNE   A,#49,DISPL4    ;不是49就转移退出,每0.5秒显示一次
    DISPL6:
            INC    R1          ;地址加1
            MOV    A,@R1       ;装入后面一位时间
            MOV    XSHC2,A     ;放入缓存2
            DEC    R1          ;地址减1
            MOV    A,@R1       ;装入前面一位时间
            MOV    XSHC1,A     ;放入缓存1
            MOV    R0,#ZXM1    ;待发送TM1637区1地址
            LCALL  BCD         ;转换并获取字形码放到待发送TM1637区1、2
            INC    R1          ;地址加1
            MOV    R0,#ZXM3    ;待发送TM1637区3地址
            MOV    A,@R1       ;装入后面一位时间
            LCALL  BCD         ;转换并获取字形码放到待发送TM1637区3、4
            JB     02H,DISPL7  ;如果02H为1(暂停)就转移,始终显示冒号
            JB     05H,DISPL8  ;如果05H为1就转移,不显示冒号
    DISPL7:
            ORL    ZXM2,#10000000B   ;把最高位置为1(最高位为1就显示冒号)
    DISPL8:
            LCALL  disp        ;发送4个字节数据到TM1637显示
            RET
    BCD:
            MOV    B,#10       ;转换为BCD码
            DIV    AB          ;转换为BCD码
            MOV    DPTR,#SEGTAB   ;查表获取字形码
            MOVC   A,@A+DPTR   ;查表获取字形码
            MOV    @R0,A       ;字形码放入待发送TM1637区
            XCH    A,B         ;A、B寄存器内容交换
            MOVC   A,@A+DPTR   ;查表获取字形码
            INC    R0          ;地址加1
            MOV    @R0,A       ;字形码放入待发送TM1637区
            RET

    ;------------------ 发送4个字节数据到TM1637显示,地址自动加1 ------------------
    disp:
            MOV    A,SMMS     ;装入设置的睡眠模式
            JZ     disp0      ;如果为0(始终显示)就转移
            MOV    A,SMJSF    ;装入睡眠计时(分)
            JNZ    disp0      ;不为0(未进入睡眠状态)就转移
            MOV    A,SMJSM    ;装入睡眠计时(秒)
            JNZ    disp0      ;不为0(未进入睡眠状态)就转移
            CLR    A          ;已进入睡眠状态,放入消隐码(0)
            MOV    ZXM1,A     ;放入消隐码
            MOV    ZXM2,A     ;放入消隐码
            MOV    ZXM3,A     ;放入消隐码
            MOV    ZXM4,A     ;放入消隐码
    disp0:
            LCALL  Srt
            MOV    A,#040H    ;数据命令设置40H:地址自动加1,写数据到显示寄存器
            LCALL  Writebyte  ;发送一个字节
            LCALL  Stop
            NOP
            LCALL  Srt
            MOV    A,#0C0H    ;地址命令设置C0H:初始地址为00H
            LCALL  Writebyte  ;发送一个字节
            MOV    R6,#4      ;发送4个字节数据
            MOV    R1,#ZXM1   ;等待发送的字形码始址
    disp1:
            MOV    A,@R1      ;装入要发送的字形码
            LCALL  Writebyte  ;发送一个字节
            INC    R1         ;地址加1
            DJNZ   R6,disp1   ;如果还未发送完就继续
            LCALL  Stop
            LCALL  Srt
            MOV    A,SMGLD    ;装入设置的数码管亮度(1~8)
            ADD    A,#087H    ;加上87H后即为对应的亮度控制命令88H~8FH
            LCALL  Writebyte  ;按设置的亮度开显示
            LCALL  Stop
            RET

    ;------------------ 发送8bit(一个字节)数据到TM1637,A=要发送的数据,从低位开始 ------------------
    Writebyte:
            MOV   R7,#8       ;发送8位数据
    WBY1:
            CLR   CLK         ;拉低CLK
            JNB   ACC.0,WBY2  ;A寄存器的低位(0位)如果为0就转移
            SETB  DIO         ;为1,拉高DIO
            SJMP  WBY3
    WBY2:
            CLR   DIO       ;为0,拉低DIO
    WBY3:
            MOV   R4,#13    ;延时
    WBY4:
            DJNZ  R4,WBY4   ;延时
            SETB  CLK       ;拉高CLK
            CLR   C         ;进位标志清0
            RRC   A         ;A寄存器内容带进位循环右移
            DJNZ  R7,WBY1   ;如果还未发送完8bit数据就继续
            CLR   CLK       ;8位数据发送完了
            MOV   R7,#20    ;设置等待应答信号延时计数
    WBY5:
            JNB   DIO,WBY6  ;判断TM1637发过来的ACK应答信号,应答就转移(0,低电平)
            DJNZ  R7,WBY5   ;
    WBY6:
            MOV   R4,#13    ;延时
    WBY7:
            DJNZ  R4,WBY7   ;延时
            SETB  CLK
            MOV   R4,#13    ;延时
    WBY8:
            DJNZ  R4,WBY8   ;延时
            RET

    ;------------------ Start子程序 ------------------
    Srt:
            SETB   DIO       ;拉高DIO
            SETB   CLK       ;拉高CLK
            MOV    R4,#13    ;延时
    SrtY1:
            DJNZ   R4,SrtY1  ;延时
            SETB   DIO       ;拉高DIO
            MOV    R4,#13    ;延时
    SrtY2:
            DJNZ   R4,SrtY2  ;延时
            CLR    DIO       ;拉低DIO
            MOV    R4,#13    ;延时
    SrtY3:
            DJNZ   R4,SrtY3  ;延时
            CLR   CLK        ;拉低CLK
            RET

    ;------------------ Stop子程序 ------------------
    Stop:
            CLR   CLK
            MOV   R4,#30
    StopY1:
            DJNZ  R4,StopY1
            CLR   DIO
            MOV   R4,#30
    StopY2:
            DJNZ  R4,StopY2
            SETB  CLK
            MOV   R4,#40
    StopY3:
            DJNZ  R4,StopY3
            SETB  DIO
            MOV   R4,#30
    StopY4:
            DJNZ  R4,StopY4
            CLR   CLK
            CLR   DIO
            RET

    ;********************** 以下为EEPROM操作子程序 **********************
    ;STC15F104W有1K字节的EEPROM,共2个扇区,第1扇区:0000H~01FFH;第2扇区:0200H~03FFH
    ;-------------------------------------------
    ;读一字节,A=读出的数据
    Byte_Read:
            MOV  IAP_CONTR,#ENABLE_IAP  ;打开IAP功能,设置Flash操作等待时间(83H)
            MOV  IAP_CMD,#01            ;设置为IAP/ISP/EEPROM字节读模式命令(1)
            MOV  IAP_TRIG,#05AH         ;先送5AH
            MOV  IAP_TRIG,#0A5H         ;再送A5H,ISP/IAP命令立即被触发起动
            NOP
            MOV  A,IAP_DATA             ;读出的数据在IAP_DATA单元中,送入累加器A
            RET
    ;-------------------------------------------
    ;字节编程,A=需写入的数据
    Byte_Program:
            MOV  IAP_CONTR,#ENABLE_IAP  ;打开IAP功能,设置Flash操作等待时间(83H)
            MOV  IAP_CMD,#02            ;设置为IAP/ISP/EEPROM字节编程模式命令(2)
            MOV  IAP_DATA,A             ;要编程的数据先送进IAP_DATA寄存器
            MOV  IAP_TRIG,#05AH         ;先送5AH
            MOV  IAP_TRIG,#0A5H         ;再送A5H,ISP/IAP命令立即被触发起动
            RET
    ;-------------------------------------------
    ;擦除扇区
    Sector_Erase:
            MOV  IAP_CONTR,#ENABLE_IAP  ;打开IAP功能,设置Flash操作等待时间(83H)
            MOV  IAP_CMD,#03            ;设置为IAP/ISP/EEPROM扇区擦除模式命令(3)
            MOV  IAP_TRIG,#05AH         ;先送5AH
            MOV  IAP_TRIG,#0A5H         ;再送A5H,ISP/IAP命令立即被触发起动
            NOP
            RET

    ;---------- 读EEPROM保存的各项设置,如果没有就设置为默认值并保存 ------------
    REEP:
            LCALL  RE00          ;读EEPROM保存的各项设置
            MOV    XHJS,XHDS     ;循环定时
            MOV    SMJSF,SMMS    ;睡眠模式
            MOV    A,SDYSS       ;装入上电延时导通(时)
            JNZ    REYS          ;不是0就转移
            MOV    A,SDYSF       ;装入上电延时导通(分)
            JNZ    REYS          ;不是0就转移
            MOV    A,SDYSM       ;装入上电延时导通(秒)
            JZ     REEPR         ;都为0就转移
    REYS:
            MOV    DSSJS,SDYSS   ;把“上电延时导通”时间放入“定时时间”
            MOV    DSSJF,SDYSF   ;把“上电延时导通”时间放入“定时时间”
            MOV    DSSJM,SDYSM   ;把“上电延时导通”时间放入“定时时间”
            MOV    DSSJHM,#0
            MOV    DQZT,#2       ;设置当前状态,0=导通、1=断开,2=上电延时导通
            RET
    REEPR:
            MOV    DSSJS,DTS     ;把“导通时间”放入“定时时间”
            MOV    DSSJF,DTF     ;把“导通时间”放入“定时时间”
            MOV    DSSJM,DTM     ;把“导通时间”放入“定时时间”
            MOV    DSSJHM,DTHM   ;把“导通时间”放入“定时时间”
            MOV    DQZT,#0       ;设置当前状态,0=导通、1=断开,2=上电延时导通
            RET
    RE00:
            MOV    IAP_ADDRH,#00H  ;从第一个扇区开始搜索,地址的高8位
    RE01:
            MOV    IAP_ADDRL,#00H  ;从第一个扇区开始搜索,地址的低8位
            LCALL  Byte_Read     ;读第一个字节,返回:A=读出的数据
            CJNE   A,FWBZ1,RE03  ;是否保存在当前扇区,不是就转移到RE03
            INC    IAP_ADDRL     ;EEPROM字节地址增1
            LCALL  Byte_Read     ;读第二个字节
            CJNE   A,FWBZ2,RE03  ;第二个字节是否相符
            MOV    R1,#FWBZ2     ;相符,从FWBZ2+1处开始放置读出的设置值
            MOV    R2,#17        ;再读出17个字节
    RE02:
            INC    R1            ;RAM地址增1
            INC    IAP_ADDRL     ;EEPROM字节地址增1
            LCALL  Byte_Read     ;读一个字节,返回:A=读出的数据
            MOV    @R1,A         ;放到R1指向的RAM地址
            DJNZ   R2,RE02       ;未读完就继续
            RET                  ;读完了,退出
    RE03:
            MOV    A,IAP_ADDRH  ;装入扇区地址的高8位
            ADD    A,#2         ;扇区增1
            MOV    IAP_ADDRH,A  ;放入IAP_ADDRH
            CJNE   A,#04H,RE01  ;如果未搜索完最后一个扇区+2(02H+2=04H)就转移,继续搜索
            LCALL  SZMRZ        ;已经搜索全部扇区,未找到保存的内容,设置为默认值
            MOV    R0,#2        ;总扇区数量,共2个扇区
            LJMP   WSET3        ;跳转到WSET3保存设置

    ;------------------ 保存设置,不固定保存到某个扇区,各扇区轮流使用 ------------------
    WSET:
            MOV    R0,#2           ;扇区总数量,共2个扇区
            MOV    IAP_ADDRH,#00H  ;从第一个扇区开始搜索上次保存的设置
    WSET1:
            MOV    IAP_ADDRL,#00H  ;地址低位指向第一个字节
            LCALL  Byte_Read       ;读第一个字节,返回:A=读出的数据
            CJNE   A,FWBZ1,WSET7   ;如果与EEPROM数据判断标志1不相同就转移
            INC    IAP_ADDRL       ;第一个字节相同,EEPROM字节地址增1
            LCALL  Byte_Read       ;读第二个字节
            CJNE   A,FWBZ2,WSET7   ;如果与EEPROM数据判断标志2不相同就转移
            MOV    IAP_ADDRL,#0    ;是在当前扇区,地址指向扇区第一个字节
            LCALL  Sector_Erase    ;擦除当前扇区,另换一个扇区保存
    WSET2:
            MOV    A,IAP_ADDRH     ;装入扇区地址高位到寄存器A
            CJNE   A,#00H,WSET3    ;当前扇区地址高位如果不是00H(第一个扇区)就转移
            MOV    IAP_ADDRH,#04H  ;是00H,把IAP_ADDRH设置为最后一个扇区+2(02H+2=04H)
    WSET3:
            DEC    IAP_ADDRH      ;减1
            DEC    IAP_ADDRH      ;再减1,指向上一个扇区首址
            MOV    IAP_ADDRL,#0   ;低8位指向扇区第一个字节
            LCALL  Sector_Erase   ;擦除整个扇区
            MOV    R1,#FWBZ1      ;要保存的内容始址
            MOV    R2,#19         ;共19个字节
    WSET4:
            MOV    A,@R1          ;装入R1指向的RAM地址的内容到A
            LCALL  Byte_Program   ;字节编程(写入EEPROM)
            INC    IAP_ADDRL      ;EEPROM地址加1
            INC    R1             ;RAM地址增1
            DJNZ   R2,WSET4       ;未保存完就继续
            MOV    IAP_ADDRL,#0   ;保存完了,扇区地址低位指向0(当前扇区首址)
            LCALL  Byte_Read      ;读出来检查看是否写入成功
            CJNE   A,FWBZ1,WSET5  ;如果与EEPROM数据判断标志1不相同就转移
            INC    IAP_ADDRL      ;EEPROM地址加1
            LCALL  Byte_Read      ;读第二个字节
            CJNE   A,FWBZ2,WSET5  ;如果与EEPROM数据判断标志2不相同就转移
            RET                   ;成功了,退出
    WSET5:
            DJNZ   R0,WSET2      ;如果未试完全部扇区就转移到WSET2继续往前一个扇区写
            SETB   06H           ;已经试完全部扇区,都失败了,位地址06H置为1
            MOV    MJS,#5        ;显示5秒E1
            MOV    ZXM1,#0       ;消隐码
            MOV    ZXM2,#079H    ;E
            MOV    ZXM3,#006H    ;1
            MOV    ZXM4,#0       ;消隐码
            LCALL  DISP          ;显示
    WSET6:
            MOV    A,MJS
            LCALL  WG            ;喂狗
            JNZ    WSET6         ;等待MJS为0秒
            CLR    06H           ;显示结束,位地址06H置为0
            RET
    WSET7:
            MOV    A,IAP_ADDRH   ;装入扇区地址高位
            ADD    A,#2          ;加2,指向下一个扇区首址
            MOV    IAP_ADDRH,A   ;放回IAP_ADDRH
            CJNE   A,#04H,WSET1  ;如果未到最后一个扇区地址高位+2(02H+2=04H)就转移到WSET1继续搜索
            LJMP   WSET3         ;已经搜索完所有扇区,未找到上次保存的数据,跳转到WSET3保存当前设置

    ;**************************** 以上为EEPROM操作子程序 ****************************

    ;------------------ 字形表 ------------------
    SEGTAB:
            DB  00111111B  ;0(3FH)
            DB  00000110B  ;1(06H)
            DB  01011011B  ;2(5BH)
            DB  01001111B  ;3(4FH)
            DB  01100110B  ;4(66H)
            DB  01101101B  ;5(6DH)
            DB  01111101B  ;6(7DH)
            DB  00000111B  ;7(07H)
            DB  01111111B  ;8(7FH)
            DB  01101111B  ;9(6FH)
    SEGTAB2:
            DB  00000110B,01110111B  ;1A(06H,77H)
            DB  00000110B,01111100B  ;1b(06H,7CH)
            DB  00000110B,00111001B  ;1C(06H,39H)
            DB  00000110B,01011110B  ;1d(06H,5EH)
            DB  01011100B,01000000B  ;o-(5CH,40H)
            DB  00111001B,01000000B  ;C-(39H,40H)
            DB  01111100B,00111001B  ;bC(7CH,39H)
            DB  00111000B,01011110B  ;Ld(38H,5EH)
            DB  01011011B,01110111B  ;2A(5BH,77H)
            DB  01011011B,01111100B  ;2b(5BH,7CH)
            DB  01011011B,00111001B  ;2C(5BH,39H)
            DB  01011011B,01011110B  ;2d(5BH,5EH)
            DB  01001111B,01110111B  ;3A(4FH,77H)
            DB  01001111B,01111100B  ;3b(4FH,7CH)
            DB  01001111B,00111001B  ;3C(4FH,39H)
            DB  01011110B,01000000B  ;d-(5EH,40H)
            DB  01111001B,01000000B  ;E-(79H,40H)

    ;------------------------------------------------------------------------------------------

            END

压缩文件的内容:

网友A(2021-01-19):
楼主您好,您辛苦了。谢谢分享!本人有个设想:就是此定时器的显示器能不能用LCD12864的,这样可更方便定时器的设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您辛苦了。谢谢分享!本人有个设想:就是此定时器的显示器能不能用LCD12864的,这样可更方便定时 ...

需要修改程序才能用LCD12864,我手头上也有很多LCD12864,实际使用时,定时器的设置操作不经常用到,体积越小越简洁越好,所以就设计为用数码管的

网友B:
补充一张图

网友C:
STC15F104W只有8个引脚,两个接电源,其他引脚都是IO口,体积小,外部不用晶振,用来制作定时精度不用太高的定时器(如生活普通定时器)是最好不过的,我也经常用这款单片机来制作定时器。

网友D(2023-03-30):
汇编的,楼主历害

网友E:
大神,能不能用STC8G1K08A代替STC15F104W?

网友F(2023-09-23):
引用 网友E:
大神,能不能用STC8G1K08A代替STC15F104W?

回复可以,加改头文件等

网友G:
好贴,好汇编语言

网友E:
能不能帮忙改一下,生成固件,谢谢,@错人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回复可以,加改头文件等

不懂汇编,能不能帮忙改一下,生成固件,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懂汇编,能不能帮忙改一下,生成固件,谢谢

你需要什么? 主贴程序可以修改,也可用C编写。不同的老师讲的字多小也不同,目标一样。

网友H(2024-03-22):
感谢大神分享!!新手一个,照着电路图做了一个,下载程序后,数码管显示正常,编码器正常,按照说明设置,设置的10秒通10秒断,循环模式,但是在循环过程中,驱动不了继电器。检测P3.0引脚的电平变化是0v----0.6v----0v-----0.6v,请问正常吗?

网友I(2024-10-24):
感谢大神分享,有空做一个试试。

网友J:
技术大牛!现在会汇编的人越来越少了,要是C就好了,汇编实在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