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L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21-01-19):
我有一块STM32的电路要与pc通信,但是我用TTL转USB接到电脑上,串口助手上什么反应都没有,TTL转USB上RX灯也没有亮,然后我验证了一下,这个TTL转USB模块是好的,程序烧录到其他电路板上也是可以正常收发的,唯一剩下的就是这块电路板,但是通信的话也就是从芯片引脚引出TX,RX进行通信,GND接GND,电源接电源,那还会是哪里的问题呢

楼主:
解决了,可能第一次焊贴片晶振,虚焊了,重新焊一次,就可以通信了

网友A:
检查时钟信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