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一下大佬关于智能交通灯的决策问题

楼主(2021-01-19):
有些什么简单点的算法能实现吗^_^基于单片机的智能交通灯设计

网友A:
直接按时间顺序来亮灯最简单了!

网友B:
可以使用 WS2812 灯珠。只需要按照交通灯的时间规则,在不同的时间点,往不同的灯珠里面写数据就行了。本质就是往 WS2812 数组里面写入灯的亮度数据。对于红灯,在全6 态的工作过程中,都是保持常亮的。不需要更改时间或者闪烁方式、所以。我们只需要把红灯亮灯数据保存到固定数组里,根据6 态的顺序,依次赋值给 WS2812 即可。对于绿灯和黄灯,要根据时间来闪烁。WS2812没有黄灯。我们使用红加绿来表示黄灯。用定时器来控制亮灯时间(包括闪烁延时),同时控制6 6 个状态的切换。因为是6 6 状态,每个状态亮3 种灯,所以,定义出 18 个模式。定时器控制倒计时,时间等于0了,轮流切换 18 种模式。即可完成全6 态交通灯的控制工作。

网友C:
不明白什么是智能交通灯,去百度了下,有点高大上了。是根据车的多少来决定红绿灯一个周期的时间么?我觉得可以分成周末或工作日,高峰时间与否来写这个程序。这样还算比较简单

网友D:
关键是要实现什么智能化功能?比如要根据车流量,开关红绿灯,需要和车流量检测系统联网,根据车流量,计算时间。。。

楼主:
根据检测到的车流量来进行红绿灯的时间调控,可以通过什么算法来体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是要实现什么智能化功能?比如要根据车流量,开关红绿灯,需要和车流量检测系统联网,根据车流量,计算 ...

根据检测到的车流量来进行红绿灯的时间调控,可以通过什么算法来体现吗?

网友E:
智慧城市,前些年好像IBM的广告在说这个
智能交通灯,不能单纯的一个路口的交通灯实现智能,应该整个城市,联网动作
依靠交通灯,对车流进行合理的布局,避免堵车,合理分配道路积压车辆问题,优化促使车辆速度最快。
城市内高峰时期的车辆,大都有固定的线路,
分析车辆行走路线,预测车辆线路,预测局部路面的交通压力,通过信号灯合理分流
导航系统数据共享,导航系统联网,依据需求,主动生成导航线路
只有做好了车辆的线路预测,就能分析出,那些路压力大,可能会堵车
哪些路,非机动车,行人多,通过引导,避免过多车辆进入该路段,
交通信号控制,预测车流,合理分流,避免堵车是目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智慧城市,前些年好像IBM的广告在说这个
智能交通灯,不能单纯的一个路口的交通灯实现智能,应该整个城市 ...

是的,做DIY小玩意的话我也不可能做那么复杂智能考虑单个路口的情况。问题是不知道怎么在多个输入的情况下确定输出啊

网友F:
计数器即可实现,倒计时,时间可以自己设定

网友G:
一个IO口控制一个LED,先学会控制一组等(红黄绿),再扩展到2组,4组。

网友H:
智能交通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