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WM变加速小车程序调不通,小灯或者电机没有反应

楼主(2021-01-19):
求各位大神帮忙看一下,看哪里不对,程序调不通,小灯或者电机没有反应,看看到底是哪里的问题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ADD=P1^0;
sbit SUB=P1^1;
sbit PWM=P2^1;
bit DIR=0;
uint count,value,timer0;
void time0config();
void delay(uint c);
void main(void)
{
        time0config();
        while(1)
        {
                if(ADD==0)
                {
                        delay(10);
                        if(ADD==0)
                        {
                                if(count>100)
                                {
                                        count=0;
                                        value++;
                                }
                                if(value>=1000)
                                {
                                        value=1000;
                                }
                                if(timer0>1000)
                                {
                                        timer0=0;
                                }
                                if(timer0<value)
                                {
                                        PWM=1;
                                }
                                else
                                {
                                        PWM=0;
                                }
                        }
                        break;
                }
                if(SUB==0)
                {
                        delay(10);
                        if(SUB==0)
                        {
                                if(count>100)
                                {
                                        count=0;
                                        value--;
                                }
                                if(value>=1000)
                                {
                                        value=1000;
                                }
                                if(timer0>1000)
                                {
                                        timer0=0;
                                }
                                if(timer0<value)
                                {
                                        PWM=1;
                                }
                                else
                                {
                                        PWM=0;
                                }
                        }
                        break;
                }
        }
}
/*******************************************************************************
* 函 数 名       : Time1Config
* 函数功能                 : 设置定时器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1Config()
{
        TMOD|= 0x10;   //设置定时计数器工作方式1为定时器

        //--定时器赋初始值,12MHZ下定时1us--//
        TH1 = 0xFF;
        TL1 = 0xff;

        ET1 = 1;          //开启定时器1中断
        EA = 1;
        TR1 = 1;         //开启定时器
}

/*******************************************************************************
* 函 数 名       : Time1
* 函数功能                 : 定时器1的中断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3 为定时器1的中断号  1 定时器0的中断号 0 外部中断1 2 外部中断2  4 串口中断
{
        TH1 = 0xFF;  //重新赋初值
        TL1 = 0xFf;
        timer0++;
    count++;

}

/*******************************************************************************
* 函 数 名         : Delay10ms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延时10ms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elay(uint c)   //误差 0us
{
    uchar a, b;

        //--c已经在传递过来的时候已经赋值了,所以在for语句第一句就不用赋值了--//
    for (;c>0;c--)
        {
                for (b=38;b>0;b--)
                {
                        for (a=130;a>0;a--);
                }

        }
}

网友A:
STC89单片机 定时器做PWM程序www.51hei.com/bbs/dpj-200820-1.html

网友B:
1.你这个电路图贴出看看,没有电路我只能做下猜测
2.你这个SUB和ADD是接了上拉再接个按键,按键按下就把IO口低压拉低,是这样的吗?
3.你这个不应该没有现象把,如果接LED的话应该是,SUB和ADD按下其中一个灯灭,按另一个灯亮
4.在PWM做加减的时候做一个只进来一次的标志,在加上按键放开检测,思路大致:按键按下只做一次加键,标志位竖起,等按键放开重置标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