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LM358运放能稳压吗?我已搭电路,还属于负反馈吗?

楼主(2021-01-19):
大伙们,这个能稳压吗,我已搭电路,还属于负反馈吗?

网友A:
不能稳压  会震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稳压  会震荡

真给你说中了,为何会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稳压  会震荡

8050不是把输入又拉低了吗

网友B:
要稳压就要负反馈环路,正反馈的环路就会搞成振荡电路

网友C:
要稳压的话,干吗这么费劲,稳压芯片有的是,便宜又简单,按要求选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稳压的话,干吗这么费劲,稳压芯片有的是,便宜又简单,按要求选用就可以了。

想弄懂原因而已

楼主:
没人再说说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要稳压就要负反馈环路,正反馈的环路就会搞成振荡电路

Q?是反向的,把他合并到运放里面,运放的正负输入要调换的。楼主的图是负反馈,楼主的图是负反馈,楼主的图是负反馈,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Q?有放大倍数的,加上他以后,本来压制在0dB以下的极点被提到0dB以上,自激振荡是必然的。在R3两端并电容即可。

网友E:
运放同相端和反向端换一下接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运放同相端和反向端换一下接就好了

说话要负责任,按照你的说法,就变成正反馈,没有放大作用了,就成了个比较器。

网友F:
运算放大器具有大增益,并且处于非反相放大器模式,因此很容易触发振荡。 反馈是双极晶体管的集电极-发射极电压,它与集电极电流之间的线性关系范围非常狭窄,因此不容易控制。 在大多数情况下,晶体管处于饱和模式,集电极电流恒定。

网友G:
LM358增益太高导致了震荡

网友H:
有点怀疑三极管工作到开关状态了,可能跟R3,R2取值有关。三极管截止时,B点电压高于A点太多。

网友D:
看你们理解这么困难,我就详细的说一说。
此图是ST官网LM358 datasheet里面的频率-增益曲线,黑色部分是ST原文,红色部分是我添加的。

从曲线上很明显能看到3Hz位置有一个主极点。过了该点以后,增益以20dB/十倍频程的速率下降,其实LM358极点数量远不止这一个,但是都压在0dB增益以下,连放大能力都没有,这些极点完全不起作用,正常电路分析的时候不可能去考虑这些不需要考虑的因素。

楼主的图比较特殊,把Q?加入到环路以后,可以认为358和Q?合体,把358的+-输入端对换,楼主的图还是负反馈。。。但是上面这张图也要修改,Q?提供了约20dB的环路增益,358datasheet里面0dB这个纵轴坐标变成了20dB,很显然,第二个极点被提升到了0dB以上。

众所周知,远大于极点频率,一个极点会造成90度相位延迟,两个极点就是180度,楼主的图在直流分析上还是负反馈,但是在高于第二个极点频率的交流分析上,已经是正反馈,实际上相位延迟超过135就一定会震荡起来。所以楼主的图,在不加频率补偿的情况下,一定会震荡起来。

网友I:
一般运放加功率管稳压都不是像你这样接的,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I:
一般运放加功率管稳压都不是像你这样接的,你可以参考一下

就事论事,看应用场景。一般地说Q?应该接成射随器,这样环路增益不会变大,不需要补偿,既能够扩流又不会影响运放的动态性能。但是另外一些场景,Q?就必须像楼主这样接成共射极放大器,最典型的应用是LDO,共射极放大器可以做到最核心的要求——低压差,射随器根本做不到。

网友J:
一般运放加功率管稳压都不是像你这样接的,给参考一下

网友D:
发图证明楼主是负反馈。因为PNP共射极放大器的反相作用,这时候运放的+输入端才是(运放三极管构成的新运放的)-输入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们理解这么困难,我就详细的说一说。
此图是ST官网LM358 datasheet里面的频率-增益曲线,黑色部分是 ...

您好,应该像你说的这样,那怎样加补偿消除振荡呢?最新在研究线性稳压电路,用的358去控制,但对运放这块还是小白一个,好多不懂,网上越看越懵。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Q?是反向的,把他合并到运放里面,运放的正负输入要调换的。楼主的图是负反馈,楼主的图是负反馈,楼主的 ...

有空我试试,到时回复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事论事,看应用场景。一般地说Q?应该接成射随器,这样环路增益不会变大,不需要补偿,既能够扩流又不 ...

是的,有时需要就得用这样的电路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一般运放加功率管稳压都不是像你这样接的,给参考一下

嗯,我的电路基本要求跟你这个差不多,但是我用的是358,想在供电单12V到20V时,可以调节电压0到30V输出,以上的电路是我简化了一个电路,发出来大家帮忙分析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好,应该像你说的这样,那怎样加补偿消除振荡呢?最新在研究线性稳压电路,用的358去控制,但对运放这 ...

补偿可以让顶楼电路不振荡,但是动态性能损失太大了。现实中我是尽可能不用LDO的,就是因为动态性能。一个极端的例子,HT7133,很多人用它做12V转3.3V,但是输入从0瞬变到12V输出也从0瞬变到6V,烧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