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5100S以太网芯片程序与资料

楼主:
stm控制W5100S的程序

#include "socket.h"

static uint16 local_port;

extern uint16 sent_ptr;

#define __MACRAW__
/**
@brief   This Socket function initialize the channel in perticular mode, and set the port and wait for W5200 done it.
@return  1 for sucess else 0.
*/

void setkeepalive(SOCKET s);
uint8 socket(SOCKET s, uint8 protocol, uint16 port, uint8 flag)    // 2017-07-17
{
   uint8 ret;
   if (
        ((protocol&0x0F) == Sn_MR_TCP)    ||
        ((protocol&0x0F) == Sn_MR_UDP)    ||
        ((protocol&0x0F) == Sn_MR_IPRAW)  ||
        ((protocol&0x0F) == Sn_MR_MACRAW)

      )
   {
      close(s);

                  if((protocol&0x0F)==Sn_MR_TCP)
                         {
         setkeepalive(s);
      }
      IINCHIP_WRITE(W5100S_Sn_MR(s) ,protocol | flag);
      if (port != 0) {
         IINCHIP_WRITE( W5100S_Sn_PORT0(s) ,(uint8)((port & 0xff00) >> 8));
         IINCHIP_WRITE( W5100S_Sn_PORT1(s) ,(uint8)(port & 0x00ff));
      } else {
         local_port++; // if don't set the source port, set local_port number.
         IINCHIP_WRITE(W5100S_Sn_PORT0(s) ,(uint8)((local_port & 0xff00) >> 8));
         IINCHIP_WRITE(W5100S_Sn_PORT1(s) ,(uint8)(local_port & 0x00ff));
      }
      IINCHIP_WRITE( W5100S_Sn_CR(s) ,Sn_CR_OPEN); // run sockinit Sn_CR

      /* wait to process the command... */
      while( IINCHIP_READ(W5100S_Sn_CR(s)) )
         ;
      /* ------- */
      ret = 1;
   }
   else
   {
      ret = 0;
   }
   return ret;
}

/**
@brief   This function close the socket and parameter is "s" which represent the socket number
*/
void close(SOCKET s)
{
   IINCHIP_WRITE( W5100S_Sn_CR(s) ,Sn_CR_CLOSE);   //SOCKET关闭

   /* wait to process the command... */
   while( IINCHIP_READ(W5100S_Sn_CR(s) ) )
      ;
   /* ------- */
        /* all clear */
   IINCHIP_WRITE( W5100S_Sn_IR(s) , 0xFF);
}

/**
@brief   This function established  the connection for the channel in passive (server) mode. This function waits for the request from the peer.
@return  1 for success else 0.
*/
uint8 listen(SOCKET s) //设置为等待客户端发出请求模式
{
   uint8 ret;
   if (IINCHIP_READ( W5100S_Sn_SR(s) ) == Sn_SR_INIT) //指示SOCKET打开并处于TCP模式
   {
      IINCHIP_WRITE(W5100S_Sn_CR(s) ,Sn_CR_LISTEN); //设置为等待客户端发出请求模式
      /* wait to process the command... */
                        while( IINCHIP_READ(W5100S_Sn_CR(s) ) )  //等待设置完成
         ;
      /* ------- */
      ret = 1;
   }
   else
   {
      ret = 0;
   }
   return ret;
}

/**
@brief   This function established  the connection for the channel in Active (client) mode.
      This function waits for the untill the connection is established.

@return  1 for success else 0.
*/
uint8 connect(SOCKET s, uint8 * addr, uint16 port)
{
    uint8 ret;                                // ret定义为是否连接的标志位,ret=0  连接中断;ret=1连接成功
    if
        (
            ((addr[0] == 0xFF) && (addr[1] == 0xFF) && (addr[2] == 0xFF) && (addr[3] == 0xFF)) ||
            ((addr[0] == 0x00) && (addr[1] == 0x00) && (addr[2] == 0x00) && (addr[3] == 0x00)) ||
            (port == 0x00)
        )
    {
      ret = 0;                                // 如果IP地址和Port无法获取,则连接中断
    }
    else                                                        // 如果目的IP和Port未设置,则进行设置
    {
        ret = 1;
        IINCHIP_WRITE( W5100S_Sn_DIPR0(s), addr[0]);
        IINCHIP_WRITE( W5100S_Sn_DIPR1(s), addr[1]);
        IINCHIP_WRITE( W5100S_Sn_DIPR2(s), addr[2]);
        IINCHIP_WRITE( W5100S_Sn_DIPR3(s), addr[3]);
        IINCHIP_WRITE( W5100S_Sn_DPORT0(s), (uint8)((port & 0xff00) >> 8));
        IINCHIP_WRITE( W5100S_Sn_DPORT1(s), (uint8)(port & 0x00ff));

                                IINCHIP_WRITE( W5100S_Sn_CR(s) ,Sn_CR_CONNECT);                                                // Sn_CR数值设为0x04,并执行TCP连接请求命令

        while ( IINCHIP_READ(W5100S_Sn_CR(s) ) ) ;                                                                        // MCU读取Sn_CR(s)的数值

        while ( IINCHIP_READ(W5100S_Sn_SR(s)) != Sn_SR_SYNSEND )                // 此时Sn_SR(s)寄存器应该处于SOCK_SYNSENT,下面排除不在该状态的几种情况
        {
            if(IINCHIP_READ(W5100S_Sn_SR(s)) == Sn_SR_ESTABLISHED)        // Socket连接已经建立,正常连接
            {
                break;
            }
            if (getSn_IR(s) & Sn_IR_TIMEOUT)                                                                // 当ARPto或TCPto超时,异常
            {
                IINCHIP_WRITE(W5100S_Sn_IR(s), (Sn_IR_TIMEOUT));   // 通知MCU该中断,并清中断
                ret = 0;                                                                                                    // ret置0,连接中断
                break;
            }
        }
    }

   return ret;
}

/**
@brief   This function used for disconnect the socket and parameter is "s" which represent the socket number
@return  1 for success else 0.
*/
void disconnect(SOCKET s)
{
   IINCHIP_WRITE( W5100S_Sn_CR(s) ,Sn_CR_DISCON);

   /* wait to process the command... */
   while( IINCHIP_READ(W5100S_Sn_CR(s) ) )
      ;
   /* ------- */
}

/**
@brief   This function used to send the data in TCP mode
@return  1 for success else 0.
*/
uint16 send(SOCKET s, const uint8 * buf, uint16 len)
{
  uint8 status=0;
  uint16 ret=0;
  uint16 freesize=0;

  if (len > getSn_TXBUF_SIZE( s)*1024)
                        ret = getSn_TXBUF_SIZE( s)*1024;
  else ret = len;
  do
  {
    freesize = getSn_TX_FSR(s);
    status = IINCHIP_READ(W5100S_Sn_SR(s));
    if ((status != Sn_SR_ESTABLISHED) && (status != Sn_SR_CLOSE_WAIT))
    {

                        printf("status break\r\n");
      ret = 0;
      break;
    }
  }
        while (freesize < ret);
  send_data_processing(s, (uint8 *)buf, ret);
……………………

网络调试助手:http://www.51hei.com/bbs/dpj-201792-1.html

网友A(2021-07-17):
这个例程怎么用呀。。

网友B(2022-12-22):
你这个比世伟的驱动好多了,世伟的里面很多bug,在判断sock端口改变那里用了太多while等待,而且一些极端情况考虑的不是很周到导致经常莫名宕机,你这个比他们的好太多。

网友C(2025-05-22):
这个例程太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