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系统如何实现拨打110或120?

楼主(2021-01-20):
室内有害气体基于单片机的室内有害气体监测系统设计。
该系统应能实现甲醛、TVOC等传感器对空气中有害气体浓度等参数进行采集,当浓度超出一定限度,发出警报,并可以打开空气净化器或窗户进行换气。
有害气体的种类不同需要采用不同的报警方式,如遇到紧急情况,系统可以自动拨打110或120.

网友A:
CPU上挂接一个3G或4G模块就可以了,其余的就是软件的活了。

网友B:
挂个GSM之类的通信模块就成了。

网友C:
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单片机使用模拟开关 搞个老人机 打电话发短信 都可以 ,图片是我大学室友搞的(2010年~2011)

网友D:
单片机+GSM模块+电话卡就可以了,单片机通过串口发送指令给GSM模块实现拨打电话,也可以发送短信给指定的手机号码

网友E:
单片机系统内加上一个4G模块,通过编程实现,

网友F:
一个GSM模块就可以,问题是有害气体为什么是报110/120而不是119呢?

网友G(2021-02-25):
可以买一个4g的通讯模块,大概几十到100元之间

网友H:
买一块不是很贵的GSM模块。

网友I:
找个座机,把按键110接出来用继电器控制或者直接用单片机io控制,如果有那种一键直拨的座机更好只要一个io口。

网友J:
买一块GSM模块  插上电话卡  有通话的例程  但是只能打电话  不能说不能听  如果要说和听 要加上其他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