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独立键盘的短按+长按 代码分享

楼主(2021-01-20):
#define   KEY_NO 0
#define   KEY_S  1
#define   KEY_M  2
#define   KEY_L  3
u8 xdata  Read_Data_Key=0;
void  WQX_15W_Key_Init()
{
        P3M0&=0x1f;
        P3M1&=0x1f;
         WQX_15W_Key=1;
}
void  WQX_15W_Key_Scan_Drive()
{
        static bit flag1=0;
        static bit flag2=1;
        static bit key_down=0;
        static u8 count1=0;
        static u16 count2=0;
        if(key_down==1)
        {
                count2++;
                if(count2>10000)
                {
                        count2=0;
                        flag1=1;
                        if(flag2)
                        {
                                flag2=0;
                                 Read_Data_Key= KEY_L;
                        }
                }
                if( WQX_15W_Key==1)
                {
                        key_down=0;
                        flag2=1;
                        count2=0;
                        if(flag1)
                        {
                                flag1=0;
                        }
                        else
                        {
                                 Read_Data_Key= KEY_S;
                        }
                }
        }
        else
        {
                if( WQX_15W_Key==0)
                {
                        count1++;
                        if(count1>100)
                        {
                                count1=0;
                                if( WQX_15W_Key==0)
                                {
                                        key_down=1;
                                }
                        }
                }
                else
                {
                        count1=0;
                }
        }
}

以上代码, WQX_15W_Key表示按键IO口,主函数循环调用 WQX_15W_Key_Scan_Drive函数N次。长短按结果的输出是 Read_Data_Key。
其他使用按键的地方,判断一下 Read_Data_Key的值等于KEY_L表示长按、等于KEY_S表示短按,然后必须把Read_Data_Key清0。

网友A:
不错,谢谢分享,再来个实例加深理解!

网友B:
谢谢分享,学习了,delay1s()太粗暴了,这个好。

楼主(2021-02-23):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学习了,delay1s()太粗暴了,这个好。

框架式编程方式 就是为了节约CPU资源提升效率

网友C:
经验之谈,谢谢分享

网友D:
用软件延时编写的按键程序,没有实用价值,判断完按键按下后还要执行别的程序吧,一旦运行了别的程序用软件延时编写的按键程序还可能对吗?延时了多少时间根本不知道,比较可行的方法是用定时器与中断函数配合编写的按键程,时间由定时器确定不会因为加入别的程序而改变。

网友D:
请参考一下,这个才是真正实用的程序:http://www.51hei.com/bbs/dpj-162218-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软件延时编写的按键程序,没有实用价值,判断完按键按下后还要执行别的程序吧,一旦运行了别的程序用软件 ...

如果某款单片机,定时器和外部中断都不够用,那么按键就只能这样做了。

网友E:
长按,短按和双击程序还可以优化

楼主(2021-04-04):
引用 网友E:
长按,短按和双击程序还可以优化

你可以优化一下 发评论区

网友F(2023-03-10):
定时器中断法怎么用?

网友G:
还是挺厉害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