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104W单片机音乐播放器制作(小苹果+西海情歌+夜之光)源程序

楼主(2021-01-20):
最近准备做一个延时插座,想起STC15F104W这颗MCU,趁延时插座的料还没来拿它焊了个小玩具。朋友们可以看代码注释找个简谱自己谱曲。
接线图:

实物: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 <STC15.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nged int

sbit speaker = P3^0;
uchar t0h,t0l,time,count1=0,count2=0;
//--------------------------------------
//单片机晶振采用11.0592MHz
// 频率-半周期数据表 高八位     本软件共保存了四个八度的28个频率数据
uchar code FREQH[] = {0x01,        //0的时候没有音符
    0xF2, 0xF3, 0xF5, 0xF5, 0xF6, 0xF7, 0xF8,    //低音1234567
    0xF9, 0xF9, 0xFA, 0xFA, 0xFB, 0xFB, 0xFC, 0xFC,//1,2,3,4,5,6,7,i
    0xFC, 0xFD, 0xFD, 0xFD, 0xFD, 0xFE,            //高音 234567
    0xFE, 0xFE, 0xFE, 0xFE, 0xFE, 0xFE, 0xFF};   //超高音 1234567
//-----------------------------------------
// 频率-半周期数据表 低八位
uchar code FREQL[] = {0x01,        //0的时候没有音符
    0x42, 0xC1, 0x17, 0xB6, 0xD0, 0xD1, 0xB6,    //低音1234567
    0x21, 0xE1, 0x8C, 0xD8, 0x68, 0xE9, 0x5B, 0x8F, //1,2,3,4,5,6,7,i
    0xEE, 0x44, 0x6B, 0xB4, 0xF4, 0x2D,             //高音 234567
    0x47, 0x77, 0xA2, 0xB6, 0xDA, 0xFA, 0x16};   //超高音 1234567
//--------------------------------------
//一个音符有三个数字。前为第几个音、中为第几个八度、后为时长(以1/4拍为单位)。
//6, 2, 6 分别代表:6, 中音, 6个1/4拍;
//5, 2, 2 分别代表:5, 中音, 2个1/4拍;
//3, 2, 4 分别代表:3, 中音, 4个1/4拍;
//5, 2, 4 分别代表:5, 中音, 4个1/4拍;
//1, 3, 4 分别代表:1, 高音, 4个1/4拍;
//低音为1,中音为2,高音为3,超高音为4;

/***************世上只有妈妈好****************/
uchar code sszymmh[] = {
6,2,6, 5,2,2, 3,2,4, 5,2,4,
1,3,4, 6,2,2, 5,2,2, 6,2,8,
3,2,4, 5,2,2, 6,2,2, 5,2,4,
3,2,4, 1,2,2, 6,1,2, 5,2,2,
3,2,2, 2,2,8, 2,2,6, 3,2,2,
5,2,4, 5,2,2, 6,2,2, 3,2,4,
2,2,4, 1,2,8, 5,2,6, 3,2,2,
2,2,2, 1,2,2, 6,1,2, 1,2,2,
5,1,16, 0,0,0};

/*******************小苹果********************/
uchar code LittleApple[]={
3,2,4, 1,2,4, 2,2,4, 6,1,4,
3,2,2, 2,2,2, 1,2,2, 2,2,2,
6,1,4, 3,2,4, 1,2,4, 2,2,4,
2,2,4, 5,2,2, 3,2,2, 7,1,4,
1,2,4, 1,2,2, 7,1,2, 6,1,4,
7,1,2, 1,2,2, 2,2,4, 5,1,4,
6,2,2, 5,2,2, 3,2,4, 3,2,4,
2,2,2, 1,2,4, 2,2,2, 3,2,2,
2,2,2, 3,2,2, 2,2,2, 3,2,2,
5,2,2, 5,2,4, 5,2,2, 5,2,2,
5,2,2, 5,2,2, 5,2,4, 3,2,4,
1,2,4, 2,2,4, 6,1,4, 3,2,2,
2,2,2, 1,2,2, 2,2,2, 6,1,4,
3,2,4, 1,2,4, 2,2,4, 2,2,4,
2,2,2, 5,2,2, 3,2,2, 7,1,4,
1,2,4, 1,2,2, 7,1,2, 6,1,4,
7,1,2, 1,2,2, 2,2,4, 5,1,4,
6,2,2, 5,2,2, 3,2,4, 3,2,4,
2,2,2, 1,2,4, 2,2,2, 3,2,2,
2,2,4, 5,1,4, 6,1,4, 6,1,2,
1,2,2, 6,1,4, 1,2,4, 0,0,0};

/*******************夜之光*********************/
uchar code NightLight[]={
3,2,2, 3,2,2, 3,2,2, 5,2,2, 6,2,4, 5,2,2, 3,2,2,
5,2,2, 3,2,2, 3,2,2, 2,2,2, 3,2,4, 2,2,2, 2,2,2,
2,2,2, 2,2,2, 3,2,2, 5,2,4, 3,2,2, 2,2,2, 3,2,2,
3,2,2, 3,2,2, 2,2,1, 3,2,1, 3,2,4, 3,2,2, 3,2,2,
3,2,2, 5,2,2, 6,2,4, 5,2,2, 3,2,2, 5,2,2, 3,2,2,
3,2,2, 3,2,2, 2,2,1, 3,2,1, 3,2,4, 2,2,2, 2,2,2,
2,2,2, 3,2,2, 5,2,2, 3,2,4, 5,2,2, 6,2,4, 3,2,2,
1,3,2, 7,2,2, 6,2,2, 6,2,2, 6,2,2, 5,2,1, 6,2,1,
6,2,4, 6,2,2, 5,2,2, 3,2,2, 3,2,2, 3,2,2, 2,2,1,
3,2,1, 3,2,4, 5,2,2, 3,2,2, 5,2,2, 5,2,2, 5,2,2,
6,2,2, 7,2,2, 7,2,2, 6,2,2, 5,2,2, 6,2,4, 6,2,2,
5,2,1, 6,2,1, 6,2,2, 5,2,2, 1,3,2, 7,2,2, 6,2,2,
6,2,2, 6,2,2, 5,2,1, 6,2,1, 6,2,4, 6,2,2, 5,2,2,
3,2,2, 3,2,2, 3,2,2, 2,2,1, 3,2,1, 3,2,4, 5,2,2,
3,2,2, 5,2,4, 5,2,2, 6,2,2, 7,2,2, 7,2,2, 6,2,2,
5,2,2, 6,2,2, 6,2,2, 6,2,2, 5,2,1, 6,2,1, 6,2,4,
0,0,0};

/*******************西海情歌*******************/
uchar code WestSea[]={
3,1,2, 5,1,2, 6,1,2, 1,2,2, 6,1,2, 2,2,4, 1,2,4,
1,2,2, 2,2,2, 3,2,2, 3,2,2, 2,2,2, 2,2,2, 1,2,2,
6,1,2, 6,1,2, 3,1,2, 5,1,4, 6,1,2, 1,2,2, 2,2,4,
2,2,2, 3,2,1, 2,2,1, 2,2,4, 2,2,1, 1,2,2, 2,2,2,
2,2,2, 3,2,2, 3,2,2, 2,2,2, 2,2,2, 1,2,2, 6,1,2,
6,1,2, 3,1,2, 5,1,2, 6,2,2, 1,2,2, 6,1,2, 2,2,4,
1,2,2, 2,2,2, 3,2,2, 3,2,2, 2,2,2, 2,2,2, 1,2,2,
6,1,2, 6,1,2, 3,1,2, 5,1,4, 6,1,2, 1,2,2, 2,2,4,
2,2,2, 3,2,1, 2,2,1, 2,2,4, 2,2,1, 1,2,2, 2,2,2,
2,2,2, 3,2,2, 3,2,2, 2,2,2, 2,2,2, 1,2,2, 6,1,4,
1,2,2, 1,2,4, 2,2,2, 3,2,2, 5,2,2, 5,2,2, 5,2,2,
3,2,2, 5,2,2, 6,2,2, 6,2,2, 5,2,2, 6,2,2, 6,2,2,
6,2,2, 5,2,2, 3,2,4, 5,2,2, 6,2,2, 1,3,2, 1,3,2,
1,3,2, 1,3,2, 1,3,2, 6,2,2, 5,2,2, 6,2,1, 1,3,1,
5,2,2, 6,2,2, 6,2,2, 5,2,2, 3,2,4, 5,2,2, 3,2,2,
2,2,2, 2,2,2, 2,2,2, 1,2,2, 6,1,4, 1,2,2, 2,2,2,
2,2,4, 2,2,2, 3,2,2, 5,2,2, 6,2,2, 6,2,2, 5,2,2,
5,2,2, 3,2,2, 3,2,4, 0,0,0};

/*****************生日快乐********************/
uchar code Birthday[]={
5,1,2, 5,1,2, 6,1,4, 5,1,4, 1,2,4, 7,1,8,
5,1,2, 5,1,2, 6,1,4, 5,1,4, 2,2,4, 1,2,8,
5,1,2, 5,1,2, 5,2,4, 3,2,4, 1,2,4, 7,1,4,
6,1,4, 4,2,2, 4,2,2, 3,2,4, 1,2,4, 2,2,4,
1,2,4, 0,0,0};

//-----------------------------------------------------
void t0int() interrupt 1  //T0中断程序,控制发音的音调
{
    TR0 = 0;  //先关闭T0
    speaker = ~speaker; //输出方波, 发音
    TH0 = t0h;   //下次的中断时间, 这个时间, 控制音调高低
    TL0 = t0l;
    TR0 = 1;   //启动T0
}
//--------------------------------------
void delay(uchar t)   //延时程序,控制发音的时间长度120ms(1/4拍)
{
uchar a,b,c;
    while(t--)  //四重循环, 共延时t个1/4拍
{
     for(c=193;c>0;c--)
         for(b=114;b>0;b--)
             for(a=12;a>0;a--);
}
  //延时期间, 可进入T0中断去发音
    TR0 = 0;   //关闭T0, 停止发音
}
//--------------------------------------
void singachar()    //演奏一个音符
{
TR0=0;
    TH0 = t0h; //控制音调
    TL0 = t0l;
    TR0 = 1;  //启动T0, 由T0输出方波去发音
    delay(time); //控制时间长度即 节拍
}
//--------------------------------------
//**************演奏一首歌***********************************//
void song(uchar *str)
{
uchar k,i;
i = 0;
    time = 1;
    while(time)
{
        k = str[i] + 7 * (str[i + 1]);//第i个是音符, 第i+1个是第几个八度
        t0h = FREQH[k];  //从数据表中读出频率数值
        t0l = FREQL[k];  //实际上, 是定时的时间长度
        time = str[i + 2]; //读出时间长度数值 节拍时间
        i += 3;
        singachar();
}
}
void main(void)
{
    TMOD = 0x01;  //置T0定时工作方式1
    ET0 = 1;      //开T0中断
    EA = 1;       //开CPU中断
    while(1)
{
  delay(10);
  song(LittleApple);
    delay(20);
  song(NightLight);
    delay(20);
  song(WestSea);
  delay(20);
  song(sszymmh);
  delay(20);
  song(Birthday);
  delay(20);
}
}

楼主:
好像曲子太长了有点问题,void song(uchar *str)函数中定义的变量i的类型要改为u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