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6、STC89、STC12、STC15W、STC8单片机速度对比

楼主(2021-01-20):
速度大比拼 STC89\STC12\STC15W\STC8\STC16 ,用LED16X16点阵模块做显示汉字测试,点阵屏是四片74HC595驱动的。电源4.5V供电是最稳定的,所有模块VCC、GND、时钟、锁存四线都使用粗铜线焊接稳固。并且增加滤波电容确保电压稳定。如果使用一个准双向口输出HC595_DS数据到所有模块,以肉眼观看到轻微的闪烁为界限,(排除一切硬件问题,纯粹测试IO发送速度)级联数量可行性如下表(我只有18个模块):

网友A:
数据运算试过没有,stc16计算32位数据比stc8快多少

网友B:
stc为什么开发16位单片机?直接32位,像STM32经典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运算试过没有,stc16计算32位数据比stc8快多少

没有做这方面的测试。你可以申请样片试试,用我们的PCB打样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tc为什么开发16位单片机?直接32位,像STM32经典系列

真是有点搞不懂……

网友D(2021-03-21):
引用 网友C:
真是有点搞不懂……

要慢慢学的,从八位到十六位,再从十六位到三十二位

网友E:
引用 网友B:
stc为什么开发16位单片机?直接32位,像STM32经典系列

可能是技术上有困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技术上有困难吧

就算是有技术,也未必能搞出来,还有个专利保护的问题。

网友F(2021-05-01):
为什么 我测试速度慢的很,64*128LED全彩屏 用STC8A8K64A12 帧率 65,用这个STC16 帧率只有 28,不知道哪里设置的不对

网友F:
同样都是24M 速度最起码一样才对,是编译器问题吗?

网友F:
搞定了WTST=0,谢谢楼主

网友F:
现在175帧

网友G:
确实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