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摩托车OLED副仪表制作

楼主(2021-01-20):
本人摩托车爱好者,接触摩托车很多年。发现自己和身边的很多车友都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明明油箱里还有将近半箱油,但是仪表上却显示已经几乎耗尽。再加上我的经济能力也不允许我再去换一辆车,同时我自己也非常爱捣鼓,所以还不如自己做一块定制仪表,还可以自定义一些想要的功能,比如时间显示和水箱温度、气温等参数。首先要搞清楚油箱的传感器为什么会不准,经过一顿测量以后发现油表不准其实是车的发动机工作时磁电机给电池充电拉高了电压造成的,车辆熄火时电池两端电压为12.5v左右,车辆启动后电压变为14.8V。那么索性来两路AD采样,一路采电池电压、一路采油浮子的出线电压。在单片机里直接用出线电压除以电池电压,这样就避免了电池电压波动引起的测量误差。水箱温度的检测同理。气温就用比较简单的DS18B20。时间显示用单片机的RTC。然后买了块0.96寸的I2C协议OLED作为显示器。本贴先把原理图和PCB贴出来(AD)。代码完善好了再上传。

TEMP_SCH.zip (34.61 KB, 下载次数: 12)

楼主:
外壳还需要3D打印。一步一步来吧

网友A:
感觉屏幕有点小。OLED好像也没有大屏幕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屏幕有点小。OLED好像也没有大屏幕卖

嗯嗯,是的。这么小的屏幕感觉会看不清楚。得在内容排版上再改改

网友B(2021-04-06):
还要程序烧入吗

网友C(2021-05-15):
引用 楼主:
嗯嗯,是的。这么小的屏幕感觉会看不清楚。得在内容排版上再改改

某一个宝上有1.3寸的屏幕卖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某一个宝上有1.3寸的屏幕卖啊

1.3寸的也大不了多少,如果不理价格的话,更大的屏幕还是有的。
顺带发一个疑问,现在不管是买还是卖,大家几乎都是用“寸”(连电视也是),可是按我的理解,应该是用“吋”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