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分放大器电路仿真遇到问题求救

楼主:
图是我设计的积分放大器和TINA-TI软件的瞬时仿真。这个瞬时仿真有没有问题呀?为什么输出的三角波峰和谷会随时间往上提呢?这个正常吗?

积分放大器TINA-TI

积分放大器TINA-TI

网友A(2021-01-20):
这个是正常的,电容充放电的时间常数 t = RC
充电永远充不满,放电永远放不净

网友A:
给你看个我做仿真的波形例子

网友A:
仿真是正常的,电容充放电永远充不满,永远放不净
可以给你看我做仿真的图片例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仿真是正常的,电容充放电永远充不满,永远放不净
可以给你看我做仿真的图片例子

您的这个仿真图我看不懂啊我通过调R2的阻值和电容的值把三角波调平了。Vout处将连接ADC。请问下ADC该怎么选啊?另外放大器的电源该选单相还是双相的?

网友C:
太正常了,说明仿真软件水平很高,很多理想化运放没有,但是真实运放有的参数都考虑到了。但是你没有考虑到,至于是哪些参数,找个运放datasheet看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太正常了,说明仿真软件水平很高,很多理想化运放没有,但是真实运放有的参数都考虑到了。但是你没有考虑到 ...

正常是说这可以直接做电路实践了吗?没有问题?

网友B:
这个积分器电路能实现直流放大吗?我的信号是一个在-50mV上频率大概100HZ的脉冲,脉冲在0V以下。这是不是一个直流脉冲信号啊?在这个积分器电路上能实现放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