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01s局域网遥控开关

楼主(2021-01-20):
元件:esp8266-01s  wifi模块,单片机STC89C52RC,实现局域网遥控开关三路输出控制

楼主:
esp8266把波特率修改为9600 发送AT指令AT+CIOBAUD=9600 若成功则返回ok,否则返回error  成功之后 发送 AT+RST 进行重启即可生效(断电后再次通电后依然有效)

网友A(2021-10-28):
请教我的连不上是怎么回事。用的你的资料,改了WIFI 与 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我的连不上是怎么回事。用的你的资料,改了WIFI 与 密码。

连esp8266模块发出的wifi信号,连不上吗?esp8266供电是否正常,3.3伏供电,和单片机连接的时候,需要用稳压芯片把5伏转换成3.3伏给esp8266供电,如果直接用5伏给8266供电会烧8266的

网友A:
esp8266把波特率修改为9600,我电路用其他程序可用,供电正常,可是测试的时,用AT指令可以用。到单片机就不行了。

网友B(2021-12-17):
我的esp8266,修改波特率时,怎么总是返回 ERROR呢,单发AT时,会返回OK ,但是发送AT+CIOBAUD=9600时,总是返回错误,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esp8266,修改波特率时,怎么总是返回 ERROR呢,单发AT时,会返回OK ,但是发送AT+CIOBAUD=9600时,总 ...

更新下ESP8266固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esp8266,修改波特率时,怎么总是返回 ERROR呢,单发AT时,会返回OK ,但是发送AT+CIOBAUD=9600时,总 ...

更新下ESP8266固件,或则你用这个指令,AT+UART=9600,8,1,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esp8266,修改波特率时,怎么总是返回 ERROR呢,单发AT时,会返回OK ,但是发送AT+CIOBAUD=9600时,总 ...

把这个修改8266波特率的指令,写在单片机程序里面,单片机上电初始化,会给8266自动修改波特率

网友D:
引用 楼主:
把这个修改8266波特率的指令,写在单片机程序里面,单片机上电初始化,会给8266自动修改波特率

没用的,有的01s改波特率at指令改不了,应该要刷新固件。我买的这个就改不了,其他功能正常。反正单片机也支持同波特率就直接用了

网友E:
虽然我是直接使用ESP8266进行控制的,用不上这个,也来帮忙顶顶。

楼主:
直接改改不了,把AT指令写在单片机程序里面,上电,自动修改,看本贴单片机里面的程序:AT指令部分

网友F(2022-03-07):
为啥要用单片机,直接用8266编程控制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