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门铃Proteus仿真程序设计

楼主(2021-01-20):
门铃设计
功能:按键K1按下就会触发蜂鸣器门铃“叮咚”响

//下载程序后按键K1按下就会触发蜂鸣器门铃“叮咚”响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beep=P1^5;
sbit k1=P3^1;

u8 ding,dong,flag,stop;
u16 n;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time0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
        TMOD=0X01;         //定时器0 方式1
        TH0=0Xff;
        TL0=0X06; //定时250us
           //        TR0=1;
        EA=1;
        ET0=1;
}

void biaohaoinit()           //各个标号初始化
{
        ding=0;                //叮声音  计数标志
        dong=0;                //咚声音  计数标志
        n=0;                //定时0.5s标志
        flag=0;
        stop=0;           //结束标志
}

void main()
{
        time0init();
        biaohaoinit();
        while(1)
        {
                if(k1==0)           //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1000);  //消抖
                        if(k1==0)
                        {
                                TR0=1;        //打开定时器0
                                while(!stop);
                        }
                }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n++;
        TH0=0Xff;
        TL0=0X06;    //250us
        if(n==2000)                     //定时0.5s  叮响0.5秒,咚响0.5秒
        {
                n=0;
                if(flag==0)
                {
                        flag=~flag;
                }
                else
                {
                        flag=0;
                        stop=1;
                        TR0=0;          //关闭定时器0
                }
        }
        if(flag==0)
        {                                              //通过改变定时计数时间可以改变门铃的声音
                ding++;                           //叮
                if(ding==1)
                {
                        ding=0;
                        beep=~beep;
                }
        }
        else
        {
                dong++;
                if(dong==2)                    //咚
                {
                        dong=0;
                        beep=~beep;
                }
        }
}

网友A(2021-05-21):
作者在吗 有点小问题想询问一下

网友B:
用的楼主的代码,运行起了,也烧写起了,为什么单片机没响动呢

网友C:
这个有原理图吗?

网友D(2022-06-06):
赞赞,作者的这个程序给了很大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