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基于51单片机的as608指模块,编程问题

楼主:
求助大神们,错误显示这些引脚重复定义?但我找不到这些引脚另外一次定义在哪?

网友A(2021-01-21):
说明包含的头文件重了(多处包含,)检查每个头文件中的包含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明包含的头文件重了(多处包含,)检查每个头文件中的包含情况。

谢谢老哥, 挨个把头文件中重复的reg52.h去除之后可以编译了,但是一些需要 定义引脚的头文件就出问题了,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