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密码锁+1602显示+继电器驱动+蜂鸣器+键盘 PCB文件

楼主(2021-01-20):
(1)本设计为了防止密码被窃取在输入密码时在LCD屏幕上显示*号。
(2)设计开锁密码位六位密码的电子密码锁。
(3)能够LCD显示在密码正确时显示OPEN,密码错误时显示 Error。
(4)实现输入密码错误超过限定的五次电子密码锁定。
(5)4×4的矩阵键盘其中包括0-9的数字键、*、#和A-D的功能键。
(6)本设计具备报警功能,当输入密码错误时蜂鸣器响。
(7)密码可以修改设定(只支持6位密码),按修改密码键修改密码,在输入新密码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include <reg52.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speaker.h"
#include "key4x4.h"
#include "AT24C02.h"
#include "t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P3^6; //继电器接口
uint dumima,old_mima,new_mima,shige;
uchar code chushimima_tab[]={1,2,3,4,5,6};        //设第一次初始密码为123456
uchar data dumima_tab1[6]={0};                //从24C02中读取写入的初始或修改的密码保存
uchar data dumima_tab2[6]={0};                // 保存读取的密码
uchar data shurumima_tab1[6]={0};        //保存输入的密码,以便和读取的密码对比
uchar data shurumima_tab2[6]={0};        //保存输入的密码,以便和读取的密码对比
void main()
{
        uchar j,mm=5;  //j显示位置字符,mm报警次数计数及输入错误机会为5次
        led=1;
        speak=1;
        init();           //1602初始化
        jiemian(); //1602显示界面
        ding_time=50000;  //设T1定时器定时50ms
        timer1_init( );
        TR1=1;
        dumima=AT24C02_read_byte(0x02);//判断24c02是否写入初始或修改的密码
        if(dumima!=1)                  //如果不等于1,判断没写初始或修改的密码,需要写入
        {
                AT24C02_write_byte(0x02,0x01); //在第2个地址中写入1,以便判断下次不用写入
                delay_ms(10);
                for(j=0;j<6;j++)
                {                                        //从第4个地址开始写初始密码数据
                        AT24C02_write_byte(j+4,chushimima_tab[j]);
                        delay_ms(10);
                }
        }
        for(j=0;j<6;j++)
        {                                        //从24C02中读取写入的初始或修改的密码保存
                dumima_tab1[j]=AT24C02_read_byte(j+4);
                delay_ms(10);
        }
        been();
        while(1)
        {
                key4x4();        //查询按键是否有按下,只对启动和修改密码键有效
                if(start_stop==1)  //启动按键输入密码
                {
                        ok=0;                 //取消其他按键误动作及退出判断
                        quxiao=0;
                        key_valu=0;
                        xiugaimima=0;
                        start_stop=0;
                        TR1=0;
                        been();
                        write_com(0x80);        //第一行显示“Please input You”
                        for(j=0;j<16;j++)
                        {
                                write_data(you_table[j]);
                                delay_us(10);
                        }
                        write_com(0xc0);        //第二行显示“Password:                 ”
                        for(j=0;j<16;j++)
                        {
                                write_data(table3[j]);
                                delay_us(10);
                        }
                        num=0; start4x4=1;         //num输入显示计数位置设置及等待输入密码循环开始
                        while(start4x4==1)         //等待键按下
                        {
                                key4x4();                 //只对数字按键和取消按键有效
                                if(key_valu==1)         //在输入密码过程中,可以随时取消输入重来
                                {                                 //但是输入满6位时不能取消,必须按确认键
                                        ok=0;
                                        quxiao=0;
                                        key_valu=0;
                                        xiugaimima=0;
                                        start_stop=0;
                                        been();         //输入按键提示声音
                                        write_com(0xca+num);          //第二行显示输入的密码
                                        write_data(xing_tab[0]); //用*号代替数字保密
                                        dumima_tab2[num]=key_table2[i];        //将输入的密码进行保存以便核对
                                        while(dengdai==1)        //判断按键是否松开,
                                        {
                                                tem=P1;
                                                if(tem!=0xf0) dengdai=1;                //按下就继续等待
                                                else                 dengdai=0;                //松开就返回
                                        }
                                        num++;
                                        if(num==6)          //按下6个数字,等待确认键按下
                                        {
                                                num=0; start4x4=0;dengdai_ok=1;         //进入下一个显示环节,等待按确认键确认密码
                                                while(dengdai_ok==1)
                                                {
                                                           key4x4();
                                                        if(ok==1) //确认按键按下,进行密码对比
                                                        {
                                                                ok=0;
                                                                quxiao=0;
                                                                key_valu=0;
                                                                xiugaimima=0;  dengdai_ok=0;
                                                                start_stop=0;
                                                                if(dumima_tab2[0]==dumima_tab1[0]&&dumima_tab2[1]==dumima_tab1[1]
                                                                 &&dumima_tab2[2]==dumima_tab1[2]&&dumima_tab2[3]==dumima_tab1[3]
                                                                 &&dumima_tab2[4]==dumima_tab1[4]&&dumima_tab2[5]==dumima_tab1[5])
                                                                 {
                                                                        been();
                                                                        baojing=0; mm=5;
                                                                        write_com(0xc0);        //第二行显示:Password: 0pen!
                                                                        for(j=0;j<16;j++)
                                                                        {
                                                                                write_data(table4[j]);
                                                                                delay_us(10);
                                                                        }
                                                                        led=0;
                                                                        delay_ms(5000);
                                                                        jiemian();
                                                                        TR1=1; time=0;xian1=0;xian2=1; //启动定时器开锁工作
                                                                        delay_ms(5000);led=1;         //指示灯延时5秒之后关闭
                                                                }
                                                                else         //密码错误
                                                                {
                                                                        been();delay_ms(50);been();delay_ms(500); //输入密码错误提示
                                                                        write_com(0xc0);        //第二行显示:Password: Error!
                                                                        for(j=0;j<16;j++)
                                                                        {
                                                                                write_data(table5[j]);
                                                                                delay_us(10);
                                                                        }
                                                                           delay_ms(2000);
                                                                        mm--;                          //输入机会减少1次
                                                                        if(mm>0)           //少于5次时显示输入机会
                                                                        {
                                                                                write_com(0x80);//第二行显示" Sorry! You have"
                                                                                for(j=0;j<16;j++)
                                                                                {
                                                                                        write_data(chan_tab1[j]);
                                                                                        delay_us(10);
                                                                                }
                                                                                write_com(0xc0);
                                                                                for(j=0;j<16;j++)         //清除第二行内容
                                                                                {
                                                                                        write_data(kong_tabb[j]);
                                                                                        delay_us(10);
                                                                                }
                                                                                write_com(0xc3);        //第二行显示"12345“
                                                                                write_data(chan_tab3[mm]);
                                                                                delay_us(5);
                                                                                write_com(0xc7);        //第二行显示"       Chance!!!"
                                                                                for(j=0;j<9;j++)
                                                                                {
                                                                                        write_data(chan_tab2[j]);
                                                                                        delay_us(10);
                                                                                }
                                                                                delay_ms(5000);
                                                                                start_stop=1;  //返回继续等待重新输入密码开锁
                                                                        }
                                                                        else  //输错5次报警
                                                                        {
                                                                                been();delay_ms(50);been();delay_ms(50);been();delay_ms(500);
                                                                                P1=0x00;mm=1; //锁定键盘,同时限制输入次数只能为1次
                                                                                jiemian();
                                                                                TR1=1; time=0;xian1=0;xian2=1;
                                                                                baojing=1;
                                                                                speaker();          //蜂鸣器报警
                                                                                for(j=0;j<20;j++)         //延时20秒不输入,锁定键盘
                                                                                {
                                                                                        delay_ms(1000);
                                                                                }                                //延时时间到重启输入,但是只给一次机会
                                                                                TR1=0;
                                                                                write_com(0x80);
                                                                                for(j=0;j<16;j++)
                                                                                {
                                                                                        write_data(chan_tab1[j]);
                                                                                        delay_us(10);
                                                                                }
                                                                                write_com(0xc0);
                                                                                for(j=0;j<16;j++)
                                                                                {
                                                                                        write_data(kong_tabb[j]);
                                                                                        delay_us(10);
                                                                                }
                                                                                write_com(0xc1);
                                                                                write_data(chan_tab3[mm]);
                                                                                delay_us(5);
                                                                                write_com(0xc3);
                                                                                for(j=0;j<9;j++)
                                                                                {
                                                                                        write_data(chan_tab2[j]);
                                                                                        delay_us(10);
                                                                                }
                                                                                write_com(0xcd);        //第二行显示"             ok?"
                                                                                for(j=0;j<3;j++)
                                                                                {
                                                                                        write_data(ok_tab[j]);
                                                                                        delay_us(10);
                                                                                }
                                                                                delay_ms(2000);
                                                                                dengdai_ok=1; been();delay_ms(50);been();delay_ms(50);been();delay_ms(500);
                                                                                while(dengdai_ok==1)  //提示最后输入密码
                                                                                {
                                                                                        key4x4();
                                                                                        if(ok==1)
                                                                                        {
                                                                                                ok=0;
                                                                                                quxiao=0;
                                                                                                key_valu=0;
                                                                                                start_stop=0;
                                                                                                dengdai_ok=0;
                                                                                                start_stop=1;
                                                                                        }
                                                                                }
                                                                        }
                                                                }
                                                        }
                                                }
                                        }
                                }
                                if(quxiao==1)          //按下取消按键
                                {
                                        ok=0;
                                        quxiao=0;
                                        key_valu=0;
                                        xiugaimima=0;
                                        start_stop=0;
                                        dengdai_ok=0; start4x4=0;  been();
                                        jiemian();
                                        TR1=1;time=0;xian1=0;xian2=1;
                                        while(dengdai==1)        //判断按键是否松开,
                                        {
                                                tem=P1;
                                                if(tem!=0xf0)         dengdai=1;                //按下就继续等待
                                                else                         dengdai=0;                //松开就返回
                                        }
                                }
                        }
                }

/**********************修改密码程序        ******************/
                if(xiugaimima==1)
                {
                        ok=0;
                        quxiao=0;
                        key_valu=0;
                        start_stop=0;
                        xiugaimima=0; been();
                        TR1=0;
                        write_com(0x80);
                        for(j=0;j<16;j++)
                        {
                                write_data(old_table[j]);//显示"Please input Old"
                                delay_us(100);
                        }
                        write_com(0xc0);
                        for(j=0;j<16;j++)
                        {
                                write_data(table3[j]);         //显示"password:       "
                                delay_us(10);
                        }
                        start4x4=1;
                        while(start4x4==1)         //等待密码输入
                        {
                                key4x4();                 //只对数字按键和取消按键有效
                                if(key_valu==1)         //在输入密码过程中,可随时去取消输入重来
                                {
                                        ok=0;
                                        quxiao=0;
                                        key_valu=0;
                                        start_stop=0;
                                        xiugaimima=0; been();
                                        write_com(0xca+num);
                                        write_data(key_table[i]); //显示密码,
                                        write_com(0xca+num);
                                        write_data(xing_tab[0]); //用*号代替保密
                                        dumima_tab2[num]=key_table2[i];        //将输入的密码进行保存以便核对
                                        while(dengdai==1)        //判断按键是否松开
                                        {
                                                tem=P1;
                                                if(tem!=0xf0)         dengdai=1;                //按下就继续等待
                                                else                         dengdai=0;                //松开就返回
                                        }
                                        num++;
                                        if(num==6)
                                        {
                                                num=0; dengdai_ok=1;start4x4=0;
                                                while(dengdai_ok==1)
                                                {
                                                           key4x4();
                                                        if(ok==1) //确认按键按下,进行密码对比
                                                        {
                                                                ok=0;
                                                                quxiao=0;
                                                                key_valu=0;
                                                                xiugaimima=0;  dengdai_ok=0;
                                                                start_stop=0;         //密码对比判断是否正确
                                                                if(dumima_tab2[0]==dumima_tab1[0]&&dumima_tab2[1]==dumima_tab1[1]
                                                                 &&dumima_tab2[2]==dumima_tab1[2]&&dumima_tab2[3]==dumima_tab1[3]
                                                                 &&dumima_tab2[4]==dumima_tab1[4]&&dumima_tab2[5]==dumima_tab1[5] )
                                                                {         //密码正确
                                                                        been();
                                                                        mm=5;
                                                                        write_com(0x80);
                                                                        for(j=0;j<16;j++)
                                                                        {
                                                                                write_data(new_table[j]);//显示"Please input New"
                                                                                delay_us(10);
                                                                        }
                                                                        write_com(0xc0);
                                                                        for(j=0;j<16;j++)
                                                                        {
                                                                                write_data(table3[j]);         //显示"password:       "
                                                                                delay_us(10);
                                                                        }
                                                                        old_mima=1;
                                                                        while(old_mima==1)
                                                                        {
                                                                                key4x4();                 //只对数字按键和取消按键有效
                                                                                if(key_valu==1)         //在输入密码过程中,可随时取消输入重来
                                                                                {
                                                                                        ok=0;
                                                                                        quxiao=0;
                                                                                        key_valu=0;
                                                                                        xiugaimima=0;
                                                                                        start_stop=0;         been();
                                                                                        write_com(0xca+num);
                                                                                        write_data(key_table[i]);
                                                                                        write_com(0xca+num);
                                                                                        write_data(xing_tab[0]); //用*号代替保密
                                                                                        shurumima_tab1[num]=key_table2[i];        //将输入的密码进行保存以便核对
                                                                                        while(dengdai==1)        //判断按键是否松开,
                                                                                        {
                                                                                                tem=P1;
                                                                                                if(tem!=0xf0)         dengdai=1;                //按下就继续等待
                                                                                                else                         dengdai=0;                //松开就返回
                                                                                        }
                                                                                        num++;
                                                                                        if(num==6)
                                                                                        {
                                                                                                num=0; dengdai_ok=1;old_mima=0;
                                                                                                while(dengdai_ok==1)
                                                                                                {
                                                                                                   key4x4();
                                                                                                   if(ok==1)
                                                                                                   {
                                                                                                   ok=0;
                                                                                                   quxiao=0;
                                                                                                   key_valu=0;
                                                                                                   xiugaimima=0;
                                                                                                   start_stop=0;
                                                                                                   dengdai_ok=0;          been();
                                                                                                   write_com(0x80);
                                                                                                   for(j=0;j<16;j++)
                                                                                                   {
                                                                                                   write_data(agn_table[j]);//显示" Again input new"
                                                                                                   delay_us(10);
                                                                                                   }
                                                                                                   write_com(0xc0);
                                                                                                   for(j=0;j<16;j++)
                                                                                                   {
                                                                                                   write_data(table3[j]);        //显示"password:       "
                                                                                                   delay_us(10);
                                                                                                   }
                                                                                                   while(dengdai==1)        //判断按键是否松开,
                                                                                                   {
                                                                                                   tem=P1;
                                                                                                   if(tem!=0xf0)         dengdai=1;                //按下就继续等待
                                                                                                   else                         dengdai=0;                //松开就返回
                                                                                                   }
                                                                                                   new_mima=1;
                                                                                                   while(new_mima==1)
                                                                                                   {
                                                                                                   key4x4();                 //只对数字按键和取消按键有效
                                                                                                   if(key_valu==1)         //在输入密码过程中,可随时取消输入重来
                                                                                                   {
                                                                                                   ok=0;
                                                                                                   quxiao=0;
                                                                                                   key_valu=0;
                                                                                                   xiugaimima=0;
                                                                                                   start_stop=0;        been(); //输入提示音
                                                                                                   //                        write_com(0xca+num);
                                                                                                   //                        write_data(key_table[i]); //显示密码,
                                                                                                   write_com(0xca+num);
                                                                                                   write_data(xing_tab[0]); //用*号代替保密
                                                                                                   shurumima_tab2[num]=key_table2[i];        //将输入的密码进行保存以便核对
                                                                                                   while(dengdai==1)        //判断按键是否松开,
                                                                                                   {
                                                                                                   tem=P1;
                                                                                                   if(tem!=0xf0)         dengdai=1;                //按下就继续等待
                                                                                                   else                         dengdai=0;                //松开就返回
                                                                                                   }
                                                                                                   num++;
                                                                                                   if(num==6)
                                                                                                   {
                                                                                                   num=0; dengdai_ok=1; new_mima=0;
                                                                                                   while(dengdai_ok==1)
                                                                                                   {
                                                                                                   key4x4();
                                                                                                   if(ok==1)
                                                                                                   {
                                                                                                   ok=0;
                                                                                                   quxiao=0;
                                                                                                   key_valu=0;
                                                                                                   xiugaimima=0;
                                                                                                   start_stop=0;
                                                                                                   dengdai_ok=0;
                                                                                                   if(shurumima_tab1[0]==shurumima_tab2[0]&&shurumima_tab1[1]==shurumima_tab2[1]&&
                                                                                                   shurumima_tab1[2]==shurumima_tab2[2]&&shurumima_tab1[3]==shurumima_tab2[3]&&
                                                                                                   shurumima_tab1[4]==shurumima_tab2[4]&&shurumima_tab1[5]==shurumima_tab2[5]   )
                                                                                                   {                //判断两次输入的密码是否一样,一样就写入24c02,否则就报错。
                                                                                                   been();
                                                                                                   AT24C02_write_byte(2,1); //在第2个地址中写入1,以便判断下次不用写入
                                                                                                   delay_ms(10);
                                                                                                   for(j=0;j<6;j++)
                                                                                                   {                                        //从第4个地址开始写初始密码数据
                                                                                                   AT24C02_write_byte(j+4,shurumima_tab1[j]);
                                                                                                   delay_ms(10);
                                                                                                   }

                                                                                                   for(j=0;j<6;j++)
                                                                                                   {                                        //从24C02中读取写入的初始或修改的密码保存
                                                                                                   dumima_tab1[j]=AT24C02_read_byte(j+4);
                                                                                                   delay_ms(10);
                                                                                                   write_com(0x80);
                                                                                                   }
                                                                                                   for(j=0;j<16;j++)
                                                                                                   {
                                                                                                   write_data(cag_table[j]);//显示"Changed password"
                                                                                                   delay_us(10);
                                                                                                   }
                                                                                                   write_com(0xc0);
                                                                                                   for(j=0;j<16;j++)
                                                                                                   {
                                                                                                   write_data(suc_table[j]);//显示" You Successful ";
                                                                                                   delay_us(10);
                                                                                                   }
                                                                                                   delay_ms(3000);
                                                                                                   jiemian();
                                                                                                   TR1=1;time=0;xian1=0;xian2=1;
                                                                                                   while(dengdai==1)        //判断按键是否松开,
                                                                                                   {
                                                                                                   tem=P1;
                                                                                                   if(tem!=0xf0)         dengdai=1;                //按下就继续等待
                                                                                                   else                         dengdai=0;                //松开就返回
                                                                                                   }
                                                                                                   }
                                                                                                   else  //两次输入密码不一致
                                                                                                   {
                                                                                                   been();        delay_ms(50);been();delay_ms(500);
                                                                                                   write_com(0x80);
                                                                                                   for(j=0;j<16;j++)
                                                                                                   {
                                                                                                   write_data(diff_tab1[j]);//显示" 2 New passwords"
                                                                                                   delay_us(10);
                                                                                                   }
                                                                                                   write_com(0xc0);
                                                                                                   for(j=0;j<16;j++)
                                                                                                   {
                                                                                                   write_data(diff_tab2[j]);//显示"are different!!!"
                                                                                                   delay_us(10);
                                                                                                   }
                                                                                                   delay_ms(2000);
                                                                                                   write_com(0x80);
                                                                                                   for(j=0;j<16;j++)
                                                                                                   {
                                                                                                   write_data(new_table[j]);//显示"Please input New"
                                                                                                   delay_us(10);
                                                                                                   }
                                                                                                   write_com(0xc0);
                                                                                                   for(j=0;j<16;j++)
                                                                                                   {
                                                                                                   write_data(table3[j]);         //显示"password:       "
                                                                                                   delay_us(10);
                                                                                                   }
                                                                                                   delay_ms(2000);
                                                                                                   old_mima=1;        been();
                                                                                                   }
                                                                                                   }
                                                                                                   }
                                                                                                   }
                                                                                                   }
                                                                                                   if(quxiao==1)          //按下取消按键
                                                                                                   {
                                                                                                   ok=0;num=0;
                                                                                                   quxiao=0;
                                                                                                   key_valu=0;
                                                                                                   xiugaimima=0;
                                                                                                   start_stop=0;
                                                                                                   dengdai_ok=0; start4x4=0; old_mima=0;new_mima=0;
                                                                                                   jiemian();
                                                                                                   TR1=1;time=0;xian1=0;xian2=1;
                                                                                                   been();
                                                                                                   while(dengdai==1)        //判断按键是否松开,
                                                                                                   {
                                                                                                   tem=P1;
                                                                                                   if(tem!=0xf0)         dengdai=1;                //按下就继续等待
                                                                                                   else                         dengdai=0;                //松开就返回
                                                                                                   }
……………………

网友A(2022-04-28):
下载试用,非常好的程序

网友B:
继电器有什么用哇,没有继电器不也是一样的嘛

网友C:
这个挺实用的

网友C:
为啥蜂鸣器不响呀

网友D:
好像运行不了,按启动B键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