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 1T单片机的PCA定时器程序

楼主(2021-01-20):
PCA原理介绍:PCA计数器[CH,CL]每隔一定时间自动加1,时间间隔为CMOD选择的PCA计数器脉冲源 ,每当CH、CL计数到与CCAP0H、CCAP0L的值相等                      时进入中断 , PCA定时器与定时器0不同,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并不把CH、CL重新赋值,而让CCAP0L和CCAP0H递增一个初值(这个初值你可                      以理解成定时时间,但是定时时间转到T0定时器就是转换前的初值 )。初始化时将CCAP0L和CCAP0H两个寄存器的初值设置好,value0为                        PCA定时器每次进入中断后CCAP0L、CCAP0H的固定递增值,这样CH、CL会继续计数,当再次计数到与CCAP0H、CCAP0L相等时则再次进入                      中断,依次循环。要注意的是,写CCAP0时要先写CCAP0L,后写CCAP0H。
    理解了这个递增值就搞明白了PCA定时器了
本代码就是利用STC12C5A60S2的PCA模块设置成了16位定时器模式。有兴趣的师兄下载来自己改一下定时时间玩玩看加深理解。
/***********************************************************************************************************
工程功能:将PCA模块设置为16位定时器,并产生1秒一次的中断,设置一个标志位,并在中断服务程序中改变标志位的状态,
              同时在中断函数外的while循环中查询标志位的状态,当发现标志位初置位则将其清0半翻转P0^0管脚的电平,
              这样跟P0^0连接的LED就会闪烁并且闪烁周期为2秒,
************************************************************************************************************/
#include<STC12C5A60S2.h>
#include<PCA.h>
sbit LED0=P0^0;
uchar time=0,flag=0;
uint value0;
void Delay_ms(uchar ms)
{
    uchar i ;
    while(ms--)
    {
       for(i=0 ; i<114 ; i++) ;
    }
}
void main()
{
    PCA_Init();
    EA=1;
    while(1)
    {
        if(flag != 0)           //标志位flag置1,则转换灯的状态:亮改为灭或者灭改为亮
        {
            flag = 0;           //置0标志位,使之后进入while(1)循环的时候,除非中断处理函数把flag置1,否则if里面的程序语句不会执行,即灯的状态不会被改变
            LED0 = !LED0;
        }
    }
}
void PCA_Routine() interrupt 7
{
    CCON &= 0xFE;         //清除PCA中断标志位
    CCAP0L = value0;
    CCAP0H = value0 >> 8; //更新比较值
    value0 += T20Hz;      //继续递增一个固定值
    time++;
    if (time==20)
    {
        flag = 1;
        time = 0;
    }
}

网友A:
仿真试了一下,用按键手动将flag置1,P0.0会有2k左右频率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