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新建Keil工程时遇到了一个错误,求大佬帮忙解决

楼主(2021-01-20):
新手,新建工程时遇到了一个错误,求大佬帮忙解决

新建工程时,编译的时候弹出了一个错误,点开后发现在这个位置,不知道该如何解决

网友A:
没有具体的错误信息提示,怎么给你解决问题?!
看你的问题,多半是指定路径文件不存在

网友B:
截图没能看到错误信息,估计是工程中少了STM32f10x_it.c这个文件

网友C:
头文件没有找到,重新设置一下路径。

网友D:
这个文件没有添加到文件里面。在哪个品字型那里添加就行了

网友E:
打X了   找不到这个文件 无法打开

网友F:
文件名STM32f10x_it.c.c多了“.c”

网友F:
刚注意到主函数的文件名"main.c.text",

网友F:
你应该先在Windows文件夹查看里设置显示文件扩展名,然后跟着教程来就行了

网友G:
你试试把stm32f0x改成stm32f103

网友H:
main.c.txt   stm32f10x_it.c.c

keil只报一个错误估计是看你是个新人不想打击你

网友I:
缺少头文件吗?????

网友J:
应该是文件没创建,从新新建一个试试看

网友K:
双击错误信息提示,然后检查前后相关的地方,输入错误也有可能。

网友L:
这个文件没有添加到文件里面,就是头文件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