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89C52单片机的EEPROM扇区问题

楼主(2021-01-21):
请教,关于STC89C52的EEPROM扇区问题,根据数据手册,该型有10个 扇区,每扇区512字节,第一扇区起始地址0X2000,结束地址0X21FF。程序
将1扇区的512个字节分别写入0~511,然后验证其中一个字节,或前几个字节都正确,验证0X20FF处为255正确,问题是验证0X2100处不是256,验证该扇区最后一个字节0X21FF处也不是511。请问为何?
下面是部分内容
void main()//
{
        WORD i;//
        P1=0xfe;//
  Delay(10);
        IapEraseSector(0x2000);//清除扇区
  for(i=0;i<512;i++)
        {
        if(IapReadByte(0x2000+i)==0xff//清除完毕后,每个字节都应是0XFF
                P1=0xfc;
        }
        Delay(10);
         for(i=0;i<512;i++)
        {
        IapProgramByte((0x2000+i),i);//该扇区512字节地址,分别写入0~511
        }
        for(i=0;i<512;i++)
        {
                if(IapReadByte(0x21ff)==511)//第0x21ff处应为511,为真则P1前三个灯亮
          P1=0xf8;//
        }

        while(1)
        ;
}

网友A:
请问一个字节能写入256以上的数据吗?

网友B:
存储值的范围 只能是 0~255

网友C:
一个字节的数值范围0-255,超出则溢出了。

楼主:
谢谢提醒,溢出了。应该是255才对

网友D:
2的8次方0-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