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估测电容量可不可以?

楼主(2021-01-21):
指针表不能测电容。如图,待测电容Cx和 直流电压表指示值有没有对应关系?从已知容量的电容来比对待测电容的容量?

网友A:
有,但不是线性关系。电压表显示的是3K电阻与电容Cx容抗的分压值,电容10uF只是起到滤波作用。

网友B:
没有对应关系,测不出来的。

网友C:
CX上并一个100K电阻,3K电阻还要小一些。实测一些电容记录数据,可以大概估测CX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对应关系,测不出来的。

这个方法的原理就是和已知容量的电容比较大小,而不是直接测量,我觉得应该可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CX上并一个100K电阻,3K电阻还要小一些。实测一些电容记录数据,可以大概估测CX容量。

关键就是要有已知容量的电容做比较找到多个已知点在表盘上标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CX上并一个100K电阻,3K电阻还要小一些。实测一些电容记录数据,可以大概估测CX容量。

发现泄放电阻阻值对电压灵敏度应先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CX上并一个100K电阻,3K电阻还要小一些。实测一些电容记录数据,可以大概估测CX容量。

交流电压较低断开后电压也没有危险

网友D:
估算的话这样太麻烦了,还不如直接用指针万用表R*10K电阻档估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算的话这样太麻烦了,还不如直接用指针万用表R*10K电阻档估算

指针表估测电容一是难读数二是准确度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但不是线性关系。电压表显示的是3K电阻与电容Cx容抗的分压值,电容10uF只是起到滤波作用。

“电压表显示的是3K电阻与电容Cx容抗的分压值,”------很受启发!谢谢。桥式整流的二极管在分压中的等效电阻分压也要考虑吧?尤其是CX容量较大的时候其分压占比

网友E:
最好是采用测频率的方法或者测周期的方法测电容

网友F:
可以估算,但是有一点的误差

网友G:
Cx和3k电阻(这个阻值应该是电容容量对应的容抗的十分之一到百分之一)串联,测3k电阻上面的交流电压,就可以知道容抗了。不理解楼主图中其他元件的意义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Cx和3k电阻(这个阻值应该是电容容量对应的容抗的十分之一到百分之一)串联,测3k电阻上面的交流电压,就可 ...

测3k电阻的交流电压?因为电压很低,测很低的交流电压很困难却精度不高。桥式整流后滤波加3k泄放电阻是为了得到比较稳定的直流电压(直流电压测量方便并有较高精度)这个电压和Cx有直接的对应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好是采用测频率的方法或者测周期的方法测电容

您说的是用RC振荡法测出RC振荡频率再换算出电容值?

网友G:
引用 楼主:
测3k电阻的交流电压?因为电压很低,测很低的交流电压很困难却精度不高。桥式整流后滤波加3k泄放电阻是为 ...

我都已经说了要先预估容抗再选择电阻阻值,如果真的太低加大电阻即可。200mV的交流电压用数字表很容易精确测试,你要是用指针表就当我没说。

网友H:
现在数字万用表这么便宜,很多还带测电容的功能,整一块这样的表不但方便还更准确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是用RC振荡法测出RC振荡频率再换算出电容值?

对,这样要准确一些

网友I:
只用电容串联一个灯泡,接入交流电,然后测电容上的电压就可以了。这种方法需要先测量正常的电容,记录数据,作为参考。当然最简便的方法就是买块能测电容的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只用电容串联一个灯泡,接入交流电,然后测电容上的电压就可以了。这种方法需要先测量正常的电容,记录数据 ...

现在数字表测电容很方便。我不是没有吗!修一个数字分段开关高度怀疑220V串联降压电容有问题,用万用表充电指针摆动估计电容量太粗略,才想到这个办法,没想到1.2微法电容竟然降到0.3微法!打发时间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只用电容串联一个灯泡,接入交流电,然后测电容上的电压就可以了。这种方法需要先测量正常的电容,记录数据 ...

测电压也是和已知电容比较的方法。多测几个已知电熔绘成曲线进行比较还是挺可靠的。一直电容的准确度挺重要。

网友G:
能测电容的表虽然能满足楼主要求,但是强烈反对购买能测电容的表,完全是乱花钱。想测电容,直接买LCR电桥一步到位,实际使用中,电容的容量并不重要,我基本不考虑这个,但是付参数更重要。比如电解电容老化到不能用了,测电容基本上测不出容量有什么问题,但是看D值马上就能知道这个电容不行了。

网友J:
非常有趣的话题。 希望您能获得一些实用的想法并分享您的最终方法。

网友K:
测负载电流可以估算,100mA相当于1UF

网友L:
有的数字表有测量电容的功能。
大容量的电容对高频的响应很差对低频的响应却好,而容量小的电容对低频的响应很差而对高频的响应却非常好,Cx超过一定范围,电压表可能没有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J:
非常有趣的话题。 希望您能获得一些实用的想法并分享您的最终方法。

问题的由来是CBB电容容量大幅度减小(1.2微法减小到0.3微法)造成分段开关失灵。加深了对基础知识的理解。

楼主(2021-06-06):
引用 网友H:
现在数字万用表这么便宜,很多还带测电容的功能,整一块这样的表不但方便还更准确

最讨厌数字表需要电源

网友K:
直接测整流滤波后的短路电流,100mA对应于1.2UF,70mA对应于1UF,50mA对应于0.68UF,30mA对应于0.47UF。

网友M:
楼主应该先了解下阻容降压电路的原理,再反过来应用~你这是要反证阻容降压电路的计算方式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能测电容的表虽然能满足楼主要求,但是强烈反对购买能测电容的表,完全是乱花钱。想测电容,直接买LCR电桥 ...

什么强烈反对和乱花钱?现在的数字表基本上都带有测量电容容量的功能,普通的带测量容量的数字表才多少钱?几十元而已,而你推荐买电桥,又有多少人有这需要?用什么工具得看是做什么工作的,不能一概而论。
有时候维修要求并不高,数字表测电容并不比指针的差,当初数字表刚出来时,我也花大价钱买了一台用,我朋友维修电视用指针表测得可用,我用数字表测得不行,他不信,上机结果就是不行。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最讨厌数字表需要电源

指针表的电阻档也需要电池啊,而且切换档位还得回零。
指针和数字表各有优缺点,一棍子打死没有意义,我虽然不做维修仅仅是兴趣玩玩。家里的数字表好几个型号,指针表也有30型、40型和500型的,我都不排斥。

网友M:
引用 楼主:
最讨厌数字表需要电源

指针表、数字表都需要电源!

指针表与数字表,应用场合不同,测量方式不同,测量的容量范围不同,各有各的优越,不能一概而论!不论指针表、数字表,都是属于简易的工具!只能作为粗略判断,需要精密、精准的都必须上仪器检测台。

指针表适合容量较大的、类似于电解电容,指针表偏向于判断电容好坏、漏电大小、、但无法测失效或变值
无法测1Uf以下瓷介类电容、、、
数字表虽然能测全域电容(常用电容),能看到具体容量值,能判断失效或变值,但无法看到电容的充电过程、、、、所以,表的形式,取决于个人的使用的习惯与偏好。不能这样论好坏、优劣。

网友N:
借助于积分方法测量电容式的传感器元件的电容值CM,其中,传感器元件的接头与具有已知的电容值CI的积分电容器的第一接头在共同的电路节点上电连接,该已知的电容值CI大于传感器元件的电容值CM,并且其中,按照已执行的积分周期的次数IZ借助于模/数转换器测量在积分电容器上存在的电压UCI

网友O:
直接两个电容串联测分压比,